[問題求助] 徵求 HERAN HD 37U33韌體

楼主(2016-04-28):
如題:徵求 HERAN HD 37U33韌體
遇到這台機器,問題如下:
有待機電壓,無待機燈號~

幾番查量不得其解,後來往韌體著手
經寫入:『37X03』韌體後,已經有待機燈號,也可以啟動點亮背光
動作一切都正常,只是影像並無顯示,僅僅只有『黑亮屏』而已~
該機是120HZ機器,
現在察覺主板差分訊號有輸入到倍頻板,但是並無轉換任何訊號輸出到TCON板
只是『37X03』應該不是120Hz的,不知與這有無關聯?
想請有此機型痞友,提供一下:『37U33』的U9、U10韌體
謝謝~
HD-37X03(1040423).rar (5.05 MB, 下載次數: 126)

网友A:
37U33韌體  試試看喔...

禾聯 HD-37U33.zip

5.1 MB, 下載次數: 1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U33韌體  試試看喔...

感恩大大提供~
稽首……

网友B:
這邊也有一個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也有一個可以試看看

稽首n_148|
已經排除故障,謝謝……

网友C:
可否說明如何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說明如何排除故障.

我在第一樓已經說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請問你是用那一個韌體才排除故障的,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