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Sampo EM-46FT08D 韌體

楼主(2016-04-28):
求 Sampo EM-46FT08D 韌體
目前遇到這台機器待機電壓正常,但是無待機燈號
電壓量測過正常,懷疑韌體問題
求助各位大大是否又韌體可以提供

网友A:
IC先拷貝回電腦 在燒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先拷貝回電腦 在燒出來

謝謝您回覆
原本IC內資料懷疑有錯誤所以才問看看其他大大有無此版韌體
(原EEPROM韌體已經copy出來且燒到新的ROM上,但狀況一樣)

网友B:
前幾天遇到一台32吋同型機,狀況與樓主所述一般,
經該公司熟識朋友確認為程序出問題,
只是沒程序可提供解決,最終更換AD版解決
由於有保固,所以沒把程序拷下
也請該服務員設法轉錄
以上提供參考

网友C:
這個型號好像都是壞主板上兩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遇到一台32吋同型機,狀況與樓主所述一般,
經該公司熟識朋友確認為程序出問題,
只是沒程序可提供解決, ...

謝謝大大提供寶貴經驗
現在也是卡在無韌體,如真的沒有就比較頃向改公版了!
也請教大大主板更換大約多少錢?要先客人報價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型號好像都是壞主板上兩顆IC

謝謝大大
3484已經測試過沒問題
謝謝您

网友D(2016-05-31):
這型號~3484故障有二種~一種有待機燈~一種沒有待機燈~但都是無法開機~!
有時3484掛了~週圍也要查下~難勉會有跟著ng的~如果焊功可以就拆換掉先~
這顆下面有散熱所以沒用吹焊的不好下來~拆時要小時週圍的小貼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型號~3484故障有二種~一種有待機燈~一種沒有待機燈~但都是無法開機~!
有時3484掛了~週圍也要查下~難勉會 ...

感謝ppandnini大大說明,今天有空先換新得3484後查線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pandnini大大說明,今天有空先換新得3484後查線路看看

程序很少NG啦~不要看太多文章被誤導~! 就像禾聯也常有人這樣講~其實很多是BGA問題~只是沒人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