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A-9632P 無編號電容一問

楼主(2016-04-28):
LENOVO G500 不過電

肉眼發現有個電容有點畸形

放大看看...

在網路上有找到電路圖
但我不太會看 不知道對不對
請問這顆電容是PC418那一個麼?

网友A:
以電路圖來看因該沒錯  PC418 : 0.1U 0402_25V6

電路圖並聯5個電容,可是實際的主板上~卻是有4個電容並聯(其中兩個還是空的)

感覺實際上好像有把幾顆改成一顆容量大替換上

因此我覺得該電容可能不是 0.1U

网友B:
尺寸標示0805應該是10uf那棵,另一顆10uf可能在背面,0402是小顆2200pf,"@"表示沒用料,

网友C:
主電源大多用10u25v,電路圖看多了就知道邏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電源大多用10u25v,電路圖看多了就知道邏輯

阿 主電源??? 主電源是指5v 3.3v 1.5v麼?
常聽人說 主電源的地方容易故障 但從不知主電源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電路圖來看因該沒錯  PC418 : 0.1U 0402_25V6

對阿 我都覺得對不上 很納悶... 他都炸開了 我也沒辦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標示0805應該是10uf那棵,另一顆10uf可能在背面,0402是小顆2200pf,"@"表示沒用料, ...

喔喔!! 所以不一定在哪個位置 !? 假如這樣的話.... 要怎麼找...
真的在他正後方有一個10u...
是經驗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喔!! 所以不一定在哪個位置 !? 假如這樣的話.... 要怎麼找...
真的在他正後方有一個10u...
是經驗麼!? ...

看圖說故事,
PC420或PC416燒掉,
pc418和pc419省略不上件,
PC417=2200p,
這樣你對上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圖說故事,
PC420或PC416燒掉,
pc418和pc419省略不上件,

有!!!!!對上了!!!謝謝!

楼主:
補上 開機圖片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