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哪裡可買到 2200u/10v 直徑8mm電容

楼主(2016-04-28):
大家好, 我有一個七盟的 1u power, 裡面電容爆漿
3300/10V 10mm 我有買到, 但找不到 2200u/10v 直徑8mm電容
因為網路都找不到 8mm的, 請問有人知道哪可以買到嗎??

型號: ST-220FUB-05E

网友:
2200u/10v 直徑8mm電容可用3300/10V 10mm代换,如果空间不够或脚距不合可焊接加长引脚抬高装上,甚至焊软线把大电容放在旁边。

网友A:
直徑 8mm 多用在主機板上居多~

10mm 因該裝的下吧!

网友:
烏骨雞學姐有1500uF 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42239529

楼主:
果然圖片有其重要性
看起來很多地方空間並不足, 當初的工程為了尺寸所做的設計吧

大顆全是 3300u/10v, 10mm, 小顆全是 2200u/10V, 8mm

2200u/10V 可以用 1500u/10V 取代嗎? 會不會有後遺症??

网友B:
1. 2200u/10V 以 1500u/10V 取代  ...還好吧  只是濾波而已..
2. 看看板上其他 2200u/10V/ 8mm(電容B)  或許有還有空間   拆換給故障位置(電容A)
     新品2200u/10V/10mm  給 (電容B) 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圖片有其重要性
看起來很多地方空間並不足, 當初的工程為了尺寸所做的設計吧

wish說以他的經驗........保證不會

楼主:
因為這顆 power 從民國 96年用到現在9 年多快10年, 所以想把所有 3300u/2200u 一次換掉
如果單純只是濾波, 那就只好改 1500u, 8mm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圖片有其重要性
看起來很多地方空間並不足, 當初的工程為了尺寸所做的設計吧

>> 2200u/10V 可以用 1500u/10V 取代嗎? 會不會有後遺症??

找不到完全相同規格的(電容量/耐壓/體積)....
1. 體積/尺吋 不同(其他(電容量/耐壓)相同)
  變大或變小都沒關係...只要裝得下就可以
  體積太大顆,要注意是否阻礙散熱...

2. 耐壓不同...
  找不到耐壓一樣(電容量一樣),只能選耐壓大的(可以"凍卡固"....)
  除非你知道其電路規格及作用,否則不用選耐壓比原來小的
  優點: 耐壓增大,更耐用
  缺點: 通常耐壓變大,體積也會變大
  (注: 生產技術提昇或絶緣介質不同,有時候會找到耐壓高但體積沒變大,反而變小....)

3. 找不到 電容量一樣的....
  手邊沒有相規格的電容量,可以串並聯....(通常用於檢驗/維修/實驗功能...)
  例: 找不到2200uf 可以 1500uf 加 680uf或820uf
  注:因為電容量有誤差及會愈用愈少,真的找不到適合的,也可以1500+1000(並聯)試試
  電容並聯,最好是相同耐壓,不同耐壓則看比較小的值.(例:一個16V,一個10V,這樣耐壓就是10V(小))
  這樣會變成兩顆電容,有體積問題.....

网友D:
耐壓跟容量只能比原規格大

位置不夠  可以浮空      自己用的不是別人要用的

或是採用其他系列的電容  以求小體積  但是體積小了 電解液就少了  要注意喔

网友E:
2200u/10V 可以用 1500u/10V 取代嗎? 會不會有後遺症??

滤波电容可以用1500μF来代换2200μF,不会有后遗症,最多只是缩短些寿命,原来用十年,现预计用七八九年是可以接受的,对于维修人员来说可以忽略,人家厂家售后新品才保一年,我们维修能保多久?电容慢慢老化是正常的,电容要耐用就应尽量减少通电时间,不用时切断电源减少待机通电可延长电容寿命。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电路设计选容量时一般都有余量,2200μF电容老化到1000μF可能还能正常使用,不信你可以找个新的质量好的1000μF装上试验,也许要老化到470μF以下才会出问题,所以,在电容质量相同的情况下,用1500μF来代换2200μF只是使用寿命时数短些,1500降到470与2200降到470的时间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壓跟容量只能比原規格大

位置不夠  可以浮空      自己用的不是別人要用的

搞维修不用死板,滤波电解电容耐不耐用的关键在电容的质量与通电工作时间长短,只要是高质量电容,标称耐压比供电电压高一些就可保证使用寿命,如3.3V电源用高质量6.3V电容完全胜任,5V电源用6.3V电容也行,现在质量差的16V电容可能还不比拆老机的6.3V电容耐用,我曾修台国产液晶电源板一个红皮的2200μF25V电容鼓顶,是12V供电滤波,旁边有个相同电容,是5V供电滤波,我把它拆下换到12V处,再找个拆进口显像管电视的2200μF16V装在5V处,交代用户长时间不看关掉电源开关,几年没事,其实拆机的2200μF16V与原机的2200μF25V个头一样大小,我想,如果把拆机的2200μF16V用于12V滤波,估计比原机的2200μF25V还耐用。
至于容量的代换就更宽范了,我上帖有提到,我可以拿老式显像管电视的视放电压滤波来举例,视放电压依屏幕大小及各厂家设计不同一般在200V左右,大屏幕索尼用47μF250V,有用22μF、10μF,日立小屏幕有用4.7μF的,东芝小屏幕才用1μF,在大陆维修论坛看到一位师傅的实例,上门维修备件不足,拆本机交流电源进线处的抗干扰无极性电容代换修好故障,这个电容是交流250V或直流400V,容量在0.1μF左右,同是视放滤波,47μF和0.1μF均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 2200u/10V 可以用 1500u/10V 取代嗎? 會不會有後遺症??

找不到完全相同規格的(電容量/耐壓/體積).... ...

哇~~沒想到, 居然有這麼多小學問
我只知道, 耐壓不可以比原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壓跟容量只能比原規格大

位置不夠  可以浮空      自己用的不是別人要用的

謝謝專炸元件, 有些位置的電容都擠在一起了, 只能換一樣的規格, 耐壓10v, 應該不能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滤波电容可以用1500μF来代换2200μF,不会有后遗症,最多只是缩短些寿命,原来用十年,现预计用七八九年 ...

原來還可以考慮電容老化值, 假裝它老化了, 我都沒想到這個因素
這個設備, 再用也是三年, 也只是備用機, 所以1500u倒是真的可以考慮了
謝謝您的提點~~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徑 8mm 多用在主機板上居多~

10mm 因該裝的下吧!

這是迷你 power , 空間都剛剛好, 裝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200u/10V 以 1500u/10V 取代  ...還好吧  只是濾波而已..
2. 看看板上其他 2200u/10V/ 8mm(電容B)  或 ...

這個部份, 可以試試,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果然圖片有其重要性
看起來很多地方空間並不足, 當初的工程為了尺寸所做的設計吧

右上角算來第二個(2200uF/10V旁邊),應該是3300uF/10V,看看是否也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上角算來第二個(2200uF/10V旁邊),應該是3300uF/10V,看看是否也爆了?

對啊, 就是那顆爆漿, 因為用9年多了, 想全部一次把 3300u+2200u一次換掉
如果不行, 就只好換那顆 3300u, 因為我在網上有找到 3300u/10v, 10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啊, 就是那顆爆漿, 因為用9年多了, 想全部一次把 3300u+2200u一次換掉
如果不行, 就只好換那顆 3300u,  ...

一般常會壞的電解電容,我是提升一個等級的耐壓,如10V就改為16V,16V就改為25V,25V就改為36V.
但是記得畫圖做記憶.

當然要空間塞得下,若塞不下的只能用原規格的,我以前向烏骨雞學姐買了一大堆各種不同規格的電容,做為替換主機板和PSU使用,有些她沒有的規格就到店面去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常會壞的電解電容,我是提升一個等級的耐壓,如10V就改為16V,16V就改為25V,25V就改為36V.
但是記得畫圖 ...

了解了, 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專炸元件, 有些位置的電容都擠在一起了, 只能換一樣的規格, 耐壓10v, 應該不能再小了 ...

我在2楼已说“如果空间不够或脚距不合可焊接加长引脚抬高装上,甚至焊软线把大电容放在旁边 ”,我自用的电脑电源盒也换过滤波电解电容,因本地元件店难找到小直径的同值电容,我都是用拆电视机的大直径同值电容,装不上的就焊两条软线加长引脚,电容体随意躺在不热的地方就行,电源盒里都用小直径小个头电容,维修经验得知,小个头电容比大个头电容不耐用,所以,用质量好的拆机大个头电容更换时不用刻意去提高标称耐压,要电容耐用,只需减少不用时的待机即能做到。
那么个头小的电容为什么比个头大的不耐用?首先,我们承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元件是可以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耐用的,但是,现在普遍小比大不耐用的事实已摆在那,我怀疑个头小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而是降低成本利益最大化带来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标称耐压提高个等级来卖,原来耐压6.3V的标为10V,原来10V的标为16V,原来16V的标为25V,反正电路设计者选耐压时会选高,电脑电源3.3V和5V滤波会选10V耐压,想节约成本选6.3V,厂家或经销商会说已不生产无货,只有10V的,厂家把按6.3V生产的电容标称为10V卖出,你说个头小了,他说技术进步了,能撑过一到三年就没事了。
滤波电解电容属于粗元件,容量大点小点都能用,以前的老电解误差范围定得非常大,容量误差+80%-20%就算合格,一个标称1000μF的电容可能实测值为1800μF,实测值为800μF也算合格,来回就是1000的标称值,现在生产技术进步误差可以做到很小,但厂家为了省成本多赚钱,可以做到没有正误差只有负误差,按800μF做的电容标1000μF属正常误差范围内就算不违规有良心了,如果有客户想低价订货,拿680μF甚至470μF充1000μF也有可能,反正能用,能撑过一年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2楼已说“如果空间不够或脚距不合可焊接加长引脚抬高装上,甚至焊软线把大电容放在旁边 ”,我自用的 ...

我也同意降低成本造成耐用度的差別, 現在很多零件都感覺不耐用了, 除非設備商要求零件商零件的製程和規格及材料, 畢竟現在的零件不是只有一間在生產, 技術進步, 但用料上還是跟成本有關, 謝謝您精細的說明

网友:
七盟ST-220FUB-05E

是PC电源吗?

楼主:
算吧, 因為我的是 pc base 1U防火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