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WIFT PLTV-3701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6-04-28):
此電視是老問題....第四台電視畫面斗動...
換1uf電容起來就搞定了...重點來了..
目前的狀況是音量只要轉1就很大聲....
越轉有越大聲...轉到0完全沒聲音...
懷疑工廠模式的聲音部份設定跑掉了
求助如何進入工廠模式~~謝謝~

网友:
按確認之後數字依序1、2、3(速度要不快不慢),但是只有老化模式跟重置,應該是I/O板有問題,聲音部分的鋁殼電容跟貼片電容都要換過應該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