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市面上那一台NAS 適合多人下載?

楼主(2016-04-28):
有時候會有一些較大檔案需要給大家下載,直接上傳到論壇非常佔空間,想買一部NAS 來存放較大容量的檔案,想請問大家目前市面上的NAS 那一部適合拿來充當這個用途?

不過要怎麼讓大家上傳及下載的管制問題也是個問題,能不能請有經驗的會員能提供你的寶貴意見。

网友A:
哈哈哈,又是我~~   不能說專業啦,但小弟有在玩這塊。

不知道wish大有"看上哪一款"嗎?

另外實際的用途、用法,或想法是如何呢?  小弟可以看看哪一款比較適合您

网友B:
功能要多.進階使用~推 威聯通 8Bay機種
想要簡單好用~推 群輝 8Bay 機種
至於為啥都推8Bay機種
是因為硬體規格比較好
不會因為廠商升級軟體
導致硬體太弱跑不動
再來是8Bay硬碟預留擴充比較足夠
先使用5Bay做RAID5或6
留下3Bay作容擴使用
單純是個人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又是我~~   不能說專業啦,但小弟有在玩這塊。

不知道wish大有"看上哪一款"嗎?

哈!我的用途就是較大的檔案就放在NAS 上,不要佔用伺服器的有限空間,不過伺服器本身已有會員資料可以管控,但是改用NAS 要怎麼管控就是個問題了。
我還沒有去看那一款NAS,得先知道要如何管控再決定買那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要多.進階使用~推 威聯通 8Bay機種
想要簡單好用~推 群輝 8Bay 機種
至於為啥都推8Bay機種

這種規格的價錢應該很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我的用途就是較大的檔案就放在NAS 上,不要佔用伺服器的有限空間,不過伺服器本身已有會員資料可以管 ...

會員資料目前是同步linux帳號檔案嗎?

現在的nas是可以ldap去要認證的

不過小弟是沒有實作過,如果您的伺服器確定能提供ldap給nas做認證,小弟是可以幫您測看看

另外,如果單純是要增加空間,也可以參考利用nfs、iscsi的方式來擴充現有架構

网友:
有需要小的可以幫忙聯繫群輝業務
他們有時會會出清高階機種
幾乎都是打對折在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員資料目前是同步linux帳號檔案嗎?

現在的nas是可以ldap去要認證的

不是Linux 的帳號,是Discuz 內的帳號,在現在伺服器上擴充的問題我再想一下,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Linux 的帳號,是Discuz 內的帳號,在現在伺服器上擴充的問題我再想一下,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

這工程有點大喔

一、Discuz要先設為ldap認證(換句話來說就是要先有ldap server,再把現有資料轉進去)

二、Discuz向ldap認證沒問題後,就可以設定nas向ldap認證了

對了,突然想到,有種raid box的東西也許是wish大要的喔。

网友C:
我覺得你用的東西都太高級,採取的方法都好複雜。。。。。。。

光看討論就頭大了。。。。。

我覺得買一個256G的SSD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Linux 的帳號,是Discuz 內的帳號,在現在伺服器上擴充的問題我再想一下,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

用tonyufo提到的iSCSI不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你用的東西都太高級,採取的方法都好複雜。。。。。。。

光看討論就頭大了。。。。。

太複雜?我也想簡單啊!你還記得我們的IBM 伺服器只能裝80Pin SCSI 硬碟嗎?還有IBM 的伺服器只能裝IBM 的硬碟嗎?要裝SSD 就是換一台較新的伺服器。
PHP 上傳是有限制的,要開數百MB 的上傳合適嗎?

所以我才上來問大家的意見,讓了解這些問題的會員能提供他們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onyufo提到的iSCSI不好嗎?

不是不好,Discuz 的檔案是統一放在一個特定目錄,不管是nfs 或iscsi,裝好之後應是多一個掛載目錄,那上傳時是如何把大檔案放在該掛載目錄?所以想聽聽有經驗的會員意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複雜?我也想簡單啊!你還記得我們的IBM 伺服器只能裝80Pin SCSI 硬碟嗎?還有IBM 的伺服器只能裝IBM  ...

不然用FTP好了。。。。。。。

那個NAS就專門來當FTP server.....

FTP好像簡單多了,而且可以對每個下載限流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好,Discuz 的檔案是統一放在一個特定目錄,不管是nfs 或iscsi,裝好之後應是多一個掛載目錄,那上 ...

如果wish大考慮的是這部份,看來結合NAS分享連結會是一個解法

就算解了會員帳號管理的問題後,緊接而來就是,要如何放檔案及分享?

手動,還是直接程式控制,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用FTP好了。。。。。。。

那個NAS就專門來當FTP server.....

FTP?那要開帳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FTP?那要開帳號嗎?

群暉的nas是可以根據使用者限流,也可以限時

FTP也是可以啦,不過用FTP那原本的伺服器應該也可以架

但一樣是多個目錄唷

我也想請教wish大,放在同個目錄的用意應該是好備份(管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TP?那要開帳號嗎?

一般網頁上下載都不用帳號。。。。。。

你要開帳號就只是給某些特定的人,其他一般大眾應當不用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暉的nas是可以根據使用者限流,也可以限時

FTP也是可以啦,不過用FTP那原本的伺服器應該也可以架

目前我先想到的問題並不是在限流或限時,這個問題是其次的,最主要是所有Discuz 的附件(圖片跟檔案)是固定上傳到一個特定的目錄裡,並由mysql 記錄所需相關資訊,如果改用其它方式,這就要想出是怎麼替代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網頁上下載都不用帳號。。。。。。

你要開帳號就只是給某些特定的人,其他一般大眾應當不用限制吧! ...

不太了解你的意思耶

网友:
如果上傳只能放在特定目錄假設是/upload  那使用NFS把掛載目錄放在特定目錄下
/upload/mnt 再設定上傳的東西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你的意思耶

就網頁上的連結用滑鼠一點就開始下載。
我記得NAS本身就有FTP功能。

開放的東西沒有必要設帳號吧!?

類似這種,但我說的不是做成這種下載方式。開放的東西,只要有網址就可以下載,為何要煩惱帳號的問題???
http://ftp.isu.edu.tw/pub/Linux/CentOS/

网友:
自己架 NAS 或 FTP 就可以了, 配備可以自行調整

我比較推薦 Openfiler, 我比較想架類似雲端硬碟的系統

网友:
我公司為了省錢, 不願擴充硬碟, 於是我買一個 usb3 + 有 Raid 1 的外接盒, 買兩個 2TB 硬碟, 就擴充了
如果您的主機可以支援 usb 2.0 應該也可以了, 就只剩路徑的設定了

网友:
大大

您參考一下, 希望對您有幫助
http://www.discuz.net/thread-18048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