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的燈管斷了

楼主(2016-04-28):
toshiba HTR-1150GN烤箱  1150W  內有兩根燈管

其中一根斷了,結果兩根都不能加熱,裡面斷掉那個單買買得到嗎?

它有正式名稱?爬文有人說鎳鉻絲、發熱絲、加熱絲.....

電子街問過沒賣,露天也沒有

网友A:
小烤箱.... 內有兩根燈管...通常都是串連...

其中一根斷了,兩根當然都不能加熱....

露天搜尋...烤箱電熱絲....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36846826

先測量原先的電熱絲.....阻抗是否可通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烤箱.... 內有兩根燈管...通常都是串連...

其中一根斷了,兩根當然都不能加熱....

電阻大約5.6
電熱絲通常都這麼低?

网友:
當然有!! 當然可以買來換!!
可參考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36846826

但, 下手前
1. 先弄清楚你的烤箱燈管一支是幾瓦
2. 再確認下接頭是不是類似

牛才換過...
修復古董電暖爐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377770802

网友B:
露天400W/110V加熱絲要買兩支,改成併連變成800W,但前題:
1. 你的陶瓷座是否可以穿過螺桿
2. 30分鐘TIMER是不是也派派去

鎳鉻絲斷路,在太子廟裡可以原絲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400W/110V加熱絲要買兩支,改成併連變成800W,但前題:
1. 你的陶瓷座是否可以穿過螺桿
2. 30分鐘TIMER ...

1.穿不過去,原本是用鐵片夾住,鐵片在電焊住
2.TIMER應該正常沒問題

太子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露天400W/110V加熱絲要買兩支,改成併連變成800W,但前題:
1. 你的陶瓷座是否可以穿過螺桿
2. 30分鐘TIMER ...

原絲修復,是指電焊嗎?

网友:
这个恰巧前些天一个取暖器一根相同的灯管断了。我是将断头直接拧接后塞入石英管,继续使用。没问题!不知寿命如何,有待时日考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1.穿不過去,原本是用鐵片夾住,鐵片在電焊住
2.TIMER應該正常沒問題

1. 請看看紅箭頭處是不是有螺帽可轉出, 將座頭分離開...
如果不行, 反正都壞了, 就暴力夾斷, 留座不留頭,  買來的新熱絲有附螺帽的.

3. 太子廟指的是 popcorn 維修門市啦~

网友:
若燈座本身沒問題只是燒斷電熱絲,可依照修吹風機一樣將電熱絲接起來即可

楼主:
想辦法接上就對了,可以兩支不同功率?原來一支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辦法接上就對了,可以兩支不同功率?原來一支沒壞...

1. 想辦法接上就對了 << 做維修本來就是想辦法, 不通則變!
2. 可以兩支不同功率?原來一支沒壞... << 替換品不要大於原功率即可, 總功率變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