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廠 TOP 370XP 有非常大的問題

楼主(2016-04-28):
200V820uf 大電容測式,那個針要等一分鐘後才會非常慢慢的下來
200V820uf 測電容 容量,只有749 ,應該是還可以用吧,
要看三張照片,

疑問: 1. R34 有誰知道電阻多大,
         2.紅線(我畫的)是R34電阻有經過二極體過來,跟黑線(我畫的)電阻有包熱縮管,請問大大知道為什麼要這樣作,可以只用一個電阻嗎

网友A:
R*10K檔 通常不會拿來測電容

那個電阻做什麼用的  要跑線路才知道

网友B:
沒有先說一下....到底是什麼"大"問題....
(無STB+5V,法啟動,還是什麼問題....)

网友:
看見 核電廠 , 我真以為核電廠的電源設備故障, 這標題太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指針電表測量電容器可參考此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44&highlight= ...

有參考那一篇,但是指針都是往右到底,再往左到底,試了幾顆都一樣,而且電錶只有 1k 2k,並沒有3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先說一下....到底是什麼"大"問題....
(無STB+5V,法啟動,還是什麼問題....)

沒有 +5vsb,不起動,只是先處理,用眼看到的東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參考那一篇,但是指針都是往右到底,再往左到底,試了幾顆都一樣,而且電錶只有 1k 2k,並沒有3k以 ...

您的電表歐姆檔基本刻度最大是到2k沒錯,但還要配合檔位開關的位置,實際待測物電阻值還要乘上 x1,x10,x100,x1k,x10k 等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K檔 通常不會拿來測電容

那個電阻做什麼用的  要跑線路才知道

要知道那顆電阻什麼作用,就困難了,

楼主:
GM3842 被我戳破一小洞,要換嗎

网友:
修東西只要想辦法把壞掉的元件找出來並且換掉就行了,不一定要透徹了解電子電路旳原理。

另外,外觀如果有燒掉或破損,直接換掉,不用去想這東西有沒有壞。也不用問人家說要換才肯換掉。
因為換上好的就可以保証不必再煩惱這裡有沒有壞掉。

維修要學的是如何找出哪個零件壞了的技術或技巧,不是一直在研究電路學問。

有必要或幫助判斷的電子電路才需要去學。不然只要抓出壞掉的元件就行了,不用非得要去了解電路怎麼動作。

重點在怎麼把它抓出來,就算懂得不多或完全不懂,只要知道怎麼把它抓出來,這才是重點。
抓出來換掉,修好就修好了。。。。。

网友D:
對了,看你問問題的方式,還是提醒你一下好了。

沒有5VSB的話,問題是出在高壓側。

要用電表量高壓側要確定紅表筆量的接地端是否與黑表筆旳接地端是同樣的接地端。

接錯時碰一聲,以後就會多注意了。。。。。修東西難免會不小心碰一下,也是經驗之一。。。。。

碰一下跟手滑一下,應該都有機會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看你問問題的方式,還是提醒你一下好了。

沒有5VSB的話,問題是出在高壓側。

就是在查那部分,戳破的

楼主:
又遇到這個看不出來幾歐姆,可以 以量出的去買嗎

這個電阻,用聲音檔量無聲,但用200K則可量出150KΩ,但是舊的焊在板子上,用聲音檔量,聲音由大聲變無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遇到這個看不出來幾歐姆,可以 以量出的去買嗎

>>這個電阻,用聲音檔量無聲,但用200K則可量出150KΩ,
棕綠黃金==>色碼電阻(自行google即可)
第1碼(值) 棕=1
第2碼(值) 綠=5
第3碼(倍率) 黃=4,在倍率上為 10^4,
第4碼(誤差) 金= 誤差+-5%

  棕綠黃金 = 15*10^4  ohm 誤差 +-5%
                = 150,000 ohm 誤差 +-5%
                = 150K ohm  誤差 +-5%  ----跟你量的一樣

註: 用聲音檔量無聲,聲音檔一般是用來量導通(短路)與否,不拿來量大電阻

>>但是舊的焊在板子上,用聲音檔量,聲音由大聲變無聲...
一般會由聲音大(短路)到無聲(開路),是電容充電效應....
所以你焊在板子上就會受到其他元件影響(例如你說的有聲到無聲 的電容...)

楼主:
又拉破了,目前看的出來應該是 BZX 55C ,但但重點的一行,欲猜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