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IBM X336 怎麼做RAID 0

楼主(2016-04-28):
大家晚安
我們的論壇是使用IBM X336,上次故障時我只用一個硬碟安裝,現在修好了一直在想要不要裝成RAID?X336 是1U 機架式伺服器,使用SCSI 硬碟,而且只能裝兩個,也就是不是裝成RAID 0,就是RAID 1,想請教對此有研究的會員提供自己的經驗。

网友A:
IBM「eServer xSeries 伺服器」技術專欄
http://www-07.ibm.com/tw/support ... ver_sata_raid1.html

网友:
只能有兩顆...就RAID1,RAID0資料毀了就全完了!

网友B:
這台僅支援RAID1..........可以裝擴充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僅支援RAID1..........可以裝擴充卡嗎

喔!我倒沒注意不能裝RAID 0,不過伺服器大多是裝RAID 1居多,這台X336 只有兩個硬碟槽,也就是跟RAID 5無緣。
可以裝一片擴充卡,但是伺服器裡面已無空間,擴充卡的擋板一定要有對外接口,並且只能使用外接電源,這也是機架型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我倒沒注意不能裝RAID 0,不過伺服器大多是裝RAID 1居多,這台X336 只有兩個硬碟槽,也就是跟RAID 5 ...

提供您一個建議,要增加空間可外接一個raid box,用大一點的硬碟,把整個論壇移到裡面,這樣應該就可以改善您的狀況

另外也有便宜的作法,利用freenas(可用三顆做raid5)做iscsi,讓主機去mount它,如上述把整個論壇移進去

网友:
我記得有些主機, 裝上兩顆硬碟時, 會問要做 raid 0 或是 raid 1, 若能裝4顆的, 最後一顆會自動變成備援
但, 如果有資料, 就會都清空, 要重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M「eServer xSeries 伺服器」技術專欄
http://www-07.ibm.com/tw/support/xseries/technical_support/eSe ...

這不是SCSI 的

网友C:
依照論譠出事的機率,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採用伺服器級電腦。。。。(題外話)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用NAS裝SSD,用1000M的內網。。。。。。
(NAS裝SSD就不必用raid 0了。因為用了跟不用都一樣,己達硬體傳輸極限。)

网友:
買不到SLC的SSD,趕緊買MLC的。。。。。。到TLC就不太好了。。。。
但SLC的SSD多半不夠大,MLC的128G或256G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論譠出事的機率,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採用伺服器級電腦。。。。(題外話)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用NAS ...

如果NAS裝SSD=server,那server 應該就直接淘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NAS裝SSD=server,那server 應該就直接淘汰了

我相信SEVER有它的道理,可能是我們沒有用到SERVER的道理。

只是SERVER就是要開動後不理,要是常常出問題,那SERVER的優點就沒有出來了。

我才會說PIGOO用不用SERVER級的電腦好像沒差。。。。。。

如果兩台SERVER可以互相支援與備份,我想才能達到全年不斷不休吧..
這要專門的資訊人員才會弄吧。。。

网友B:
老大應該換一台規格新一點的機器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應該換一台規格新一點的機器拉

我可沒有這種意思。。。。畢竟那都是錢。
我只是覺得應當勤儉建軍。。。。。

一般電腦也可以做到SEVER級的服務。只是要用功夫下去拚。。。。

買SERVER主機最大的好處就是弄好好的,像Email主機之類的,該有的都有又好設定,只要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相信SEVER有它的道理,可能是我們沒有用到SERVER的道理。

只是SERVER就是要開動後不理,要是常常出問 ...

不知道你認為露天有幾台server?幾個人在維護?他們為什麼不用NAS+SSD?以他們的財力可以買成千上萬台server 或NAS+SSD來互相支援與備份,為什麼沒有人想到這點?導致壞這麼多天?
因為不是所有的故障都來自硬體,或者說再好的硬體也解決不了所有的故障。
你真的認為server 就是應該是要開動後不理會它就會活的好好的嗎?若也要常常維護就是server 的優點沒有出來?
底下這個網址是我朋友的網站,他是租虛擬主機,已經壞一個月以上了,主機商說是被入侵,他們的伺服器沒問題,我朋友要自行解決。這次我們的例子跟他差不多,這種情形我就算有再多的備機也沒有用。

http://www.dg1990.com.tw/

痞酷網是一個維修論壇,我認為這裡是環保的實踐者,該淘汰的東西我們賦予再生的機會,這裡會員贊助的東西我希望在我手上能物盡其用,如此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認為露天有幾台server?幾個人在維護?他們為什麼不用NAS+SSD?以他們的財力可以買成千上萬台ser ...

首先,我沒說用新的比較好。。。。

另外,那是伺服器部署的問題。

我在這裡討論並不是說Wish做不好或沒做好,只是在想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其實辦法是有,只是我不會做。。。。。。也就是如何部署伺服器。

像是二台伺服器自動互相支援與備份等,有點像刀鋒伺服器的概念。
但用CentOS來做行不行得通,這類的問題。。。。。

討論問題而己,只是順便看看站上有沒有人可以指點一二。。。

至於大型網站用多台網頁伺服器分擔運算,向同一台資料庫存取,這以前我有去了解一點。
但伺服器間鏡像’支援’備份,我沒有看到有人把架設的過程寫出來教人。

我不是在嫌PIGOO有什麼缺點,我是想看看有沒有人會說一些伺服器的事,我也想了解。
其實這些技術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只是好像會的人不是很多,好像沒有看到哪裡有在討論或參考。

(因為都是問題,所以容易被誤解為在講PIGOO伺服器。事實上只是在討論伺服器,無針對PIGOO伺服器)

网友:
為什麼我會提NAS,主要就是內建Raid功能,有一台硬碟出問題時會很方便還原。

假如伺服器部署可以很快重建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主機掛掉有時萬一要很久才能復原的情形。

我去看[鳥哥的教學],裡面他有提到會寫script的話,好像十五分鐘就可以還原一台主機。
不過script好像不是很好寫。。。。。。。

總之伺服器技術博大精深就是了。有錢就買機器,沒錢就靠技術,這二種方法都可以達到目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沒說用新的比較好。。。。

另外,那是伺服器部署的問題。

我並沒有說你認為用新的比較好,在痞酷網也沒有不能討論我做的好不好?有更好的方法我想大家都會提供。

你的想法一直圍繞在用硬體本身,我已經都舉例告訴你了,露天這種規模所用的伺服器一定是等級很高的,他們維護人員一定是一個不少人的團隊,如果單只是伺服器佈署就能解決,不會像不久前那樣壞這麼多天,你想一想,像上次我們論壇上不去的例子,我隔天已經買一台回來換上,結果問題還是一模一樣,所以我才跟你說不是所有的故障都是硬體都能解決,被入侵就是解決入侵的問題,這跟佈署幾台伺服器無關,也跟是不是用NAS+SSD、刀鋒伺服器或任何方法互相備份無關。

網路上說的15分鐘還原一台的說法是以他的環境,並不是適用每一台伺服器,我不用說OS,痞酷網光是把discuz 解壓縮都要30分鐘以上,在甲伺服器備份的系統就算乙伺服器型號及配備完全一樣,也不是還原就好,也還改一些設定,網路上的說法參考就好。

网友:
服务器几倍的RAID太高大,我连PC级别的RAID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照論譠出事的機率,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採用伺服器級電腦。。。。(題外話)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用NAS ...

論壇都是用報廢機在作業, 因為沒有收入
如果用全新的 ibm x3650系列, 可以撐十年不故障, 但一台要價約 120000萬

wish 大大沒法脫褲子買這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相信SEVER有它的道理,可能是我們沒有用到SERVER的道理。

只是SERVER就是要開動後不理,要是常常出問 ...

機架式 server 講求的是散熱設計, 雙實體cpu, 高 ram , 耐用程度是會比一般高階pc 來得久
還有其他 pc 沒有的功能, 不在話下, 例如雙電源, 雙網卡, 網卡可併成一個 port
作業系統出問題和硬體故障是兩碼子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認為露天有幾台server?幾個人在維護?他們為什麼不用NAS+SSD?以他們的財力可以買成千上萬台ser ...

你朋友的網站, 如果沒有跑資料庫, 可以改成 llinux 系統比較好

看起來是他的資料夾被掛掉了
D:\hshome\dg1990co\dg1990.com.tw\index.asp 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機架式 server 講求的是散熱設計, 雙實體cpu, 高 ram , 耐用程度是會比一般高階pc 來得久
還有其他 pc 沒 ...

看來伺服器級的功能確實跟一般PC不太一樣。

這樣說來,要是用不上,用不著或不會用,那也不一定要採用伺服器級主機。
特別是不會用的。。。。

不過,要是用功夫應當也可以達到沒有伺服器級主機也可以運作得很好。
像Google以前剛發達時,有大廠去跟他們推銷高階CPU,希望多多採用他們的CPU。google說[不必用那麼好的就很好用了]。

記得一開始Google採用的是P3的處理器,當時人家是跟他們推銷P4高階處理器。
這樣寫是哪家的大廠就浮出來了。。。

不過後來google有錢就自己設計自己的系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來伺服器級的功能確實跟一般PC不太一樣。

這樣說來,要是用不上,用不著或不會用,那也不一定要採用伺 ...

這樣說, 一般公司買了伺服器, 都只發揮pc 的功能, 卻沒有真正去用到 SERVER 的能力
與其如此, 不如買一台高檔的 PC 就好了

伺服器還有一個強項, 就是用十年, 你的主機板還有得換, 一般PC, 你得靠運氣了

伺服器最強大的是運算能力, 而一般公司最多的是 I/O, 運算能力並不是單純的加減乘除, 而是指資料庫的特別指令做處理

如果你要承擔風險, 能力強, 就用PC, 如果想要有支援, 就用伺服器, 叫公司多花點保險金

像我公司防火牆, 我也可以用免費版的系統+PC, 但這樣絕對搞死我自己, 薪水那麼少, 不如買一台好一點的防火牆, 第一年出事, 可以找廠商, 以後過保出事推給廠商, 自己完全沒有責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樣說, 一般公司買了伺服器, 都只發揮pc 的功能, 卻沒有真正去用到 SERVER 的能力
與其如此, 不如買一台 ...

說真的,因為近幾年VM的大行其道,我才會更覺得一般PC更能匹敵伺服器級主機。

接上面的貼文,也就是現在的伺服器部署會比以前更容易’方便。

但要用PC就是要有功力。。。。。

但也因為VM大行其道,你所說的[用十年, 你的主機板還有得換]己不是那麼重要了。。。

网友:
說句實在話,用不用伺服器或一般PC來當伺服器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出槌後你要花多少時間來回復到正常!
我的考量是:

1. 價格問題,有必要一定要用貴森森的價格來買伺服器,伺服器難道真的不會壞嗎?一般PC真的比較差嗎?
2. 如前所言,若伺服器壞了或當做伺服器的PC出問題了,無法提供正常的服務,我要花多多久時間來讓它正常
3. 當做伺服器的伺服器或一般PC 硬体出問題了,我有沒有辦法在最短時間修護它
3. 有沒有因應的備案,例如具備兩台伺服器或兩台一般PC,若主要的壞了,另一台馬上接手,把損失減到最低

小小的問一下,若貴單位的服務主機出問題了,你需要花多久時間來回復它,有沒辦法在一個小時內完成修護,若沒辦法,可能就要檢討、檢討了!

說實在的,我從來沒用過伺服器來當主機,都是用一般等級較好的電腦來當提供服務的主機!因為我比較沒錢,而且玩的系統和人不一樣!

网友E:
伺服器的RAID 不管是要做幾都要在一開始就要先設定了.
因為一開機就是跑RAID 開機.
如果你的 RAID 是要做系統開機使用. 就是一開始安裝就要設定RAID X 了
如果你的 RAID 是用來做資料碟的話. 那就隨時都可以變來變的去.
市面上的NAS 是這類型的.
論壇要做到無縫接軌.
就準備二台SERVER(伺服器或PC都行)
一台主. 一台備, 二台程式都一樣的. 主要的跟備用的做資料庫的步同. 主要的硬體故障.
只要在防火牆那一改就到備用的來繼續
所以 W大這台如果你想要做 RAID 可能要重做了.
建議在多架一台. 做資料庫的同步 (MySQL Replication)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器的RAID 不管是要做幾都要在一開始就要先設定了.
因為一開機就是跑RAID 開機.
如果你的 RAID 是要做系 ...

註冊比較久的會員應該知道,我們論壇主機多年來就是一個硬碟裝OS,另一個裝DISCUZ,都沒有裝任何RAID,是到發這篇前才有想裝RAID 的念頭,為什麼我是問怎麼做RAID 0,其實我是自己把RAID 0跟1 搞錯了,我原本就是要做MIRROR,每家的RAID 設定、做法應該多少有些不同,這台X336 我也是自己搞了一陣子才慢慢弄懂它,原本我只是想如果論壇有會員有這台實際經驗,可以貼上來讓我參考,如此而已。
我們的伺服器是二手的,沒有機房住,也沒有冷氣吹,算是很歹命的主機,而灰塵跟溫度剛好又是電子設備的兩大殺手,先天已不足,加上後天不良,想要伺服器多長壽應該只能聽天命,況且我們還有缺少專職管理的人。

這次的例子是入侵,裡面的程式被植入木馬,就算我們有RAID 5或RAID 10有用嗎?我們如果真的做到有兩台主機並資料庫同步有用嗎?

最理想的做法我評估目前做不到,所以我發這一帖,目的是想先把RAID 做好,因為這是最初步的預防,做好這一步再來想其它防護措施,這些我只能一個人有空暇自己慢慢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註冊比較久的會員應該知道,我們論壇主機多年來就是一個硬碟裝OS,另一個裝DISCUZ,都沒有裝任何RAID,是 ...

他算是回答了我要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註冊比較久的會員應該知道,我們論壇主機多年來就是一個硬碟裝OS,另一個裝DISCUZ,都沒有裝任何RAID,是 ...

我不了解目前的 raid 是否能做到回溯到某 個時間的功能(像以前的 netware 就有這個功能),但以前用過的經驗是 RAID 只能做到同步資料的功能。
所以若真的被入侵了,寫入後門程式,那麼所有有的同步硬碟都被感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不了解目前的 raid 是否能做到回溯到某 個時間的功能(像以前的 netware 就有這個功能),但以前用過的 ...

以CentOS來說,為什麼它會被寫入資料,這我實在不太懂???

除非你自己開放權限,不然不是無法進行這個動作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CentOS來說,為什麼它會被寫入資料,這我實在不太懂???

除非你自己開放權限,不然不是無法進行這個 ...

有時不是 OS 的問題,是應用軟体的漏洞!
情況可能是這樣,不是 CENTOS 及 APACHE2 的問題,可能是由於 DISCUZ 是用 PHP 跑的,而 PHP 為了產生一些檔案,如一些 CACHE 檔,就要有寫入檔案的權限,若加上 DISCUZ 程式上的設計不良,就會產生漏洞!
而一些漏洞及侵入方式,對一些人來說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了解目前的 raid 是否能做到回溯到某 個時間的功能(像以前的 netware 就有這個功能),但以前用過的 ...

其實RAID 主要的觀念是在於當其中一個硬碟故障時還能工作,並不能回溯,回溯只能靠備份,對!被入侵了用RAID 是沒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時不是 OS 的問題,是應用軟体的漏洞!

如果是Apache的漏洞,別人也應當都遇過,也可能解決掉了。
Pigoo應當沒有那麼幸運會是人家的首要目標。。。。。。

總之,這可能有經驗的資安人會比較清楚這問題。

就看有沒有資安人來說說經驗。。。給大家學習指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時不是 OS 的問題,是應用軟体的漏洞!
情況可能是這樣,不是 CENTOS 及 APACHE2 的問題,可能是由於 D ...

[PHP 為了產生一些檔案,如一些 CACHE 檔,就要有寫入檔案的權限。]

如果PHP可以這樣做的話,那也是權限被打開。。。。而且還是管理者有允許打開。。。

會為了PHP打開這個權限也太外行了吧。。。。。
(像有一些PHP操作要打開TXT的讀寫權限,這在我的眼裡也怪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註冊比較久的會員應該知道,我們論壇主機多年來就是一個硬碟裝OS,另一個裝DISCUZ,都沒有裝任何RAID,是 ...

目的是想先把RAID 做好
^^^^^^^^^^^^^^^簡單回答你就是. 要重來才能.
RAID 各階功能
RAID 0 增加讀寫效能
RAID 1 兩顆內容同步,避免壞一顆系統就掛了.
RAID 0+1 增加讀寫效能, 兩顆內容同步,避免壞一顆系統就掛了.
RAID 5 增加讀寫效能, 資料分散在三顆 HDD裏, 同一時間能容許壞一顆.
RAID 6 增加讀寫效能, 資料分散在四顆 HDD裏, 同一時間能容許壞兩顆.
以上是個人對 RAID 各階的認知.不足之處還請各位先進補充.
RAID的功能是對於硬體設備故障的解決方案.

要解決 程式被植入木馬 還是要從防火牆著手.
防火牆設定.如果你願意, 可以協助你設定.

兩台主機並資料庫同步對植入木馬是有效的.
因為木馬的總類有很多種.無法防範到 100%

因為現在你想把 raid 做好.就是一個機會.
一般的電腦設備 w大你應該不缺 (因為隨便修修就有了)
在架一台 pc 要現在運做的 ibm x336 一樣的.這樣變成備援機了.
(你剛剛才把 x336架好. 在架一台同樣的應該很快)
做資料庫同步, 並行跑一段時間看到沒有問題.
然後切到備援機上運轉.
在把 x336 重做.(有 raid 功能).
資料庫在跟備援機同步.
並行運作. 沒問題.
在切回 x336
這樣一來. x336 有 raid , 又有 備援機可用.
萬一 x336是機板 NG 就算你有備份. 還是要重架一台
不過這一切還是要 w大 有時間才能做.
W大 可以先著手改防火牆.沒有擋到 100% 最少也有 95%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P 為了產生一些檔案,如一些 CACHE 檔,就要有寫入檔案的權限。]

如果PHP可以這樣做的話,那也是權 ...

這個問題,為了讓系統更有效率,不會每次更新都會更新頁面,而是到了設定的更新時間,例如 15 分鐘再去更新頁面,重新產生這個頁面的 CACHE 檔案。若沒到設定的更新時間,系統則會使用原來 CACHE 目錄中的相 關 舊的 CACHE FILE.

所以問題來了,要產生這些新的 CACHE FILE,當然要有寫入的權限!

也就是說你每次看的頁面可能都不是最新的頁面,為何要這麼做呢? 很簡單,增加系統的效率!想想,若有人更新了一筆資料,如發一篇文或回覆一篇,資料庫處理好了,都要重新產生一個新頁面,是不是會增加系統的LOADING 及減低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目的是想先把RAID 做好
^^^^^^^^^^^^^^^簡單回答你就是. 要重來才能.
RAID 各階功能

講到防火牆這實在是很讓我頭疼’蛋疼的問題。。。。

光我那簡單的Hiper 810我就搞不清楚裡面的設定選項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要那麼設定。。。。

只好照內定的全啟用。。。。。

沒有錢買高階的防火牆,照這種資安來看,說不定要架免費防火牆來學設定也說不定。

另外,外面網拍也有賣二手的,但心想,會不會因為是舊的,所以功能不負使用才會被丟出來。

總之,防火牆問題一大堆。。。。

网友:
現在市面上的 防火牆,嚴格說來都只是路由器,不算具有防火牆功能,若有,也很陽春!
其實若有舊的PC,而且具有 2片有線網路卡,最好加一片無線網路卡,自已用pfsense 來架專業的防火牆,功能很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講到防火牆這實在是很讓我頭疼’蛋疼的問題。。。。

光我那簡單的Hiper 810我就搞不清楚裡面的設定選項 ...

這台功能很多.
家用還是公司用?
看你想要管到什麼程度?
設法就會不一樣.
高階或免費防火牆.設定都大同小意.差不會太多.
簡單描述最大的差別在它的處理效能及附加的功能( VOIP, VPN等)
因為使用者的需求不同.
有的要限制頻寛.有的要限制網站.要防毒.要限制連線數.最大流量不足最大連線數不夠等等.
所以就只能 "對症下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認為露天有幾台server?幾個人在維護?他們為什麼不用NAS+SSD?以他們的財力可以買成千上萬台ser ...

看了一下  http://www.dg1990.com.tw/ 的錯誤.
應該只是網站的檔案被刪了吧.
很常見的駭客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台功能很多.
家用還是公司用?
看你想要管到什麼程度?

經你指引,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哪裡看到漏洞就補哪裡。

所以重點是在[查覺有人攻擊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經你指引,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哪裡看到漏洞就補哪裡。

查覺有人攻擊你
^^^^^^^^^看得到敵人就好辦了.
把它的 ip 封鎖. (wan => lan)
在查查有沒有"內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覺有人攻擊你
^^^^^^^^^看得到敵人就好辦了.
把它的 ip 封鎖. (wan => lan)

其實我對防火牆沒有什麼概念,也還沒有深入一點的接觸。到現在也是如此。

直到前一陣子我遇上一個問題,我才開始準備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我有一台友旺的MH450,雖然是舊的,但也算企業級的樣子。
我覺得應當也還好。。。。。。。直到碰到一個問題,我才明白一點點什麼叫[攻擊]。
就是ARP攻擊。別人的電腦中毒後,會在內網攻擊分享器。好像這種攻擊會竊取到其他沒有中毒電腦的所輸入的帳號或密碼。

我想,新一點的分享器可能都堵住了這個ARP政擊,這台舊的MH450也可以堵,但並不自動或那麼好設定。。。。

我會發現也是因為去看APR表時,出現一堆不同的IP但同樣的MAC後,才去了解問題。
再去看事件就看到有人想登入分享器的後台。。。。

總之,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新的防火牆的意思。。。。舊的有些功能沒有或沒有改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對防火牆沒有什麼概念,也還沒有深入一點的接觸。到現在也是如此。

直到前一陣子我遇上一個問題, ...

沒有想到這個討論串還在持續著呢?  小弟也來湊一腳吧

ARP攻擊已經有點年代久遠嘍,資安議題幾乎是以小時來計算的

真的要做到防護除了主機、防火牆、防毒軟體、備份、備援、災難復原外,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簡單說就是做不完的)

單一的議題很難完全擋住目前網路上所有的攻擊,所以虛擬化孕育而出

除了簡單管理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災難復原速度最快、成本最低、失敗率最小

以目前論壇的規模來看,會被攻擊很正常,加入木馬也很正常,能不能全擋? 很難吧,就連微x也不敢說他們能擋住所有的攻擊

只有密閉式系統才有可能完全不被攻擊

對這個站台目前的狀況來看,勤備份是最好的解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  http://www.dg1990.com.tw/ 的錯誤.
應該只是網站的檔案被刪了吧.
很常見的駭客手法.

魔的看法應該是 IIS沒啟用ASP擴充功能或該擴充功能異常....

可以看到他是 error 404.3
HTTP Error 404.3 - Not Found
The page you are requesting cannot be served because of the extension configuration. If the page is a script, add a handler. If the file should be downloaded, add a MIME map.

如果是檔案無法讀取(不存在指定的目錄或檔案或限制存取此檔案), 應該會是 error 404.0
HTTP Error 404.0 - Not Found
The resource you are looking for has been removed, had its name changed, or is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以上個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