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2D 喇叭沒聲音 耳機有聲音

楼主(2016-04-29):
筆電目前一切正常 除了喇叭沒有聲音 但是接耳機卻又都正常

想請教版上大大,能否告知量測方式,想知道是否喇叭輸出端有問題

网友:
有刷過BIOS嗎 ASUS要看記憶體座那邊的貼紙才是正確型號不要刷錯
驅動程式盡量抓官網的來用

网友:
先確認喇叭是好的,
有遇過alc269壞連喇叭都一起燒掉

楼主:
獅子魚大,小弟等等測試看看

楼主:
Ayu05202003大大,有什麼方式測試喇叭呢?小弟這沒同型號料件,有把別台拆來裝,也是沒聲音!

网友:
#2 獅子魚

不是先要你確認BIOS & driver ?  這部分做了嗎?

楼主:
獅子魚大,一樣狀況,更新bios還是沒聲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大大,有什麼方式測試喇叭呢?小弟這沒同型號料件,有把別台拆來裝,也是沒聲音! ...

BIOS沒問題 聲卡驅動先更新用官網的

指針
測量步驟:
• 將三用電表置於歐姆檔
×
1位置。
利用測棒分別連接於喇叭兩端點測量其電阻值。
若電阻值很小則表示線圈正常

若指針不動則表示聲音線圈開路喇叭損壞

將黑色測棒與喇叭一端固定連接,紅色測棒與喇叭另一端點來回碰觸,
則喇叭會發出喀喀的聲音。

數位電表若要量測喇叭,則是要量喇叭單体的阻抗(4~16歐姆)
但是您若是想要測喇叭單体是不是會出現趴趴的聲音,則請將擋位撥至"LED"或二極体測試檔
(但是某些機型並不支援喇叭的振膜測試法)

要測試喇叭好或是壞的.不用三用電表.最簡單的方法是用3號電池.
記得一定要用3號電池.用紅白電線.紅色那一頭接在喇叭的正極.
白色接在喇叭的負極.再把紅白線與3號電池接觸紅色接觸正極白色接負極.
如果正負極沒錯.喇叭沒有壞那喇叭的紙盆會往上.如果正負極錯誤那喇叭的紙盆會往下沉.
這個方法可以測試喇叭有沒有壞.ㄝ可以分出喇叭的正負極.簡單又方便.
聲卡相關線路可參考K42F的圖紙論壇有就不上傳了
先測量兩組供電正不正常 耳機口切換訊號 功放線路
這是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沒問題 聲卡驅動先更新用官網的

指針

大大~喇叭測過是好的^^

所以初估~問題應該是在板子上~電壓供電是要在開機播放音樂的時候量測嗎??

K42F圖紙已經有找到了^^

不過我還是跟之前的程度差不多...可以教我怎麼看嗎??

我有打開您提供的檔案了~不過接喇叭的那4pin上面都不是顯示電壓...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喇叭測過是好的^^

所以初估~問題應該是在板子上~電壓供電是要在開機播放音樂的時候量測嗎??

K42F 相關線路在26 27頁 再配合點位圖去查
ALC269Q 聲卡電路上量1腳dvdd要有+3vdd—codec,
9腳 dvdd-io要有3.3v
25腳,avdd2 38腳avdd1 +5vdda-codec電壓要5V才正常
40 41 44 45 到SPEAKER_CON1 之間有沒有斷線 阻值正不正常
11腳復位訊號

聲卡芯片的13腳SENSEA信號正是一個電壓來識別是否有耳機,是否有麥插入的識別引腳,如果這裡R3602電阻變質。改變了此SENSEA腳的電壓,讓聲卡誤以為是有耳機插入了,所以機器的喇叭會沒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42F 相關線路在26 27頁 再配合點位圖去查
ALC269Q 聲卡電路上量1腳dvdd要有+3vdd—codec,
9腳 dvdd-io ...

大大~以上各腳位電壓都是正常的^^

40 41 44 45 也都沒有斷~到喇叭接頭都是接通的^^

目前僅剩13腳的SENSEA信號~不知道該怎麼量測 R3602 要拆下來量測嗎??

阻值應該要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以上各腳位電壓都是正常的^^

40 41 44 45 也都沒有斷~到喇叭接頭都是接通的^^

量兩邊電壓也可以 插入跟沒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兩邊電壓也可以 插入跟沒插入

R3602 兩端電壓都相同~2.1V左右

插入跟沒插入都是一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602 兩端電壓都相同~2.1V左右

插入跟沒插入都是一樣的!

2.1好像有點低把電阻拆掉再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好像有點低把電阻拆掉再測量

目前是開機中~播放音樂~耳機一直有聲音出來~會是那個插座壞掉嗎XD

請問是把電阻拔掉~然後量測哪裡的電壓呢??

一樣13腳出來的電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開機中~播放音樂~耳機一直有聲音出來~會是那個插座壞掉嗎XD

請問是把電阻拔掉~然後量測哪裡的電壓 ...

測量13腳電壓看多少 跟第4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13腳電壓看多少 跟第4腳電壓

拔掉後喇叭有聲音了~耳機也有聲音~但是應該是因為電阻拔掉~

他沒訊號回去~所以喇叭 不會因為耳機插入而沒聲音

電壓沒變化~一樣13腳 2.1V左右 然後第四腳剛才未拔跟現在拔了 都是5V左右

所以...是插座壞掉嗎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掉後喇叭有聲音了~耳機也有聲音~但是應該是因為電阻拔掉~

他沒訊號回去~所以喇叭 不會因為耳機插入而 ...

電阻壞掉也有可能先更換電阻 可以量電阻的阻直看多少
10K的電阻應該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壞掉也有可能先更換電阻 可以量電阻的阻直看多少
10K的電阻應該很好找

阻值我用X1 接近0了~所以會是他壞掉嗎??

正常應該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值我用X1 接近0了~所以會是他壞掉嗎??

正常應該要多少?

正常應該是10K

楼主:
大大~我有拆另外一張廢板上面這個電阻下來量~也是接近0耶~是我檔位搞錯嗎?
能用X1量沒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拆另外一張廢板上面這個電阻下來量~也是接近0耶~是我檔位搞錯嗎?
能用X1量沒錯吧? ...

點位圖是0 OHM沒錯 你裝一個10K看看
如果故障依樣有可能就是耳麥接口故障

网友B:
我本來想說.要不然.兩邊都有聲音也挺好的.可是後來一想.這樣插著耳機看謎片.不就全班都聽到聲音了.哈哈哈. 還是把它修好吧.加油-快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來想說.要不然.兩邊都有聲音也挺好的.可是後來一想.這樣插著耳機看謎片.不就全班都聽到聲音了.哈哈哈.  ...

你跟我想的都依樣

楼主:
不瞞兩位大大~其實小弟當初也是這樣想的XD 要是修不好,至少讓他喇叭有聲音@@

不過剛才用熱風槍吹了好久~把耳機孔吹下來了!! 然後換上廢板拆下來的...

現在完修了!! 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忙~才能抓到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