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先進推荐行車記錄器

楼主(2016-04-29):
各位先進、前輩大家早上好,今天小弟有一事求教。

原先使用的行車記錄器是接手別人替換下來的,畫質效果堪稱可以,但是夜視效果不佳,容易受灯光影響,對方車灯一照就白忙忙一片,而且電池爆了,

找坊間的行車記錄器一大堆,各家廣告都寫的很好,價格也都還ok ,但就不知實際使用的效果如何。
所以上來請教論壇上的前輩,說說您們使用的意見,作為購買的參考。

價格希望落在3張小朋友左右,若有類似懶人包最好,可以一次買齊就上線。

网友:
不彷朝續電力這方面著手吧!

有些規格開的很好,但是其電池及蓄電待機根本是"開玩笑"的短

他奶奶之前買東森購物台的~充滿電~開機5分鐘內電池就沒電

關機待機~不到5天電池就完全沒電

結果可笑的是~我後來去pchome24小時購物~挑了很久還是選台灣得廠牌結果因為內裝配件不對,當天就退貨(還好退貨,後來也是災情機)

改買pchome 24小時購物得大陸機,他奶奶的非常耐用~不僅關機待機可超過一個月以上,開機時不接外接電源撐1小時也沒問題

基本上~規格不管哪格廠牌多差不多,我是建議你跟pchome或是yahoo的24小時購物網購買,因為很方便退貨,當你買的紀錄器覺得不憂或效果不佳

就直接退貨再更換其他品牌試用

楼主:
謝謝您的寶貴資訊,就是在拍賣場看到眼花瞭亂的廣告,都說的很好,但是也有很多不明瞭之處。

网友:
我之前是買DS1,用到現在只有12v→5v的故障,和座壞掉

座壞掉是因為日曬+沒有把主機拆下來,繼續掛著太重
橡膠出油變質

12v→5v…就修好就好了

沒內建電池,用金電容,時間至少凍2周以上沒問題

那時買6k吧,現在新機種都3k多,也有5~6k的

購物網站雖然比拍賣貴,但有保障退貨/送修等等

网友:
我是買 無敵  CR-S05 行車記錄器
這台是用超級電容,畫質還算ok,價位露拍約3000內,參考看看..

官網
http://www.besta.com.tw/1/Produc ... tContent/CR-S05/0/1

別人的測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D4oehEbn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Q8RTJ_sK1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