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想挑藍牙鍵盤,版本的差異會很明顯嗎?

楼主(2016-04-29):
如題,前陣子敗了NB,因為平常都外接螢幕使用,連鍵盤滑鼠也都是外接USB或無線,因為想說不要浪費USB孔的應用,就想到了藍牙

藍牙鍵盤我想要很多KEY的,少KEY感覺打字不太暢快(個人奇檬子),但發現目前藍牙鍵盤出到4.0的只有微軟一家,而且還不平民(http://24h.pchome.com.tw/prod/DSAL23-A9006A8CM)

GOOGLE查了一下說藍牙4.0比之前的版本還要省電多了,想請教懂藍牙的高手大大們,用在鍵盤的話,藍牙3.0和藍牙4.0的耗電差異真的很明顯嗎? 是不是藍牙3.0鍵盤很快就要常換電池之類的

网友A:
規格上差異頗大,不過實測我猜大約是1/2-1/4左右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Classic Bluetooth technology
Bluetooth Smart technology
Distance/Range (theoretical max.)100 m (330 ft)>100 m (>330 ft)
Over the air data rate1–3 Mbit/s1 Mbit/s
Application throughput0.7–2.1 Mbit/s0.27 Mbit/s
Active slaves7Not defined; implementation dependent
Security56/128-bit and application layer user defined128-bit AES with Counter Mode CBC-MAC and application layer user defined
RobustnessAdaptive fast frequency hopping, FEC, fast ACKAdaptive frequency hopping, Lazy Acknowledgement, 24-bit CRC, 32-bit Message Integrity Check
Latency (from a non-connected state)Typically 100 ms6 ms
Minimum total time to send data (det.battery life)100 ms3 ms [31]
Voice capableYesNo
Network topologyScatternetScatternet
Power consumption1 W as the reference0.01 to 0.5 W (depending on use case)
Peak current consumption<30 mA<15 mA
Service discoveryYesYes
Profile conceptYesYes
Primary use casesMobile phones, gaming, headsets, stereo audio streaming, smart homes, wearables, automotive, PCs, security, proximity, healthcare, sports & fitness, etc.Mobile phones, gaming, smart homes, wearables, automotive, PCs, security, proximity, healthcare, sports & fitness, Industrial,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上差異頗大,不過實測我猜大約是1/2-1/4左右

哇,這樣子就會想忍住先不敗家,等4.0週邊的價格親民一點再來敗,畢竟規格差滿多的

真希望像記憶體一樣越來越平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這樣子就會想忍住先不敗家,等4.0週邊的價格親民一點再來敗,畢竟規格差滿多的

真希望像記憶體一樣越來 ...

只要競爭不激烈, 產品不普及, 價格就不會親民...
藍牙鍵盤一直不是普羅大眾的需求首選, 也非如記憶體是必要週邊, 很難有漂亮的售價n_141|

网友C:
如果,是羅技粉絲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羅技有個功能unifying
該功能的作用就是,可以讓使用者用一個接收器
去接收多個usb鍵盤/滑鼠

但使用上還需要去官網下載軟體,安裝並設定
我後來還是沒試,因為我只有一隻滑鼠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競爭不激烈, 產品不普及, 價格就不會親民...
藍牙鍵盤一直不是普羅大眾的需求首選, 也非如記憶體是必 ...

原來如此,滿有道理的

只能望啊望等啊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羅技粉絲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羅技有個功能unifying
該功能的作用就是,可以讓使用者用一個接收器

羅技還沒有出多KEY的藍牙鍵盤,不過太陽能倒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