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風扇換芯 定子更換 電腦散熱風扇 8*8風扇 12V 755CPU風扇

楼主(2016-04-29):
沒有錯  就是換芯   不是軸芯 也不是整組換新

而是抽芯替換      怎麼樣  夠稀奇吧      我居然會想到到做這事n_095|

大部分直流風扇都適用    如果是那種LED發光風扇  必須把LED都拆了
首先先將755散熱器拆了   小心地拆不要傷到   固定環可以剪開要用鋒利的斜口鉗剪開   不留痕跡的
拉出固定柱

風扇背後貼紙撕開  取出C型環    之後將扇葉取出  戴上手套 抓住定子先試探性的左右旋轉  注意繞組  不要弄斷線圈 還有飛來飛去又細小不堪施力的漆包線

如果可以轉動  那接著就慢慢地左右旋轉 往外拉  即可拉出定子

裝回也是 左右左右慢慢推回去  最好是先對位  對線位   一般定子支架 有一邊是有溝槽可以塞線組

少了定子的風扇框   還有合銅軸承可以器捐

深紅色箭頭為故障品   黃框內為更換後定子     我連線也順便移植了

原來的定子  15V才會轉   正常品是3.5V就要會轉了   有一些比較有料的例外  我遇過有一款是會感測電壓的  必須要PWM控制

更換完畢接著就裝機測試吧
終於轉了

网友A:
原來這個也可以這樣修,又多學了一招
只是好奇,直接更換電扇不就好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個也可以這樣修,又多學了一招
只是好奇,直接更換電扇不就好了嗎?

直接更換電扇當然好
可是有時遭遇風扇框/葉 特別些 不一定能適配

當然啦 挑戰不同一般作法

若我.....則一定是懶得出門買 又想維持原汁原味  而去殺肉改裝方便些  與  自爽程度居高...

网友B:
請教殺肉要去哪裡殺  ?
沒見過有 風扇的殺肉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殺肉要去哪裡殺  ?
沒見過有 風扇的殺肉場

回收廠一堆阿!!   舊散熱器、機殼風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殺肉要去哪裡殺  ?
沒見過有 風扇的殺肉場

通常會是附加價值   比如說一台ATX電源供應器    買故障品來  可以分拆出很多可用的  風扇就是一個例子

特別是用過的風扇   扇葉髒  管他的   反正要的是定子    轉子要清理也可以  反正都拿下來了
如果拆的是暴力扇  或是有牌子風扇  那建議是連轉子定子都要成套移植   盡量成配對的

我這個風扇是我比對過後  確定很類似才這樣換的

最主要是框       是特別的

不然我換整組換掉   比較省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個也可以這樣修,又多學了一招
只是好奇,直接更換電扇不就好了嗎?

最主要是框       是特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