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直流變頻冷氣 故障 (型號:SAP-E256UVH) 有送風無冷氣

楼主(2016-04-30):
三洋直流變頻冷氣 故障 (型號:SAP-E256UVH)  有送風無冷氣~
室內機 會出現 電源閃爍的燈號
https://youtu.be/udEaqzoUVgI
(有試著拔著總開關, 再插上總開機, 嚐試開機,試了三次, 只成功第一次_沒關機前,可以吹整天的冷氣, 第二天以後就無效了)

打電話請原廠來看, 說是 室外機主機板 故障 ~  維修費7800

想省錢,查詢google ,   有可能是 啟動電容 or 壓縮機電容  故障 ~  長的像銀色的小可樂罐

不過這台室外機拆機後, 我找不到這樣的東西  全部只看到黑色的壓縮機和彎來彎去的銅管, ( anyway 明天再重新檢查一遍)
ps: 晚點再後補  主機板的 線路圖 (今天忘了照)

室外機_主機板的照片

請問大大

1.  室外機_主機板上 三個大大的電容 (680UF 420wv)  ,  是不是就是運轉電容

2.  室外機_主機板的外殼  有個長的像黑色的插頭的部份, 是不是就是啟動電容

剩下的就瞎子摸象~   看能不是能猜中, 不行的話 ~ 就只好再量測電子元件 (非本科系, 電子不太熟,只能邊學邊看)

室外機_主機板的細照

网友:
第三,四張照片在外殼上的黑色方塊是風扇啟動電容沒錯! 在上方金屬有燒焦痕(老化)!
另外,機板照片右下邊2條白色線的上方, 凸出板邊的黑色小圓件, 表面看到有裂痕?
先買啟動電容回來換看看!

网友:
變頻冷氣壓縮機沒有啟動電容

變頻冷氣室外變頻模組除了原廠能維修,外面的人要維修難度相當高

网友:
變頻冷氣壓縮機
都是三相當然不會有啟動電容器

网友:
樓主,您的冷氣是變頻冷氣,受損的是變頻基板……

雖說基板不是不能修,但我還是勸您認命,乖乖花錢吧。

楼主:
補一張機板的配置圖

楼主:
請問這個 黑黑的電子零件叫什麼  ~  (焊接時,是否有正極 負極)
我想去更換這個, 上面有一道淺淺的裂痕

另外, 風扇的啟動電容 我會先量測一下 是否故障,  有看似燒焦的痕跡
是我用黑色麥克筆做的記號, 非燒焦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一張機板的配置圖

沒有維修底子建議真的別碰.....,花錢事小這變頻高壓電不是鬧著玩

网友:
板子已經上膠了
故障不容易修
趁著還沒天氣很熱修好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 黑黑的電子零件叫什麼  ~  (焊接時,是否有正極 負極)

我想去更換這個, 上面有一道淺淺的裂痕

先不要管裂痕零件的問題!這顆壞的話還會造成其他零件的損壞!

啟動電容的靠單片金屬的根部有不明燒焦痕,應該是電容內部跑出來的!(老化)
機板先把左邊插排線的"白白白黑"(由上往下)插槽, 還有其他排線插槽嗎?
小槽內的每支金屬都磨亮!或用刀片輕刮!
或用牙膏磨亮再水洗掉吹乾(小心線槽內或其他積水造成短路)!
機板先裝回去看室外機風扇會不會轉?!
我懷疑這台室外機散熱風扇馬達不是變頻的!??
燒焦的啟動電容不知道給誰用的?
如果真的是變頻機板的問題的話,只能找原廠換板子了!

网友:
這片已經打上樹脂,應該不太能修了

网友:
模組PWM故障機會大

网友:
黑色裂掉那一顆,應該是"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貼在散熱器上面,作為壓縮機變頻模組的過溫度保護

网友A:
我的大金也是綠燈閃壓縮機不起動;也是換機板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金也是綠燈閃壓縮機不起動;也是換機板才好。

我家大金是漏冷媒, 每年都要補一次! 閃綠燈需要叫故障碼, 比較準啦!! ^^
冷氣這東西我還真是不敢碰! 危險~~~~

楼主:
蠻奇怪的~   小弟我裝機回去,  冷氣竟然又可以用了,  已經連續2個上班日使用整天 都正常

惟一有做過的事,就是啟動電容的接腳 (那三根的金屬片,原本未拆修前, 上面第1根接腳接冷氣藍色電源線,下面的第三根接腳接冷氣紅色電源線)

我拿指針式三用電表, 調到 電阻檔位去測過2種方式 ( 第1根接腳接紅棒,第3根接腳接黑棒)   和 ( 第3根接腳接紅棒,第1根接腳接黑棒)
結果就是=> 畫面都是偏一下右邊,就迅速歸零了

說真的,看不出來啟動電容能不能用,可能是可以用吧, 我猜的
(ps: 無燒焦味, 上面黑黑看起來像燒焦的痕跡,是我用麥克筆做記號,方便接線回去用)

接下來把接腳,用衛生紙擦一擦接腳,讓它乾淨一點

冷氣主機板裝機回去時,每條要插回去的電源線、訊號線都儘量對準接頭,
目視,應該是沒啥生銹和接觸不良的地方

初步懷疑,有可能是接觸不良

再觀察個幾日好了, 也許是狗屎運讓我爽個幾天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蠻奇怪的~   小弟我裝機回去,  冷氣竟然又可以用了,  已經連續2個上班日使用整天 都正常
惟一有做過的事 ...

應該是機板接觸不良!
左邊插排線的"白白白黑"(由上往下)插槽,
金屬手指都發黑了!尤其是黑白相近那兩個的!
還有重新插拔也會讓金屬氧化膜刮掉!
恢復正常導通接觸, 而能撐多少就不清楚了!
下次最好買"接點清潔劑"來幫忙(不要含助焊劑的)!

下面紅框處的燒焦痕應該不是做記號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大金是漏冷媒, 每年都要補一次! 閃綠燈需要叫故障碼, 比較準啦!! ^^
冷氣這東西我還真是不敢碰! 危險 ...

每年都補冷媒?! 應該要順便拆開所有的接頭, 檢查銅管喇叭口有沒有問題!

网友:
有叫出故障碼顯示基板故障,我也是拆開機板拔插pin重插,撐過一年隔年再用還是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年都補冷媒?! 應該要順便拆開所有的接頭, 檢查銅管喇叭口有沒有問題!

管路目前測漏在2.x 小時都測不出來! 廠商都有檢查過沒問題, 今天年冬天再來換懷疑的那一段高壓管! 這是廠商的回答~ 來都沒收錢~ 我也不太好意思追問太多......

网友:
抓漏泡沫,一罐400元有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