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32V6R畫面橫線條請教。

楼主(2016-04-30):
原本一台32聲寶32V6R不過電,更換TNY280後正常可過電,開心之餘,畫面卻出現雜訊線條。
規律的3秒一次~
AD板鐵盒內有一顆1084 1.8穩壓IC會飄動,也剛好跟畫面出現3秒吻合;
更換之後問題依然存在,因手頭沒有邏輯板可測試,想請問版上各位先進有遇過此問題嗎?謝謝

有參考版上三太子大的文章,手上這台不會黑亮屏,只會3秒反覆出現雜訊畫面。

网友:
手頭沒tcon但可以量一下它的電壓喔,先從輸入電壓開始量~我之前有遇過開機時好時壞外加花屏有點類似你這樣除了換gamma ic之外,主板至tcon的電壓輸入也被一顆電阻短路給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