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 PWM IC可用LD7575代用嗎?

楼主(2016-04-30):
電視電源板 LD7576 PWM Controller Start-Up壞了! 手中只有 LD7575 PWM Controller
請教師傅: 如果裝用LD7575,是不是把PCA PIN-1腳位的電容移除,換成100K歐(65KHZ)即可

LD7576GS 24IN TV.pdf (1.19 MB, 下載次數: 32)

LD7575PS 500V PWM.pdf (337.38 KB, 下載次數: 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7576和LD7575的代换实例.

感謝老王的網址確認 。以下轉述網址結論:
原板上设计了RT / CT的位置。说明两者是可以在这个板上应用的。
如果用LD7575,就使用R921,空C927;
如果用LD7576,就空R921,使用C927。
通过原理分析与电路板实际,可以确定电源芯片LD7576 和 LD7575是可以代换的,不过需要改电路。

註:選用LD7575時R921為100K歐(65KHZ)。選用LD7576時C927為0.047UF~0.1UF。結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老王的網址確認 。以下轉述網址結論:
原板上设计了RT / CT的位置。说明两者是可以在这个 ...

結案是改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案是改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嗎?

美眉送修24"電視,進貢宜蘭的蔥燒餅
等三太子嚐過之後 ,再決定怎麼修電視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眉送修24"電視,進貢宜蘭的蔥燒餅
等三太子嚐過之後 ,再決定怎麼修電視呀

有得吃,到時候修好,再請媚妹來抓一下,有吃有抓 ...  ...  ...

网友:
莫大的福報阿

楼主:
冷掉的蔥燒餅用電鍋烙一下,又恢復外脆內嫩像美眉一樣的口感

BQ 24"電視的診狀是無待機紅燈,PI板壞去

原LD7576 PIN-1是用CT電容

換上LD7575,PIN-1 CT電容移除,改裝用RT 100K電阻

有5V也出紅燈,開機藍燈! 可是背光燈不亮

24" CCFL燈管點燈壓760V,確認四根都正常。用烏骨雞學姐的點燈板處下去~

蔥燒餅好吃,要怎麼才能再弄一盒? 有請先進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掉的蔥燒餅用電鍋烙一下,又恢復外脆內嫩像美眉一樣的口感

告訴妹眉前金的蔥燒餅已收,還有後謝的蔥燒餅未送,妹眉沒拿來就暫時說還沒修好 ...  ...

网友B:
點燈inverter 一般就 電源濾波 AL電容   和 驅動高壓的MOSFET
若是沒壞 多半高壓監測保護電路動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燈inverter 一般就 電源濾波 AL電容   和 驅動高壓的MOSFET
若是沒壞 多半高壓監測保護電路動作了  ...

三太子只會照抄換板,還是西門兄卡利害
這PI板高壓MOS炸壞去,絲印STM8319找不到是什麼晶體

网友B:
被POPCORN 褒獎下尾溜都翹起來...
來這帖服用下去 伸腿瞪眼 要道命除  概不負責
N- and P-Channel  MOSFET  SO-8
腳位要仔細比較...
STM8319

STM 8319

STM 8319

有常見的4554 可參考...

SI 4554 DY

SI 4554 D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POPCORN 褒獎下尾溜都翹起來...
來這帖服用下去 伸腿瞪眼 要道命除  概不負責
N- and P-Channel  MOSFE ...

西門兄太厲害了,什麼都查的到
手中只有AO4800、AO4801
以後會留意殺這種SO-8 N-P一對的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門兄太厲害了,什麼都查的到
手中只有AO4800、AO4801
以後會留意殺這種SO-8 N-P一對的MOS~ ...

AOS 的 AO46xx 大部分都是 N and P Channel Mosfet, 細部規格再查規格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