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及第 洗衣機 FAW1236DS 排水堵塞清理

楼主(2016-05-01):
富及第 洗衣機 FAW1236DS  排水堵塞清理
用檸檬酸 清洗後  石灰質掉落後堵塞住排水管道

就拆開排水閥門  清一清
再用清水將筒身內沖洗乾淨
裝回去  收工

网友A:
請問各位前輩,清洗衣機在不拆內桶的情況下,用檸檬酸還是小蘇打比較好

因為1個酸性1個鹼性

酸可以溶礦物質,鹼可以溶皂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各位前輩,清洗衣機在不拆內桶的情況下,用檸檬酸還是小蘇打比較好

因為1個酸性1個鹼性

這台洗衣機所在的位置水質石灰質很重,所以才用檸檬酸下去處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各位前輩,清洗衣機在不拆內桶的情況下,用檸檬酸還是小蘇打比較好

因為1個酸性1個鹼性

鹼溶皂垢?

覺得怪怪的

鹼+油→皂化→皂垢
↑這個應該沒辦法再用鹼還原吧…

我的作法是
檸檬酸水+科技海棉→刷洗內桶→放水清洗→排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鹼溶皂垢?

覺得怪怪的

原因是肥皂主要是脂肪酸鈉,溶水後是弱鹼性

以前考計算pKa時,有個概念就是鹼性鹽在鹼性環境溶解率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肥皂主要是脂肪酸鈉,溶水後是弱鹼性

以前考計算pKa時,有個概念就是鹼性鹽在鹼性環境溶解率比較 ...

請教
鹼性環境溶解的效果 vs 酸洗效果
哪個效果好?

從來我就沒拿鹼性清潔劑清洗過皂垢,來試試看
以往都是鹽酸洗刷刷~(垢很嚴重的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