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電源diy教學

楼主(2016-05-01):
行動電源diy教學影片

https://youtu.be/bY-BioZa-aM

我承認我不認真,我都只看妹妹而已

网友A:
全集成IC呀    DC-DC BOOST電路也做在裡面了

IC散熱要注意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集成IC呀    DC-DC BOOST電路也做在裡面了

現在很多都沒有加散熱片。。。

散熱片這種東西沒事加一加都有益建康。

网友:
那個誰~~用痞酷維修網名義去申請樣品來測試~

如果通過凹嗚~~~凹凹嗚~~凹嗚嗚~~標準認證

我們就開團了..

网友:
看介紹好像滿不錯的~ 如果有開團~ 也想買幾個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在很多都沒有加散熱片。。。

散熱片這種東西沒事加一加都有益建康。 ...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這類SMD 元件 依靠著PCB 銅箔散熱 加上打開防焊油墨
然後無知的菜鳥幻想可以再省些銅箔散熱空間
無良的長官要求 再省些空間
於是 機關算盡 誤了卿卿性命

這顆SMD 屬於 QFN 底下帶有金屬PAD 通過銲錫連接底部PCB 銅箔散熱
這時銅箔 PAD 錫膏印滿該區域時   極易出現該區融錫拉扯整顆SMD 元件移位
為防種情況,錫膏鋼網中間架橋,“十”字或“井”字架,錫膏下印時分割該區域,抑制拉扯移位

架橋部分 佔約20~30% 無焊錫
錫膏還得避開VIA導通孔  不然錫會流入孔內 導致銅箔 PAD 錫膏不足
  架橋+避開VIA  使傳熱效能減低

偏偏IC 硬是朝小型化 發展 圖裡看來 這個 QFN 挺小的
使得VIA導通孔數量選擇  變得尷尬與棘手

看到背面時覺得太有趣了,設計的人QFN 下方PCB直接給個大孔
第一次錫膏焊零件面  不焊QFN底部  ,
第二次 PCB背面   錫膏鋼網直接在PCB 於QFN底部
          開孔填錫膏   由於是大孔錫膏可以下料很足  保障了傳熱效能

覺得有趣是因為 之前說了
    ....錫膏還得避開VIA導通孔  不然錫會流入孔內 導致銅箔 PAD 錫膏不足...
現在反著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這類SMD 元件 依靠著PCB 銅箔散熱 加上打開防焊油墨
然後無知的菜鳥幻想可以再省些 ...

看了一下,這銅箔這麼大,應當還是有起碼的散熱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集成IC呀    DC-DC BOOST電路也做在裡面了

  DC-DC BOOST電路

升压型?

网友:
RT9480 - 全集成雙輸出移動電源:

原廠說明 http://www.richtek.com/zh-TW/Pro ... ry%20Charger/RT9480

Easy  to  Use  Power  Bank  Solution  (EZPBS TM ) Integrated Chip with Two Ports Output
RT9480 是以鋰離子電池為基礎的移動電源和其它可擕式應用的高集成、易用電源配置,其簡稱為 EZPBSTM(Easy to use Power Bank Solution 的縮寫)。它將線性充電電路、同步Boost電路、雙輸出負載管理電路和手電筒支援功能集成在一起,還包括了使用4只 LED 進行指示的電池容量、充電狀態和放電狀態指示功能。其封裝為 WQFN-24L 4x4。

171.81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
話說原廠弄那個套件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