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L-2450 LED燈條中間不亮

楼主(2016-05-02):
原本情況

拆開後
量測LED輸出,這LED有四組
第一次量測錯誤~~好像LED跟外殼不是共地。結果現在變中間兩大條不亮
原本只有右邊中間@
現在搞懂後,單用電表量LED顆粒都會發亮,正常電壓在7XV左右,不亮的在21V
PIN
黑  棕  紅紅 黃  綠
75V 21V + + 75V 21V
故意朓腺
棕  黑  紅紅 黃  綠
75V 21V + + 75V 21V
還是量一樣的地方
猜是LED燈條有問題

請指導

网友A:
若是燈條~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45

雖然最後結果是換燈條~
但過程很有學習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燈條~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45

謝謝,該買測試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類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32&extra=page%3D1

跟我的情況很像。。找殺肉板。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