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控開關維修實例(換按鈕)

楼主(2016-05-02):
本次主角是多年前的股東會紀念品.

一個無線遙控開關,
故障現象是無法操作,換過電池之後沒有改善,拆掉外殼,測量之後發現是按鈕開關已經老化,按下之後不會導通.
右下角長方形兩腳的是已經拆下的故障品,右方中間兩個是廢板拆下準備替換用的一般四隻腳開關.

四隻腳必需先加工,折到兩邊去,然後焊上延長腳

裝回去,按鈕高度稍微高一些,用斜口鉗剪掉就是.

完修.

网友A:
這其實有相同的東西可以買,也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其實有相同的東西可以買,也很便宜!

完美維修當然是找到原件更換.. 這是理想..
物盡其用, 找週遭能用的物件來維修.. 這是境界..

网友:
自己的東西可以這樣修,別人的還是換新品,呵呵

网友:
這招好用  特別是像這種有空間的
現在都做得很剛好   為了追求體積

這樣我想到之前還曾經用了更累人維修方式    不過那是行動電源
就是把它小心的撬開金屬蓋  拿橡皮擦 擦裡面的彈片      橡皮擦用美工刀割一小片下來 用鑷子夾著擦
擦乾淨來之後就照原樣蓋好   然後稍微用烙鐵熱一下金屬蓋  就封好了

网友:
IKURA大:
    勤儉建軍,歡迎加入 中華民國愛修協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其實有相同的東西可以買,也很便宜!

印像中 四腳比兩腳的耐用(按)....
拆癈板(按鈕)更是物盡其用...

网友:
利用手邊現有的原件替代 省掉專程找材料的麻煩 贊啦!

网友:
改接腳加打磨!! 只能說厲害啊~~~~厲害!!!
除非真的找不到~~ 不然我真得不會做這種事! 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