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LJ1300 列表機維修

楼主(2016-05-02):
這個機型當年研考會補助40多台,過了10多年,全單位剩下2台,但是碳粉還有20多隻,基於反共抗俄勤儉建軍的原則,加減修了

症狀是出紙時,右上角會皺成手風琴,箭頭處

當然拆了,因為維修手冊比小弟拍的清楚,小弟直接從手冊截圖

先拆左側蓋

拆後蓋螺絲

拉出後蓋

拆右蓋螺絲

按下卡筍,取出右蓋

拆上蓋螺絲,拿掉上蓋

拆加熱器骨架螺絲

另一邊也拆掉

拆加熱器固定螺絲,2邊都拆

取下加熱器

加熱膜缺了一段,右邊綠箭頭是加熱膜碎片

當年因為陸續買新機器,很多堪用舊機器都被保管人報廢,小弟有把這些消耗品殺肉備用

備用良品

裝好後測試沒問題,繼續給他用下去

楼主:
還有,不必要拆的部分不要誤拆,否則會裝的很痛苦

网友:
手術成功~~

楼主:
這種有手冊的其實都還好,最怕缺零件

小弟單位有台epson alc8600 A3彩色列表機,要價10多萬,當年故障還有顯示代碼,e503,列印密度感應器信號異常,送回原購買廠商維修,竟然回報更換主機板後故障還在,廠商一直大力鼓吹維修不符成本,最後承辦人把他報廢了,可是小弟看維修手冊,這個東西就只是1個sensor後面2條電線,幹嘛換主機板

网友:
在下以前遇到這種狀況因為沒備料, 就直接買加熱器皮膜來換(含潤滑油, 套回加熱器前要塗上去)

网友:
拆加熱組影片這邊

若膜破掉,可以跟非原廠修印表機的廠商單獨購買替換

楼主:
請問這個膜單獨購買要如何確定長度跟直徑,還是報型號,店家就會拿出剛剛好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膜單獨購買要如何確定長度跟直徑,還是報型號,店家就會拿出剛剛好的材料 ...

直接報型號即可, 網拍上有店家販售.

題外話, 和這台相似的LJ1200反而都是雷射組先掛給你看 (症狀: 印字會很淺, 換過碳粉匣和皮膜無效, 最後拆另一台零件機的雷射組來換才修復).

网友B:
請教一下,加熱膜會破裂的原因?是不是都壞在同一個地方?

网友:
gd,維修有料就是王道~當然技術更重要,恭喜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加熱膜會破裂的原因?是不是都壞在同一個地方?

最常見的是拿回收紙列印, 但沒把上面的釘書針拔乾淨.

网友:
釘書針沒拔掉會傷到上熱皮膜跟下壓滾筒
加熱組溫度不夠或是用劣質碳粉導致碳粉黏在皮膜上
紙整個捲在皮膜上
甚至有user拿雷射印表機來印自黏標籤搞得整個加熱組都是標籤紙
以上是最常見的幾種症狀
加熱皮膜有分一般塑膠皮膜,金屬鋁質皮膜,鋁管型(只有這種不用抹油)
皮膜破掉通常下壓滾筒也有可能跟著破皮或皺摺,也要跟著換掉
換皮膜的時候加熱本體清潔刮除積碳很重要
抹油的量跟均勻程度會直接影響列印品質
皮膜破掉並不是可以永無止境的換
有的時候上熱皮膜內部包著的本體有可能也刮傷了
本體刮傷在換下去沒多久就會再破
這時本體也要換(最常碰到本體刮傷嚴重的幾乎是金屬皮膜最常碰到)
機器用久,使用率高皮膜會破或是表面塗層磨掉是難避免的
上熱跟下壓滾筒是靠左右各一個彈簧緊緊扣著
紙跟皮膜摩擦力道很大

网友:
最喜歡聽的一句話: 勤儉建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報型號即可, 網拍上有店家販售.

題外話, 和這台相似的LJ1200反而都是雷射組先掛給你看 (症狀: 印字 ...

列印很淺是因為雷射掃描組裡面的折射鏡被飛碳或是灰塵覆蓋住

只要把雷射掃描組拆開,拿棉花棒用酒精或純水擦掉各折射鏡上的飛碳或灰塵

就可解決列印淺的問題,當然要先確定耗材是沒問題的

不然列印淺也有可能是耗材的關係

這種問題幾乎每台雷射印表機都會有,不管是彩雷還是黑白雷

只差在彩雷的雷射掃描組比較大

鏡子超多要耗掉很多棉花棒

除了EPSON跟全錄幾個特殊型號是用SLED的以外

例如EPSON M1400 MX14 M200 C1700 C1750

全錄CP205 CP105B P205B P255DW M205

桌上剛好有台正在修的HP P1102W,以他做範例

這台是黑白雷,雷射掃描組很小,很好清理
裡面看到的鏡片都要清,包括4角菱鏡

以下是SLED模組,全錄開發出來取代傳統雷射掃描組
往後全錄跟EPSON雷射印表機幾乎都用SLED了

楼主:
小弟修過1台HP LJ1300,已經印了80000張,症狀也是列印很淺,原因雷射頭老化,只能換殺肉雷射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