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4N68T 不開機

楼主(2016-05-02):
有做測試主機板不插入顯示卡(電源供應器和CPU風扇都有運轉但不開機)
如插的是省電型的顯示卡(電源供應器和CPU風扇都有運轉但不開機)
(並且像是顯示卡有問題所發出警告聲)
如使用的顯示卡需要6P供電(電源供應器和CPU風扇都不運轉)

看來是某處的供電
發生供電不足
有看其他會員有主機板不開機的情形
看了chiyimonitor 大
所給的建議是先量測電感的電壓

電感正面圖

然後上網看了大陸的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o23illjlw
請問要量測電感
需量測主機板電感焊接處

電感背面圖
請問是使用直流電檔量測其電壓嗎?
因為我怎麼聽到的是二極管檔

网友A:
測量"電壓"時.用直流檔沒錯
測量電感是否"導通"時.用二極管檔
我使用小畫家改一下圖.電感畫很醜.別介意.圖中兩個白色圈與電感應該是通的.所以測量白色圈位置就行.這裡是CPU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電壓"時.用直流檔沒錯
測量電感是否"導通"時.用二極管檔
我使用小畫家改一下圖.電感畫很醜.別介意.圖 ...

chiyimonitor 大

使用直流電檔 20v
紫色色塊為紅色探棒測試點

測的結果最上面那一個R68電感電壓
比下面的還低

网友B:
nForce 630a單橋空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 大

使用直流電檔 20v

你測量得很好.主機板上的各大供電.幾乎都會經過電感.電感旁邊-都會有MOS.對不對.所以你也抓到訣竅.會去量MOS了.
圖1的1.15V 為CPU內部控制記憶體模塊所需的電壓.所以此板的RAM是CPU在管理的.正常
     1.4V為CPU核心供電.看起來有3相供電.應該正常
圖2的1.53V為記憶體所需電壓 一般稱1.5V.正常
        1.22V為單橋(整合橋)所需的電壓.正常
目前看起來電壓正常.再來測PCI的A15腳 PCI-RESET.看看是否有3.3V-依你的圖.PCI插槽左上第1腳為A1.左下第1腳為B1

kinblo大有提到單橋空焊.這一片經常有單橋空焊的問題喔

网友C:
應該說主機板運作不跑碼才對....上除錯卡看看吧

网友A:
忘記一個重點了.你說有警告聲嗎?能否描述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說主機板運作不跑碼才對....上除錯卡看看吧

樓主有插顯示卡測試開機,有聽到聲音
應該是有跑碼,只是可能卡在橋空焊
或是其他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Force 630a單橋空焊?

單橋空焊
kinblo 大所指的是南北橋
其中一個有空焊
如果發生這種情形能自行處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說主機板運作不跑碼才對....上除錯卡看看吧

想說無法開機
所以說不開機

除錯卡不曉得你們使用的是那一款
想說如果好用可以去買來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量得很好.主機板上的各大供電.幾乎都會經過電感.電感旁邊-都會有MOS.對不對.所以你也抓到訣竅.會去量 ...

chiyimonitor 大
我耍寶了
我之前看錯測到pci-e

不過在那裏算腳位
很怕算錯腳位眼睛都看花了
我剛測了pci 15腳 所測的電壓為 3.43V
(測那一組的PCI應該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記一個重點了.你說有警告聲嗎?能否描述一下

有錄製了開機時發出警告聲的影片
https://youtu.be/d0yJfnR9tMw

聽警告聲好像是一長四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有插顯示卡測試開機,有聽到聲音
應該是有跑碼,只是可能卡在橋空焊
或是其他問題吧? ...

如果是橋空焊
請問要如何分辨
是南北橋
那一座橋空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橋空焊
請問要如何分辨
是南北橋

這塊板子只有一個整合橋
整合橋就是把南北橋給整合在一起.

怎麼判斷是不是橋空焊這個我也不知
老實說,是不太有憑據的猜想 XD

但是因為整合橋空焊的例子很多
所以一般看到整合橋會覺得可能又是空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錄製了開機時發出警告聲的影片
https://youtu.be/d0yJfnR9tMw

應該能跑碼.需要除錯卡.否則只能亂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能跑碼.需要除錯卡.否則只能亂猜

chiyimonitor 跑碼了
最新終極版 PTi9
液晶中文繁體除錯卡

碼照跑舞照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塊板子只有一個整合橋
整合橋就是把南北橋給整合在一起.

第一次聽到整合橋

請問要如何得知
主機板是整合橋
因為只知道在cpu那一個是北橋
在pci旁就是南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 跑碼了
最新終極版 PTi9
液晶中文繁體除錯卡

檢查RAM 及SMBCLK SMB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RAM 及SMBCLK SMBDATA

謝謝 chiyimonitor 大

有參考 chiyimonitor 大 維修實例

檢查RAM 及SMBCLK SMBDATA
這位置方面我不太清楚正不正確

紫色色塊為測試點
測試所得數值皆是 0v
記憶體第1個腳和第2個腳位
不曉得對不對
如果對請問第一個腳位是什麼
          請問第二個腳位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chiyimonitor 大

有參考 chiyimonitor 大 維修實例

DDR3 為118與238 電壓應該都一樣約3.3V 看圖最上面那一隻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 為118與238 電壓應該都一樣約3.3V 看圖最上面那一隻RAM

DDR3 118與238 所測電壓為 3.4v

看圖最上面那一隻RAM (不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DDR3 118與238 所測電壓為 3.4v

看圖最上面那一隻RAM (不太懂你的意思)

c版主的意思應該是,ddr3記憶體插槽,要量118,238pin腳
他在最上面那隻ram slot有標示腳位,可以參照.

整合橋怎麼看嘛,其實就是整個板子上面,你只會找到這個
有散熱片的大晶片,最早區分南北橋的用意是
北橋負責高速元件,像是CPU,記憶體,顯卡
南橋負責處理低速周邊,像是硬碟,PCI插槽,COM,RS232,PS2,USB之類

這也就是你說的,CPU那一個是北橋,PCI旁的是南橋的原因所在
因為主機板線路佈線的原因.

會如此區分,最早應該是跟製程技術有關吧,全塞進去,整個晶片會太肥大
而且良率應該不好.

网友E:
電腦主機板發出一長四短的情況通常是代表顯示卡不過,不過之後B完會出現正常開機的B聲
只是沒畫面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版主的意思應該是,ddr3記憶體插槽,要量118,238pin腳
他在最上面那隻ram slot有標示腳位,可以參照.

對.就是這樣.謝謝conbawa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3 118與238 所測電壓為 3.4v

看圖最上面那一隻RAM (不太懂你的意思)

就是像conbawa大說的那樣喔

网友B:
SMBCLK 記憶體插槽位置118腳

SMBDATA 記憶體插槽位置238腳

點圖
m4n68t 1.03g.rar (88.85 KB, 下載次數: 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c版主的意思應該是,ddr3記憶體插槽,要量118,238pin腳
他在最上面那隻ram slot有標示腳位,可以參照.

conbawa 大謝謝你的解說
有散熱片的大晶片

不曉得指的是不是南橋這
其中一個主機板南橋散熱片
看起來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腦主機板發出一長四短的情況通常是代表顯示卡不過,不過之後B完會出現正常開機的B聲
只是沒畫面罷了。 ...

請問那是顯示卡插槽那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CLK 記憶體插槽位置118腳

kinblo 大
不好意思看不懂這一個點圖

紫色和紅色為探棒的測試點
請問是這測試點位置那一個才是正確的

我測完 118 和 238 都是 3.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blo 大
不好意思看不懂這一個點圖

那就是正常了.對了.標題型號與主機板不符喔

网友B:
都是3.4V
代表SMBCLK與SMBDATA
信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正常了.對了.標題型號與主機板不符喔

不好意思因為打太快
沒檢查到
我好像不能自行修改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3.4V
代表SMBCLK與SMBDATA
信號正常

謝謝你們的幫忙
雖然現在還沒修好一塊主機板
不過對檢測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們的幫忙
雖然現在還沒修好一塊主機板
不過對檢測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

已經幫你修改.既然你有除錯卡.試試有裝RAM與沒裝RAM是否都跑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幫你修改.既然你有除錯卡.試試有裝RAM與沒裝RAM是否都跑一樣.

chiyimonitor 大
謝謝你的幫忙

這我明天有空再做測試
因為有點累了

明天測試好會再做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 大
謝謝你的幫忙

不客氣

网友F:
電感背面圖
看到圈圈處右邊上方往右數第3的位置(R27) 看起來有一隻腳空焊(焊點與旁邊不一樣)

楼主:
回家後測試
有記憶體和沒有記憶體
所測的訊息(有記憶體和沒有記憶體測的訊息是一樣)

奇怪的是今天測的跟昨天的訊息又不同

RST    信號有效
IRDY   信號無效
FRAME  信號無效

關鍵信號錯誤
請檢查CPU相關
電路及主機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感背面圖
看到圈圈處右邊上方往右數第3的位置(R27) 看起來有一隻腳空焊(焊點與旁邊不一樣) ...

謝謝告知

我再試著補焊看看
看有沒有什麼改變之類

楼主:
主機板有沾到髒東西
主機板再重測

沒有記憶體

當前診斷碼: D0
內存自檢,請檢查內存
或更換內存條

有記憶體
當前診斷碼: C7
未知診斷碼,請查閱上一嗎或主

當前診斷碼: 2A
檢查顯卡BIOS芯片

當前診斷碼: 52
檢檢查主板中
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條
及支持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有沾到髒東西
主機板再重測

檢測應該已經過記憶體  2A照理說應該到顯示卡.而且畫面出現了  要是我-會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應該已經過記憶體  2A照理說應該到顯示卡.而且畫面出現了  要是我-會先刷BIOS ...

chiyimonitor 大
先刷BIOS

那不就要去買一台BIOS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應該已經過記憶體  2A照理說應該到顯示卡.而且畫面出現了  要是我-會先刷BIOS ...

我再接螢幕線試試
看能不能開機重刷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 大
先刷BIOS

燒錄器是基本工具.如果你真有興趣修主機板.建議買一個

网友G:
結果是顯卡故障~~卡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錄器是基本工具.如果你真有興趣修主機板.建議買一個

會很難操作嗎?沒有使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結果是顯卡故障~~卡2a~~

怎麼可能

有交替測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錄器是基本工具.如果你真有興趣修主機板.建議買一個

忘了問 chiyimonitor 大
有沒有推薦什麼品牌的燒錄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問 chiyimonitor 大
有沒有推薦什麼品牌的燒錄器

這個我就沒研究了.我是以SO-8 IC的需求去買燒錄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結果是顯卡故障~~卡2a~~

卡2a 對我來說 不一定 有可能是橋的機會比較大 2a 25 都是 開板的人選了一塊 amd的板來修 基本上 橋佔的機率就比較高 再來 量測只有三用電表 維修工具只有跟烙鐵熱風槍 基本上我認為 要能完修一塊主板 機率真的太低了 刷bios 要燒錄器 換io要靠焊工 換橋 換cpi座 要返修台  這都要靠時間的練習 還要砸錢買設備跟工具 沒辦法一步登天

网友B:
小的拙見拉
應該是橋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就沒研究了.我是以SO-8 IC的需求去買燒錄機

沒關係
我有空再研究看看
看買那一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卡2a 對我來說 不一定 有可能是橋的機會比較大 2a 25 都是 開板的人選了一塊 amd的板來修 基本上 橋佔的 ...

雖然沒能力修復
不過從前輩們學到一些主機板檢測
多少也是有收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拙見拉
應該是橋空焊@@

橋空焊不就要哭哭

沒有返修台

而且能力現今也不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卡2a 對我來說 不一定 有可能是橋的機會比較大 2a 25 都是 開板的人選了一塊 amd的板來修 基本上 橋佔的 ...

因為依據樓主的影片的最後2聲警示聲,我判定已開機,只是顯示不出來,或許這時拿 pci 介面的顯卡應該會有畫面~~當然您說的橋故障我也認同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應該已經過記憶體  2A照理說應該到顯示卡.而且畫面出現了  要是我-會先刷BIOS ...

今天先借用大哥的pci-e顯示卡
插主機板
再度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依據樓主的影片的最後2聲警示聲,我判定已開機,只是顯示不出來,或許這時拿 pci 介面的顯卡應該會有畫 ...

手頭沒有 pci 介面的顯示卡
改天再去弄看看

再來測試換pci顯示卡
會出現什麼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手頭沒有 pci 介面的顯示卡
改天再去弄看看

每次代碼都不同 最好用去漬油把板子刷一下 記憶體插槽 跟PCIE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次代碼都不同 最好用去漬油把板子刷一下 記憶體插槽 跟PCIE插槽

謝謝獅子魚兄

晚一點
我再試著做清潔
感謝你所給的建議n_116|

楼主:
主機板記憶體槽和PCI-E槽
用牙刷沾去漬油做清潔後
用除錯卡重新做主機板故障檢測
下列是測試時所得訊息:

前1 診斷碼: A2
即將顯示任何軟錯誤.
屏幕提示排錯.

前2 診斷碼: 8F
軟磁盤已檢查,檢查主板軟、硬驅接口.

前3 診斷碼: 78
未知診斷碼,請查閱上一碼或主板資料.

前4 診斷碼: 52
檢查主板中內存控制電路及內存條.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先借用大哥的pci-e顯示卡
插主機板
再度做測試

真正 會修主板的人 不會用到 中文顯示的 偵錯卡  會修的一張4位數字 就很好用了 中文的顯示反而會混亂 偵錯卡的顯示代碼只是維修一部份 上面所顯示的燈號跟電壓也是很重要 如果有機會去技嘉高雄維修中心 送修主板
有幸上到2樓 跟工程師 交流 他的桌上 就是除錯卡  烙鐵 熱風槍 燒綠器  示波器 一台筆電 返修台就放在最後面的房間 你對修好的主板有疑慮 當場 就可以跟工程師討教
技嘉 修好的板子如果你有用心看 上面有的會寫上u20  等代號故障

主機板 要修理 拿到手第一步 檢測卡插上 (我想會修的人都這樣做) 看5v待機燈 是否亮起 沒有亮 如果電源共應器 昰好的  那代表 開機電路有問題 你也一定無法啟動 這時候才需要拿出你的電表或示波器 來檢測

說到這 我昰想讓你理解一個觀念 主機板開機沒畫面 一般來說是看除錯卡 有沒有跑碼 燈號正不正確  如果都沒有才需要 拿出你的電表或示波器 來檢測

這塊板子  可以判定已經有跑碼 大家也提供你很多的 意見 我就不在多嘴 但
我可以講結論 這塊板子如果不是你誤測沒壞 不然就是橋 附近電路有問題或空焊 機率各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先借用大哥的pci-e顯示卡
插主機板
再度做測試

有其他CPU可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正 會修主板的人 不會用到 中文顯示的 偵錯卡  會修的一張4位數字 就很好用了 中文的顯示反而會混亂 偵 ...

playart 兄
因為當時是看到網拍中文除錯卡
而且又是什麼最新版就買了

謝謝playart兄
所教檢修流程

小弟很確定是壞的

看來這一片主機板的問題
是上面幾位大哥所說的橋空焊

楼主:
沒有多餘 AMD CPU
CPU 確定是好的
因為朋友主機板故障
而升級換下所送的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多餘 AMD CPU
CPU 確定是好的
因為朋友主機板故障

維修如果是興趣.別急-慢慢來.經驗是累積出來的.如果是插上顯卡與記憶體就開機.那也沒啥好玩的了.你拿個吹風機吹整合橋位置的"背面".吹到正面的橋摸起來會燙就停.3分鐘後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如果是興趣.別急-慢慢來.經驗是累積出來的.如果是插上顯卡與記憶體就開機.那也沒啥好玩的了.你拿個吹 ...

chiyimonitor 大
謝謝你
一路以來一直指導小弟

應該用熱風槍也行吧
看來 chiyimonitor 大
的用意是想把鍚熔解補焊試試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 大
謝謝你
一路以來一直指導小弟

從後面吹不至於會溶錫(別想太多).只是要利用熱脹冷縮效應.看看會不會有短暫的開機.有空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後面吹不至於會溶錫(別想太多).只是要利用熱脹冷縮效應.看看會不會有短暫的開機.有空試試看 ...

原來是熱脹冷縮

有空再找時間做測試

网友E:
昨天發現你有上B聲的影片檔,這聲音聽起來就是主機板已經開機,但是顯示卡有問題
所發出的聲音,你可以拿片有可以發出BB聲的可開機主機板,來試看看沒差顯卡的聲音
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發現你有上B聲的影片檔,這聲音聽起來就是主機板已經開機,但是顯示卡有問題
所發出的聲音,你可以拿片 ...

一般而言沒顯示卡
好像一長3短 (如果我沒記錯)
而顯示卡確定是好的

我晚一點再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