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正確規格?

楼主(2016-05-02):
請問痞酷友此元件規格?(9433P)
不知道有無可買到的管道及辨識元件規格Datasheet之類

以下是小弟猜測
若這款是P-Channel MOSFET的話,若用更耐壓的IC,如AO4435,是否可以代用呢?
感謝

网友:
看看是否為AF9433P.

网友:
金電容 漏液了!

楼主:
感謝scottwang大的連結!

楼主:
lkkseemi大感謝您的提醒

小弟猜測是P-Channel MOSFET的話
因為PIN1~3 有12V電壓
但是PIN5~8都為0V電壓!
所以後續就還沒仔細查lkkseemi大所圈選的區塊
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感謝您的提醒

小弟猜測是P-Channel MOSFET的話

"  因為PIN1~3 有12V電壓
   但是PIN5~8都為0V電壓!  "

看到這樣我也會猜 PMOS
但是 PIN4  _G 電壓??
PMOS 可能沒壞  PIN4  線路得追一下...(受Q9控制    )

若懷疑MOS 我會先  PIN4  拉線 GND 強制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因為PIN1~3 有12V電壓
   但是PIN5~8都為0V電壓!  "

SIMON1016大 您好

會有兩種現象
PIN4 若量測到電壓12V,PIN5~8都為0V電壓!....異常
PIN4 若量測到電壓0V,PIN5~8都為12V電壓!....就變為正常...但多次開關機就又跳回上面異常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 您好

會有兩種現象

PMOS 沒壞

研究一下  Q9控制 動作 與線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感謝您的提醒

小弟猜測是P-Channel MOSFET的話

以前386時代 不識 金電容。
修一全是 微動按鍵開關 的收音機 。
經檢查發現一電池不良沒電 (是 金電容) !
即找來386 Bios 用3.6 V鎳鎘電池接上 竟然能啟動 完修 !

金電容不良!  64K EP ROM 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