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0IJ 無法啟動

楼主(2016-05-02):
ASUS

K40IJ

狀況 :  無法啟動

測試 : POWER SW - 有 3.2V
          無電流反應
           3 , 5 V 不出
           BIOS 試過無效 (官方的) 1378 腳 有 3.2V
           機板無短路現象 , I/O 與 南僑 都有震盪反應
           無零件發燙現象

請各位大大賜教..感恩

補充內容 (2016-5-4 09:53 PM):
完修 -

感謝 獅子魚 的協助

网友A:
請問記憶體座貼版那邊的型號跟主板上面的板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記憶體座貼版那邊的型號跟主板上面的板號

記憶體上的

記憶體上的

版號

版號

是認為 BIOS 版本錯誤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認為 BIOS 版本錯誤嗎?

BIOS官網是下載K40IJ的話就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官網是下載K40IJ的話就沒錯

是的...官網下 K40IJ 的 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官網下 K40IJ 的 BIOS

那就先查RT8206A的工作條件
點位圖
Asus K40IJ K50IJ 點位圖.rar (1.54 MB, 下載次數: 63)
這是待機時的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查RT8206A的工作條件

點位圖

電壓跟你的都不對....可是我換過 RT8206 一樣無反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壓跟你的都不對....可是我換過 RT8206 一樣無反應

那把你量的電壓寫上來判斷是哪裡有問題看是EC還是橋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把你量的電壓寫上來判斷是哪裡有問題看是EC還是橋的問題

1 - 1.9    10 ~16 - 0
2 - 0       17 - 5
3 - 5       18 - 0
4 - 5       19 - 5
5 - 0       20~23 -0
6 - 18     24 - 5
7 - 5       29 - 1.9
8 - 0       32 - 5

麻煩看一下沒標示出的 也都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 1.9    10 ~16 - 0
2 - 0       17 - 5
3 - 5       18 - 0

14腳跟27腳EN1 EN2沒出來先查這路的線路到EC的19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腳跟27腳EN1 EN2沒出來先查這路的線路到EC的19腳

D8103  3 有 3.1 V -  12 沒電壓 會是這顆問題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D8103  3 有 3.1 V -  12 沒電壓 會是這顆問題嗎 ?

你把BIOS拆掉看3V 5V有沒有出來
EC發出VSUS_ON     要EC 供電正常   還要AC_IN_OC# 為低電平 加到 EC 才可以輸出  VSUS_ON開啟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IOS拆掉看3V 5V有沒有出來
EC發出VSUS_ON     要EC 供電正常   還要AC_IN_OC# 為低電平 加到 EC 才 ...

BIOS 拆了 3-5 也沒出來....不好意思耽誤妳睡覺

可是有跑出 0.03 A 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 拆了 3-5 也沒出來....不好意思耽誤妳睡覺

沒那麼早睡 那就查EC開啟這個訊號的條件EC 26# +3VA_EC  位EC供電的必要條件 EC120腳 0V

如果RT8206A沒待機3v 5v,除了排查供電 開啟,以及EC條件正常。RT8206A   EC IT8502E 也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早睡 那就查EC開啟這個訊號的條件EC120腳

EC120 腳 2.9 才對

网友A:
那就查這個訊號去哪裡
應該是這一段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這個訊號去哪裡

應該是這一段有問題

剛也是查到這...6腳 19V - 5 腳 9 V 在看好像跟 U8801 有關

手上剛好無此料.... 代料 .. 謝謝啦

補充內容 (2016-5-3 10:56 AM):
6 - 3.2V  5 - 9V

補充內容 (2016-5-3 10:57 AM):
這是 Q8809

网友B:
待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clock,查看32.768kHz有沒有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clock,查看32.768kHz有沒有震盪

有注意過震盪問題...甘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也是查到這...6腳 19V - 5 腳 9 V 在看好像跟 U8801 有關

手上剛好無此料.... 代料 .. 謝謝啦

mb39a132 4 5 腳的電壓各是多少 ACIN 正常應該是1.38 ACIN如果不正常就先查R8823 R8827
ACOK正常應該是0.57 如果不正常 RN8801 後面相關線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39a132 4 5 腳的電壓各是多少 ACIN 正常應該是1.38 ACIN如果不正常就先查R8823 R8827
ACOK正常應該是0 ...

OK--晚點再測量...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39a132 4 5 腳的電壓各是多少 ACIN 正常應該是1.38 ACIN如果不正常就先查R8823 R8827
ACOK正常應該是0 ...

mb39a132 , 4 - 0.9 , 5 - 9.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mb39a132 , 4 - 0.9 , 5 - 9.28

ACIN 輸入端19V 經R8823 R8827  輸入要高於17.5才能正常開機 出來大概是1.36
ACOK 分壓得到9.5V 所以只要ACIN得到高電平 ACOK就會被拉低
現在就先檢查19V跟R8823跟R8827就能修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IN 輸入端19V 經R8823 R8827  輸入要高於17.5才能正常開機 出來大概是1.36
ACOK 分壓得到9.5V 所以只要 ...

可是有量過阻抗 都正常 R8827 前端 19 V 中間 就只有 0.9 V

那有可能 MB39A132 壞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有量過阻抗 都正常 R8827 前端 19 V 中間 就只有 0.9 V

那有可能 MB39A132 壞嗎?

那就先更換MB39A13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更換MB39A132看看

OK -- 買來換看看再說了

料版找到一顆 換上後 之前查的 電壓 都出來 - 結果又出現 一插電就有 絲絲 的聲音 電流 0.10 A

在量 3 V 電壓 只有 1.2 V  ,  5V - 0 過一下怪聲不見 電流 0.01A - 1.2 V 也為 0 V  看可能 南僑 也掛了 沒發燙

也有可能料版這顆也是有問題 , 把 JP8116 拆開 3 V 出來可是 絲絲 的聲音還在

補充內容 (2016-5-5 09:55 AM):
這狀況是我焊接 RT8206 底部焊接時有短路到...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OK -- 買來換看看再說了

料版找到一顆 換上後 之前查的 電壓 都出來 - 結果又出現 一插電就有 絲絲 的 ...

最終問題就是 MB39A132 壞的

完修  .. 感謝 獅子魚 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終問題就是 MB39A132 壞的

完修  .. 感謝 獅子魚 幫忙

恭喜完修 要記著看電池充放電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要記著看電池充放電正不正常

目前測試熱機中都正常
電池也可充放電
...甘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