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810TZ 可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6-05-03):
小弟有先上來爬過文
目前有找到這台的電路圖
雖然之前已經靠版上諸位大大教我完修過幾張板子

但是目前實力還是不足以靠電路圖就能夠查修電路@@

希望大大可以幫我點出,我接下來能夠量測的地方,如果可以,還請告知為什麼是量測那裡

因為我真的很想抓到筆電維修的原則...麻煩各位大大了!

4810T(JM41.JM51).pdf (1.84 MB, 下載次數: 90)

楼主:
沒有人能救我嗎XD

楼主:
沒人回應喔...那只好回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人回應喔...那只好回收了@@

通常可過電不開機就先找BIOS刷看看
測量19V 5V 3V 有沒有出來 CMOS電池是不是有電 或將CMOS電池拆下過一會再裝上
這台如果你有恆流源的話會很好修 電流05 0.6左右換這顆U40再顯卡旁邊 0.7左右刷BIOS

网友B:
我是常修到南橋換掉就好了...

网友C:
大大是否要先告訴大家自己量測哪些地方及數據多少,
像版上幾位大大的教學文或求救文就會在電路圖上把量測電壓標上, 這樣方便且容易討論下去.

只如標題寫的可過電不開機真的很難給下一步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可過電不開機就先找BIOS刷看看
測量19V 5V 3V 有沒有出來 CMOS電池是不是有電 或將CMOS電池拆下過一 ...

大大~我之前是照著點位圖下去量~電路圖我還是看不懂@@

19V我有量到...不過我是隨意找地方量測的...至於5V跟3V要在哪個點量呢?

CMOS電池是充電式的~有電!!

我的工具很簡單@@ 熱風槍跟936 如果這兩個無法修復的~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只是非常業餘的DIY愛好者...所以我才會想學~你們查線路都是怎麼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常修到南橋換掉就好了...

如果真的是南僑的話...我就要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是否要先告訴大家自己量測哪些地方及數據多少,
像版上幾位大大的教學文或求救文就會在電路圖上把量 ...

其實就是...因為我的程度還沒到能夠去查線路@@

所以才會想學習...

電路圖我還看得霧煞煞...

所以我才想問說~一般你們會先從哪裡下手...然後為甚麼(希望知道原理,下次別張版子才會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就是...因為我的程度還沒到能夠去查線路@@

所以才會想學習...

chinafix各芯片组时序、条件 总结.pdf (931.77 KB, 下載次數: 247)
密碼 chinafix
第8頁第9頁第10頁看熟一點
電路圖在前面幾頁會介紹那些線路在第幾頁例如你現在這一台在第一頁右邊就是相關供電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碼 chinafix
第8頁第9頁第10頁看熟一點
電路圖在前面幾頁會介紹那些線路在第幾頁例如你現在這一台在第 ...

已下載!謝謝

网友:
我只會把開關清一清,其它不會了,

网友:
筆記本維修相關教學

网友D:
樓主加油,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資料,最最最基本的筆電主板維修步驟:
1、將拆機後的主板詳細目視檢查並聞聞看有沒有異味
2、各大電感及公共點對地阻值
3、上可調電源開機
小弟也有一台4810TG的機子,現在也是晾在那邊,故障現象是:
1、3V/5V_EN為0V,導致不出3/5V待機電壓,最主要是EC的15腳S5_ENABLE為0V。
2、接可調電源,按住SW2,電流由0.01A變至0.1A,會出3/5V電壓,但按開機鍵無反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樓主加油,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資料,最最最基本的筆電主板維修步驟:
1、將拆機後的主板詳細目視檢查並聞聞 ...

這一台有電源的話先刷BIOS
沒用在查待機條件 ACER 3V5V濾波電容很容易故障
TPS51125
TPS51125工作條件
16腳VIN19V,13腳EN0 1。26V,8腳VREG3 3.3V,17腳VREG5 5V。1腳ENTRIP1 和6腳ENTRIP2 正常應該是1.多V。
TPS51125S各腳電壓
1PIN -1.74V,
3PIN-1.99V,
4PIN-3.3V,
6PIN-2.1V,
8PIN-3.3V,
9PIN-7.8V,
10PIN-3.3V,
11PIN-3.3V
14PIN-1.9V
16PIN-19V
17PIN-5V
18PIN-2.58V
20PIN-5V
21PIN-5V
22PIN-9.67V
23PIN-3.3V
24PIN_5V
先查看1 6腳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有電源的話先刷BIOS
沒用在查待機條件 ACER 3V5V濾波電容很容易故障

再次感謝獅子魚大的回應,該機BIOS已刷萬能小書僮提供的檔案,可惜濤聲依舊,小弟會依據您提供的待機芯片各腳電壓及濾波電容作檢測,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有電源的話先刷BIOS
沒用在查待機條件 ACER 3V5V濾波電容很容易故障

各為痞大晚安,今晚將4810TG的大小板接合(大板就是有CPU的那一片,小板是有變壓器母插座的那一片),根據獅子魚大提供的資料,將U58(TPS51125)的待機芯片於待機狀態下(不按power switch),量測各關鍵引腳電壓值記錄如下:
Pin1 = 0 - 1.5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1.74V)
Pin3 = 1.99V (提供值 = 1.99V)
Pin4 = 3.3V (提供值 = 3.3V)
Pin6 = 0 – 1.5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2.1V)
Pin8 = 3.2 – 3.4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3.3V)
Pin9 = 4.5 – 7.6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7.8V)
Pin10 = 0 – 3.3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3.3V)
Pin11 = 0 – 3.4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3.3V)
Pin14 = 3.2 – 3.4V之間跳變 (提供值 = 1.9V)
Pin16 = 19.05V (提供值 = 19V)
Pin17 = 5.05V (提供值 = 5V)
Pin18 = 0 – 0.09V之間跳變 (提供值 =2.58V)
Pin20 = 0 – 4.5V之間跳變 (提供值 =5V)
如上所述,總結如下:
1、Pin14電壓應為3.3V
2、Pin9 、pin10 、pin11、pin20電壓是在某一區間跳變
3、Pin18電壓應可認為是0V
不知道獅子魚大或其他先進,可否根據量出的數值,再給小第一些查修方向,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各為痞大晚安,今晚將4810TG的大小板接合(大板就是有CPU的那一片,小板是有變壓器母插座的那一片),根據 ...

電壓來回跳動明顯不正常
紅圈部份兩顆電容先拆下測量看看
再來就是測量U59 U60 U61 U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壓來回跳動明顯不正常
紅圈部份兩顆電容先拆下測量看看
再來就是測量U59 U60 U61 U62 ...

了解,再次感謝您的回應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為痞大晚安,今晚將4810TG的大小板接合(大板就是有CPU的那一片,小板是有變壓器母插座的那一片),根據 ...

1.我認為 3V 5V已經出現.你可以測量Q11與Q12 的第二腳.是否有3V/5V_EN電壓(應該也是0-3V跳變)
2.測量3V 5V 的電感對地阻抗
3.我猜有兩個可能 3V/5V後級有短路或者-溫控電路出問題.導致斷電保護
4.仔細聽-也許會聽到很細微.類似繼電器接合的答答聲

网友:
獅子魚大及chiyimonitor兩位好,小弟昨天依兩位的建議,將TC29、TC32兩顆的220uf鉭貼片電容拆下後,用電容表分別測量,結果正常(兩個值大約在240-250之間)。另外,針對4個N_MOS的場管(U60及U62為上管;U59及U61為下管)分別在線上(零件未拆)量測各個腳(G、D、S)之間的阻值,數據如下:
U62
Pin1-3紅;pin5-8黑 = 498;反之(紅黑筆對調)為1(無窮大)
Pin4紅;pin5-8黑 = 498;反之為1(無窮大)
Pin4紅;pin1-3黑 = 0.002;反之亦為0.002
U60
Pin1-3紅;pin5-8黑 = 506;反之為1(無窮大)
Pin4紅;pin5-8黑 =506;反之為1(無窮大)
Pin4紅;pin1-3黑 = 0.001;反之亦為0.001

U61
Pin1-3紅;pin5-8黑 = 292;反之亦為292
Pin4紅;pin5-8黑 = 1(無窮大);反之為845
Pin4紅;pin1-3黑 = 996;反之為611
U59
Pin1-3紅;pin5-8黑 = 350;反之為965
Pin4紅;pin5-8黑 =1(無窮大);反之為990
Pin4紅;pin1-3黑 =998;反之為607
針對chiyimonitor大大的建議,測量結果如下:
1、Q11和Q12的第2腳分別量測電壓均為3.276V(不會跳變)
2、L24(3V)電感阻值為292;L25(5V)電感阻值為351
上述測量結果,敬請獅子魚及chiyimonitor兩位大大能再提供一些查修建議,謝謝。

网友:
各為痞大日安,昨天再為Q11及Q12的關鍵腳電壓作量測,發現與之前測量有差別。之前的量測部份數據應有誤,最主要是紅、黑表筆與數字型電表插孔接觸不良所致,針對量測數據更正如下:
1、Q11及Q12的pin2腳電壓為3.276V(固定)
2、Q11及Q12的pin3腳電壓為1.65-1.67V(可視為固定;連帶U58的pin1、pin6也應為固定)
3、Q11及Q12的pin6腳電壓為0V(固定,判斷為正常)
4、對地阻值:L24=292(3V電感) ;L25=351(5V電感)
5、PWR1(開關鍵)的pin1在按開關鍵時有高(3.17V)-低-高的跳變
6、U60及U62(均為上管)的pin5-8均有19.4V,pin4均為0V
7、3V/5V電壓仍不出
針對上述量測數據,小弟懷疑是待機芯片掛了,可否請各位大大提供建議,謝謝。

网友D:
各位痞大日安,今早又將U58(TPS51125)的待機芯片於待機狀態下(不按power switch),量測各關鍵引腳電壓值記錄如下:
Pin1 = 1.64V
Pin3 = 1.99V
Pin4 = 3.29V
Pin6 =1.66V
Pin8 =3.3V
Pin9 = 4.57V
Pin10 = 0 V
Pin11 = 0V
Pin12 = 0V
Pin13 = 1.435V
Pin14 = 3.3V
Pin16 = 19.05V
Pin17 = 5.05V
Pin18 = 0.066V
Pin19 = 5 V
Pin20 = 0 V
Pin21 = 0 V
Pin22 = 0 V
不知道上述量測數據,有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痞大日安,今早又將U58(TPS51125)的待機芯片於待機狀態下(不按power switch),量測各關鍵引腳電壓值記 ...

建議你從官網下載BIOS有分1.35 跟2.35 兩個都下載 重新燒BIOS看看 看可不可以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痞大日安,今早又將U58(TPS51125)的待機芯片於待機狀態下(不按power switch),量測各關鍵引腳電壓值記 ...

更換待機晶片也是個好方法.也許就能確定問題點在51125之前還是之後

网友:
感謝獅子魚及chiyimonitor兩位大大的建議,今日已將官網的兩個BIOS壓縮檔案載回並解壓縮,到時候會先將兩個資料夾內的bin檔案燒入BIOS芯片內做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