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Chrome 取代 IE,成為最多人使用的瀏覽器

楼主(2016-05-03):
現代人已 經離不開網路了,在網路應用中最重要的就是瀏覽器了,那麼目前使用者最多的又是哪個瀏覽器呢?

-- 轉貼部份內容 --
法新社報導,根據市調業者 NetMarketShare 統計,在電腦桌面瀏覽器佔有率上,4 月 Chrome 佔比達 41.7%,微幅領先 IE 的 41.4%,謀智(Mozilla)的火狐(Firefox)以 9.7% 排名第 3。

NetMarketShare 公布在網路上的圖表顯示,Chrome 的使用者一路攀升,相對 IE 則像溜滑梯般下滑。

原址請參考:
http://technews.tw/2016/05/03/google-chrome-browser-no1/

楼主:
補一張統計圖!

网友:
由於google是網路之神,導致Chrome使用這越來越多,很久以前有段時間也是用Chrome當瀏覽器,但發現在XP作業系統之下卻會影響系統時鐘準確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63&extra=

這現象有透過網路向google反映但都沒下文,所以改用Firefox,前不久又回過頭來試Chrome,狀況還是一樣,這麼多人使用難道都沒發現嗎?有問過使用chrome的家人,得到的答案是「時間差一點又有甚麼關係」!

最近整理電腦有試著在Windows 7之下將IE8更新為IE11,感覺進步很多耶,反應速度改善很多,唯一不滿意的是顯示比例縮放所有網頁一體適用,無法記憶不同網頁縮放比例,這點在Firefox、Chrome做得相當不錯。

网友:
IE 直線下滑~只能說是微軟活該"咎由自取"

微軟~每更換windows版本,就他X的愛搞新版的IE且不向下相容

照成廠商,網頁設計,使用者~非常多的不便

講難聽一點就是偷雞不著,失把米,想多賺黑心錢卻砸了自己~

相對著google目前就無此問題,且合安卓系統也相容~

我在想因該也該推出"安卓系統OS桌機了"絕對可以徹底粉碎"微軟"桌機

就像我說的,他每推出新版windows就不相容於舊版

很多花幾千萬基於windows & IE base寫的程式軟體,就會全部不能用or因版本問題出現異常狀況
這樣誰要當凱子被削呢?

現在的win10使用率到底如何?便可說明微軟即改變了,不買帳的人依然是居多.

网友A:
我不太明白國外對於 webatm 的支援, 是否都完全支援 firefox 和 chrome
在台灣上至政府下至民間銀行, 大部份都只支援 IE, 所以在台灣還是 IE 當道
雖然政府有些單位開始支援 chrome 和 firefox了
而我公司工程師喜歡用 chrome 是因為可以直接翻譯網頁資料, 我個人則偏好 firefox 可以下載一些不能正常下載的圖片, 只要不被IE綁架, 就是好事, 但PC版 FIREFOX 和 PC版 VNC 在 XP 環境有衝突 (WIN7還沒試), 使用遠端時, 看不到 FIREFOX 的內容, 很令人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明白國外對於 webatm 的支援, 是否都完全支援 firefox 和 chrome
在台灣上至政府下至民間銀行, 大部 ...

你說到我的痛處了,我只有使用 GNU/LINUX 幾乎國內大多數的 WEBATM 都無法使用!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出在事在人為,大概在MS 下開發較容易吧,所以就忘了其它的平台及瀏覽器及平台!是不是設計者能力有問題呢?

ATM 先不說,光個人憑證,國內機關及政府部門又有幾個能支援其它平台及瀏覽器呢?
我花了250元辦了個人憑證現在放在那當裝飾好看的,想退費都不成,一個干字!

网友:
是不是 chromebook 和 ANDROID 手機所產生的統計綜合所得
習慣用FIREFOX, 其它都拋開很久了
基本上微軟的WIN32到現在都沒有大變化, 只是習慣的就好, 不習慣或者舊版IE漏洞很多, 自然就不用了, 最大問題就是 RPC綁住IE, 向逃脫也不容易, 除非廢了EXCHANGE.
還有舊PC最多人搞UBUNTU之類的, 自然也就會用FIREFOX或內定的瀏覽器
現在各個愛搞雲, 所以那些書籤也來雲一下.
最近WIN10那個EDGE就不好用, 還是換去FIREFOX.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說到我的痛處了,我只有使用 GNU/LINUX 幾乎國內大多數的 WEBATM 都無法使用!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出在事 ...

台灣金融卡網路ATM都是採用ACTIVEX技術來讀取金融IC卡,所以只有IE能用。

較早打破這項限制的是玉山銀行,支援Windows、MAC、Linux等作業系統,這幾天突然發現 中華郵政 也開始支援了:

在Windows 7 以Firefox測試確實可以用,打破這項限制值得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金融卡網路ATM都是採用ACTIVEX技術來讀取金融IC卡,所以只有IE能用。

較早打破這項限制的是玉山銀行 ...

感謝告知,我試了下,如圖:
我的想法很簡單,若一家金融機構能力有限,何不放下成見,大家一起開發,或政府出資設計,開放給所有金融機構使用。
相不相信,這個問題,如果由 google 或是 firefox 官方來承接,相信一定很快的就解決了!
目前MS 市場佔有率愈來愈少,是該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最近鬧的有點兇的林鍚山事件,讓人不禁有很多想像空間!
看看這個統計資料吧!資料來源http://www.w3schools.com/browsers/browsers_os.asp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我試了下,如圖:
我的想法很簡單,若一家金融機構能力有限,何不放下成見,大家一起開發,或 ...

其實台灣就是那一小撮的人再做政府的案子.

政府的案子基本上利潤=0 or 負

再無利潤的狀況下,就會像現在只能由那一小撮半生不熟的人搞
邊做邊修改...說真的能搞出個蛋就算不錯了.

政府標案這圈子相當小,就那幾家而已

現在也不太會有~做水電的跑去標政府的資訊設備案,然後以極低價標到後就到處找人轉手,但是當然是沒人鳥~~最後就是棄標

一切重新再來 Gan 多無聊的浪費資源!

网友:
我覺得應該銀行開發只能用IE可能是礙於技術支援的問題, 所以其他瀏覽器也要爭氣點, 感覺 CHROME, FIREFOX 的技術支援很難找到, 以程式設計師的行為來說, 有技術支援的廠商一定是第一優先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我試了下,如圖:
我的想法很簡單,若一家金融機構能力有限,何不放下成見,大家一起開發,或 ...

政府出資, 又會卡到技術移轉的問題, 又會不會有圖利的問題, 這些都是政府技術人員考慮的問題
而能不能圖利和獲利卻是這些大官在想的問題

技術人員: 長官說了才能做
長官: 預算和高層說了才能做, 沒說的不可以想
官員: 能不能讓我出風頭居功才可以做
政客: 能不能圖利廠商? 如果不行, 就不可以做, 最起碼要我說了算才可以做

看看中研院的技轉問題, 就知道了, 好像工研院就沒有這個問題

話說回來, 我有次有機會去日本玩, 我覺他們在民生應用方面得很好很方便, 反觀台灣, 真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難怪會有日本能, 台灣一定不能的口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