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電風扇 異音

楼主(2016-05-03):
紅色圈起來很燙
而且幾分鐘後有高頻音
然後大約1分鐘後又沒有
再過一回又有
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原本是不轉的

网友:
電扇不通電用手轉動風扇葉片,是否一轉就停,如果是的話,軸承可能潤滑不良,加一點潤滑油到軸承處可以改善,無效的話就全部分解檢查。

网友A:
那個 3UF 的電容檢查一下,另外潤滑一下軸心!

楼主:
今天再處理
發現紅色圈的尾部有4顆螺絲
要進行微調(鎖緊或稍為鬆)

異音就沒有了

收工

网友B:
軸心要加油了,
恭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軸心要加油了,
恭禧完修.

軸心部份都有上油

只不過用的是中油的黃油
不知還可以撐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軸心部份都有上油

只不過用的是中油的黃油

你可以換機車的機油試試,
效果還不錯,
我都是換機油時,最後面的機油留下來,
用眼藥水罐裝瓶,很好用
你參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個 3UF 的電容檢查一下,另外潤滑一下軸心!

你好,請問 "那個 3UF 的電容 " 用測電容容值就行了嗎?是否還需要其它的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請問 "那個 3UF 的電容 " 用測電容容值就行了嗎?是否還需要其它的工具呢? ...

用電容表測它的值有無差很多,若是換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請問 "那個 3UF 的電容 " 用測電容容值就行了嗎?是否還需要其它的工具呢? ...

圖示3μF規格...3μF +10% -5% 電容表量 差很多, 就換了!

网友:
SK電容其實品質還不錯...很少出狀況,
遇到問題的都是其他大陸電容,品質堪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