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有點冷清 !?

楼主(2016-05-03):
人都去哪裡了???
這陣子有點冷清,  都去痞酷LINE群組 喇滴賽了嗎!?
喇完了,   記得回來飼公狗...

网友:
大家都在PTT騙太太群組聽老大講古

网友:
剛剛才把我的分享器搞好又不小心電表觸到~又燒掉了~哭哭

网友:
沒有嘴巴  潛水的人     觀望的人   只想要看的人   手只願意在滑鼠上  不願在鍵盤上的人
  沒有敢勇於於發表意見的人     發表意見卻用辭不當的人      沒有尊重....  一開口過沒幾句可能就要鬧起來...

被動的人......

LINE 群組   論壇出事很快就知道 連不上去論壇時大家可以對照 看看是不是自己連不上 或是論壇出了問題
資訊流通的得很快    偶而也會有些有趣的內容 圖片  影片分享      優惠

    可是不夠大  我覺得... 很可惜...   迴響不夠大....   常常只是被人看著....  互動不夠多...   不熱...還不到冷...

    偶爾跑個一個疑難雜症 偶而有人上傳自己的作品 或是些小器物 玩具 一些小技巧也是有人會突然說出來
希望能夠有更多...   並且能夠集中回論壇...
......

网友:
修好的東西夠多,己經用不完,就沒有再繼續修東西的動力了。。。。。。

怎麼我修的東西都很難用到壞??

就比較沒東西討論了。。。。

网友A:
我是挂着论坛,前两天老是打不开页面看帖,能打开了也没见可插嘴的话题,那就讯息私聊感兴趣的话题,反正私聊不公开,什么都聊不违反坛规,不受束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挂着论坛,前两天老是打不开页面看帖,能打开了也没见可插嘴的话题,那就讯息私聊感兴趣的话题,反正私 ...

你可以發些維修帖來熱鬧一下啊 ...

网友:
這個月要繳稅,人都去錚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發些維修帖來熱鬧一下啊 ...

我维修的多是老式显像管电视,对台湾人来说已过时没有参考意义,如下午去一用户家修两台国产TCL王牌电视,一台21”是高压包打火保护,用电吹风筒及油画笔吹扫干净,用餐巾纸沾水擦洗干净,吹干后涂高压胶,并拆香烟盒外包装玻璃纸剪一块贴上,以防胶未固化开机时二万多伏高压把胶向外“吹”出去。另一台25”是一条水平亮带,说是时好时坏,先前请师傅来修补焊场(帧)输出IC等好了,过几天后又出故障,叫师傅再来扩大补焊范围,过几天又出现原故障,我有带图纸,开机测IC301的6脚只有十几伏,关机后用指针表R×10档在路测D301正向电阻表针只有微动,估计PN结接触不良,拆下再测PN结已导通,找一只已损坏的但BC极正常的大功率三极管当二极管用装上就排除故障:

网友:
景氣不好大家都少買東西,所以壞的比較少...

网友:
這幾天勤做備份。小孩的相片、影片快讓3TB的硬碟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發些維修帖來熱鬧一下啊 ...

看9楼有四位给好评,看来感兴趣,那就说个近期修台24”菲利浦液晶电视的简单故障,插电指示灯不亮没电源输出,拆开量T3.15A250V开路,测后面没有短路,看整流桥中间两只交流输入脚的其中一只与相邻的负脚根部有打火痕迹,估计是大雾潮湿天气元件脚“挂水”造成跳火烧了T3.15A,拆下整流桥刮净两引脚之间的炭化痕迹,用R×10档测两脚正向电阻正常,用R×10K测反向电阻表针不动,装回整流桥,更换T3.15A开机正常,在店里使用多天没事,拿回楼上还给用户,交代用户长时间不看最好拔下电源插头(本机没设计安装交流开关),大概一月后又报电视坏,拿来店检查又是T3.15A开路,又见整流桥那两脚有黑迹,因近期又一次极度潮湿天气,这个整流桥是竖着安装,估计又是负极脚在上“挂水”接近交流脚引起打火,拆下刮净后把两引脚之间相对应的根部肩部用杂锦锉锉平,以增加两引脚根部间的距离,两脚间根部的电木锉几下,装上整流桥及T3.15A修复,又在店里用了十几天,期间又出现一次地面墙壁有水的极度潮湿天气,因我家电视是从早上开到下半夜,再潮湿也没事,交代用户遇极度潮湿天气要不长时间开机,如果关机就拔掉电源插头,等潮湿天气过去地面干了再使用,用户家有多台电视,我想如果整流桥是设计成水平方向安装,就算“挂点水”也不会因地心引力相当于缩短两脚间的距离。
这种引脚的整流桥,用杂锦锉把根部打火的两引脚对应肩部锉平,相当于把引脚距离拉大:

整流桥中间是交流输入,两边是正负极,背面(无字面)引脚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9楼有四位给好评,看来感兴趣,那就说个近期修台24”菲利浦液晶电视的简单故障,插电指示灯不亮没电源 ...

給好評是因為你講正經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的多是老式显像管电视,对台湾人来说已过时没有参考意义,如下午去一用户家修两台国产TCL王牌电视 ...

D301 1N4001  那顆是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場輸出負壓(下半圖場)時IC301(3)/C302(-)切為接GND    由D301 1N4001對C302+充電
回歸掃描時  IC301(3) 內部切為接Vcc 時  = C302(-)
C302(+) 會昇壓 大於Vcc    由D301 擋住

為何要這個昇壓泵電路
因為 CRT場 偏向線圈  是50~100Hz 低頻 工作電路 電感量大
場回歸掃描時間 很短 僅靠 Vcc 不夠   靠昇壓泵電路 產生Vcc+V_C302 = ~2Vcc

老式显像管电视 電路  包含很多紮實的類比模擬電路的概念
不可以小視
如上述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是可以從倍壓整流電路 相互印證啟發

現今還有仍需要用這電路
例如 PC主板CPU供電/顯卡GPU 供電 的 High side MOS驅動
就需要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另外 玩RS232的人 都會知道有顆IC
如 MAX232
5V供電   靠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自行轉出 +/- 10 V

一直就想寫篇   有關倍壓整流電路 與 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演變與現今應用情況
還沒整理好思緒

网友A:
引用 楼主:
D301 1N4001  那顆是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場輸出負壓(下半圖場)時IC301(3)/C302(-)切為接GND    由D301  ...

你是理论高手!大陆把D301和C302组成的升压电路称之为自举升压电路,正常工作时实测6脚的直流电压只比2脚高出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理论高手!大陆把D301和C302组成的升压电路称之为自举升压电路,正常工作时实测6脚的直流电压只比2脚 ...

因為C302容量關係,用電表看直流电压 只多一些
2VCC 是指 回歸時間 , 一般顯示掃描期間 C302容量放電放光了  降到~Vcc 時靠D301
如果沒示波器看波形, C302(+) 外加二極體電容整流無負載
用電表看外加二極體電容直流电压  可以看到2倍VCC

我不是理论高手!  只是有一段時期是設計CRT顯示器/LCD/LCD TV    餬口飯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D301 1N4001  那顆是電容充電昇壓泵電路
場輸出負壓(下半圖場)時IC301(3)/C302(-)切為接GND    由D301  ...

Charge pump 電路的應用電路還非常常見。(在主機板上)
有興趣就去看看 Dickson charge pump /with diode 或 with MOSFET 架構。

网友:
冷清:
五窮
六絕
七倒閉
八跳樓
九重生
十開張
十一拼
十二展店
一尾牙
二新年
三春酒
四重陽

网友:
刷個存在感

有的時候不是不願意發文  而是太小 沒有什麼好講的事  大家都會做
就像這個充電器  還有那條線是自製的 拿來測試些有的沒的 是USB micro的公頭
這個拿出來發文章呀   等著被說廢文  只能說發在社區 或其他志同道合 一群技術狂人聚在一起時候拿出來討論討論
我根本不好意思拿出來   當正文   頂多就是拿來發在回覆底下   或是等到有個量之後  我再發一篇雜文出來

這個充電器要是原來有設計焊線的地方就好了就不用焊在電容的 母頭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個存在感

有的時候不是不願意發文  而是太小 沒有什麼好講的事  大家都會做

是啊  有時會覺得  " 太小 沒有什麼好講的事  大家都會做"
不好意思 發出來

剛剛想了一下這問題   我想不在於Project 大小
效果就在細節精緻程度  與 想法規劃 討論
例如 那條自製的USE線  拿來好好討論  如何完美專業做成精緻自好看又穩固
我想了半年了., 目前白卷 ..=_=
沒看到你這條線, 我都忘了...曾有個自製的USE線的想法
這次採買清單也都忘了列上
(露天還是上不去, 很多東西都沒法看到... 痛苦啊...)

你焊在 SMD 電容 那條線   ....
恩 我也常這樣做  然後習慣更糟 拿板子會抓線不持板邊    線扯多了 容易裂SMD 電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有時會覺得  " 太小 沒有什麼好講的事  大家都會做"
不好意思 發出來

露天我這3天上都還蠻正常啊!
你不會是用 IE8 上吧?

還有前天用3秒膠修了1隻滑鼠,實在不好意思PO

网友:
大家集思廣益,說不一定能有更好的修正版本!?
火燄也是從小小的火種產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天我這3天上都還蠻正常啊!
你不會是用 IE8 上吧?

我用Chrome , 但是我駐泰國工作
露天鎖外國IP....

网友E:
露天又在維修了吧?!
Opear/Firefox都不能登入!
...突然又能進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露天又在維修了吧?!
Opear/Firefox都不能登入!
...突然又能進入

我再試登入2次,都很正常啊,我也是用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再試登入2次,都很正常啊,我也是用Chrome

有時候瀏覽會卡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有時會覺得  " 太小 沒有什麼好講的事  大家都會做"
不好意思 發出來

正好我有有做其他版本的mirco USB 線

開下去吧   買些線 跟 頭
在順便自製個USB Power supplyn_0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我有有做其他版本的mirco USB 線

開下去吧   買些線 跟 頭

哇! 對!對!對! 這個USB....哇! ....就是要這樣...

上次我有問過  知道露天有賣   回來就是要開下去
其中有個目的項目要做  長距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的多是老式显像管电视,对台湾人来说已过时没有参考意义,如下午去一用户家修两台国产TCL王牌电视 ...

我幾天在才被餘電電到   CRT的 5吋 儀器上的CRT

沒電到之前我完全沒想到 高壓帽上的餘電那麼厲害   我隔了數公分有了  那個電居然可以直接跳到我手上

而且很有感覺   那個電的流動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幾天在才被餘電電到   CRT的 5吋 儀器上的CRT

沒電到之前我完全沒想到 高壓帽上的餘電那麼厲害   我 ...

显像管高压阳极与玻璃管壳接地的石墨涂层之间形成一个小容量的无极性高压电容,容量可能有几千P,关机后这个石墨电容就储存有高压,彩电29”的阳极高压大概有三万伏,21”有两万多伏,黑白小屏幕估计在一万多伏,被几千P容量的万伏以上高压电一下也够受,所以我们已养成习惯,拆高压帽之前先放电,拿万用表笔别在显像管后壁石墨接地的弹簧上,小心掀开高压帽,表笔尖捅里面的卡簧放电,会看到火花听到“叭”声。

网友F:
傳酷的line群組還可以加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傳酷的line群組還可以加入嗎?

Line 群組關閉公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