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Inno3d gtx580原件損毀求助

楼主(2016-05-04):
各住師父大大,小弟有張 GTX 580 顯示卡,不知何姑、清潔完電腦後裝回機內開不了機,cpu及顯示卡
風扇會轉動,也無警報聲響,返覆嘗試發現顯示卡有原件損毀,不能認出是什麼原件,請各位幫忙看看
是什麼原件及有否代用,修復機會有多少?因我不對電路的!只想試試把損毀的原件換回好的,麻煩各
位師父大大。

只找到這位置有損毀原件

只找到這位置有損毀原件

网友:
另一面看看  連到個4隻腳的DIP

燒毀的應該是二極體  2個二極體  共一極

网友:
既然不懂電學,那你有基本維修工具嗎?~~~~

要不要花錢找人修好算了...

网友:
D501 --> D 指二極體

你自己找找其他編號 DXXX , 看看該二極體是啥編號,在拍照片傳上來

這樣才會知道二極體的規格

网友:
顯卡大多是由公版copy來的
參考
http://www.ixbt.com/video3/image ...
http://www.ixbt.com/video3/image ...

J6 是風扇接頭
風扇4 pin :   pwm  tac   +12v  gnd

pwm 是風扇的轉速提供給 gpu
tac   是gpu 控制風扇轉速送出的訊號

pwm tac 都是方波訊號    接diode pull high防止干擾

看包裝比sot23小 可能是sc70 (sot323)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4cw&t=0&o=4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bat54cw.pdf

先拆掉ng元件  看是否能開機 若可開機再補上
若不行 應該還有其他處 故障

楼主:
拆下來有個白色四針插座,這個是風扇的插位。

板上找到二極應只得這幾個

多謝各位大大幫忙找了這些資料,我會照著做了。

先謝謝各位。

网友:
該處KL7二極管 記得公板9800GTX上有一堆.

楼主:
多謝大大:我會找零件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