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 雙管山型燈 加裝 多段開關

楼主(2016-05-04):
大家好,在找T5雙管山形燈要加裝多段開關的手法
找到了leobjient大大在 2012-8-9所發表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0054-1-1.html

不過我已經無法在該文章中繼續詢問問題,所以另外發表主題
我還沒有東西可以細細的研究T5要切換的手法如何
不過手法上跟T8不太相同

以下是T5原廠燈組內所安裝的切換開關

原廠使用切換開關

原廠使用切換開關

電子安定器

電子安定器

leobjient大大,你好。
有看到你分享T5雙燈管加裝電子切換開關後可以達到動作(ab燈管雙亮->a燈管),不過我沒有完全理解你的整體動作,所以想要跟你請教。我想要實際的切燈動作為(a燈管->b燈管->ab燈管),不知道在T5能否實現這樣的動作,另外線路的更改方式能否請大大提供詳細一點的作法呢?
另外我有看過T5原廠所做的切換燈的動作是(ab燈亮->a燈亮->小燈泡),不過這樣並不是我想要的動作,因為我不需要小燈。
想要請大大幫忙指導,更改的切燈動作能否改成我實際想要的需求,或是T5的切換動作只能是跟原廠的動作一樣嗎?感謝大大的協助。

网友:
要加裝多段開關則須在電源端做
看圖他是電子安定器為(2支燈管有1個合併安定器)單一輸入在內部做分開動作(除非拆開看輸入電源如何分開)

PS:一般1支燈管有1個安定器,2支燈管有2個安定器,只要在安定器電源端就可加裝多段開關

网友A:
這種T5安定器是一對二,也就是兩根燈管共用一個安定器,必須是並聯式安定器才能單根燈管點亮,串聯式的只要一根燈管不亮就全部不亮。

另一個問題是電子多段開關,一般電子開關是電壓輸出,這種控制T5燈管多段開關其中一組輸出必須是接點輸出(據說這有專利),利用接點輸出控制其中一隻燈管燈絲接腳是否與安定器連接,以達控制燈管是否點亮。

一般電壓輸出型多段電子開關改成接點輸出或是修改動作順序其實都不難,若是嫌麻煩兩支燈管各別獨立配置一對一安定器,配合常見多段電子開關從電源端控制是比較省事。

對於接點輸出型多段開關有專利這回事個人非常不服氣,不過是電路應用而已還能申請專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T5安定器是一對二,也就是兩根燈管共用一個安定器,必須是並聯式安定器才能單根燈管點亮,串聯式的只要 ...

專利有分發明新式樣專利權
現在申請專利,多半是保護自己來日不會被告侵權
請YES老師不用太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專利有分發明或新式樣專利權
現在申請專利,多半是保護自己來日不會被告侵權
請YES老師不用太在意~  ...

呵~~ 小弟來吐槽...

中華民國的專利分為發明、新型以及新式樣專利三種。其中發明與新式樣專利採實體審查,新型專利則採形式(書面格式)審察。所以市面上滿街都是新型專利,幾乎是隨便找事務所寫寫送件就能核准。

再來,會不會被告侵權跟有沒有擁有專利一點關係都沒有;真正有用的發明專利要看其的權利範圍,若有獨特性又寫得好則權利範圍可以延伸很廣,自然就能拿來告人或授權;反之只能拿來自爽或騙騙不懂的客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 小弟來吐槽...

中華民國的專利分為發明、新型以及新式樣專利三種。其中發明與新式樣專利採實體審查 ...

啊~~~~~~~
又被悠閒兄發現................................三太子不讀書

网友:
這是我之前的改法,提供你參考.(用一般3段的電子開關改裝),左邊是一般用法(2個獨立安定器),右邊是改後用法(2燈用1個安定器)

PS:改裝電子開關的時候,請順便把電容換成日製的,可以"凍"很久.

楼主:
benson大大
想再跟你確認幾點問題
01.你是用哪一種形式的切換開關改造
是普通的這種形式
或是這種電子安定器的形式

02.另外紅色有劃x的部份是要把切換開關內部拆開更改內部的線路嗎?

請指導,感恩!!

PS.剛在回覆時,在發表的按鍵旁邊有一個"發表給聽眾"的選項,不曉得這是做甚麼用途的??有哪位大大知道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benson大大
想再跟你確認幾點問題
01.你是用哪一種形式的切換開關改造

是上面那個普通型式的,
紅線是要切電子開關內部銅箔線路沒錯,再來把 Relay1 的共點拉一條線接到燈管1,
這是大概3,4年前改的,用到現在還頭好壯壯,我也很納悶燈管1不亮的時候是斷開一組燈絲,這樣電子安定器也不會進保護.猜測可能只偵測共同迴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納悶燈管1不亮的時候是關斷一組燈絲,這樣也不會進保護

這跟安定器輸出結構有關係,多管並聯式輸出才能這樣控制,若是多管串聯式輸出只要一支燈管燈絲開路全部燈管就不會亮。

楼主:
恩恩~
感謝各位大大撥空指導唷!!
謝謝!!感恩!!

楼主: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是想要請leobjient大大能夠進來指導指導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