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關於SK23D06開關的導通問題

楼主(2016-05-04):
請教一下各位大師
關於SK23D06開關 如下圖所示
他的規格書有電路圖 以及PCB LAYOUT如下所示
我想請問的是說 因為我看不懂Schematic 所表示的意思
他畫較長的兩端代表短路
如下圖所示
如上圖紅框的部分 感覺起來像是有兩個焊點 連接一起 橫排一算 總共應該有五個
可是pcb layout 總共只有四個?

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的開關電路 怎樣理解 那裡跟哪裡是導通的???
另外想請問一下 這裡是電子電路區 所以此文發在這裡對嗎?

另外在補充一點發問 圖上的實線箭頭跟虛線箭頭 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切換的時候 哪兩隻pin跟哪兩隻pin是導通的呢?

感恩各位指導

网友:
以你提供的pcb layout

最左邊的話,2的左邊圈圈會跟4的左邊圈圈導通
再往右一格,2的右邊圈圈會跟4的左邊圈圈導通
最右邊的話,就是4的左邊跟右邊導通

上下不互通,
這是我大概猜測的,
如果有實體,還是要再確認一下唷!

网友:
橫排一算是5個,但是有一隻腳剪掉了.
紅框裡黑粗橫線表示,中間那腳和剪掉那腳在開關內部是短路的.
依個人看法,
這個開關可以切左中右3個位置位, 3條雙箭頭的線代表3個位置各有哪2隻短路.
中間那隻腳如此說來就是共腳(common)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我明白了 在此說明一次 當作練習 如果有不對的地方再請各位前輩指導
這張圖應該是這樣
箭頭的意思 表示他一共有三段
可以把它想著有五個接點 但是第四列的接點剪掉了 因為那是共同點
所以第一段為 1-3 , 5-7 (1與3通 , 5與7通 13與57本身不通)
第二段為 2-3 , 6-7
第三段為4-3 , 7-8
所以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是這樣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其實圖不會很難懂
稍有耐心,並揮發一下想像力...

SK23D06

SK23D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