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華碩ENGTX4601G後端貼片電容短路

楼主(2016-05-04):
各位先進好, 此片GTX460的故障症狀一開始是冷開機經常橫條狀百葉窗破圖/BIOS字母亂碼, 將背後所有元件補焊後開機嗶---嗶嗶嗶/風扇全速轉.

補焊時就有發現所標示的1+2號貼片電容焊盤有耗損缺陷, 補焊完上機嗶---嗶嗶嗶/風扇全速無顯示約莫幾十秒後, 1號電容短暫變成LED冒出紅火光幾秒熄滅.

把1號和2號都吹下來後發現兩顆的左右兩側焊盤均有退化腐蝕, 用電表量0阻抗/確認在板子上造成對地短路.

因為有SLI所以把另張卡同位置的兩顆MLCC拆下移植, 上機後結果開機成功顯示正常.

因手邊無電容表, 請問大大是否知道這兩片後端0805 SMD電容在電路中功用以及容值/耐壓為何? 待好心人告知後購料補上應可宣告完修, 感恩不盡.

网友:
[冷開機經常橫條狀百葉窗破圖/BIOS字母亂碼]

要是我的話,我會覺得GPU晶片空焊。。。。。或許就放棄吧!

放棄前你還是可以照你想修的方式修修看。。。反正己經壞了,修好就賺到了。

楼主:
這張一年半前已經送過皇家花750重作BGA了(跟他們要求有鉛不知是否如此), 他們開蓋連上面鐵殼都沒有黏回去, 這兩個禮拜溫度變化甚巨病情又復發了, 我懷疑當初根本沒有抓到源頭的問題...

网友:
那2顆不要上,試看看能不能正常開機,如果可以(應該有一端接地吧),顯示卡頂多用到12v(也可以上電實際量量看),就找25v,SIZE大小差不多的MLCC上去試試囉(是我就會上個10uF吧!!)

楼主:
我昨天晚上拆下那兩顆漏電的不上, 風扇是狂轉不能開機的, 今天從另張把那兩顆移植過來, 開機第一次還是有花屏, 但再重開一次就好了, 到目前為止燒雞10小時多OK. 那個點我量沒有漏電時應該是1.55v的, 可能昨天漏電過頭電壓不夠暈過去一段時間了吧, 也不知道跟今早的移植是否有關. 前陣子還沒補焊時冷開機經常花, 應該破裂短路的電容當時處在邊緣狀態, 補焊就把問題點全給逼出來了. 電容的話我到淘寶買了個DT-9208T電表, 到時候再拆下來量, 應該搞得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晚上拆下那兩顆漏電的不上, 風扇是狂轉不能開機的, 今天從另張把那兩顆移植過來, 開機第一次還是有花 ...

那兩顆是 記憶體的電壓穩壓電容 gddr5 標準是1.5v
一般記憶體上 0805 size 常用有4.7uf & 10uf 兩種

找 0805  10uf  10V 補上即可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searchf&k=10uf+10v+0805&t=0&o=15

楼主:
benson & duncan 大大兩位神等級的, 感恩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