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SUS RT-N66U 寬頻分享器 USB port 無電源

楼主(2016-05-05):
大家好~
有一天下午,老婆LINE我說電腦無法上網,那我只好先請她把網路線插到另一台分享器上先用。
是的,沒錯,我的桌上真的有2台分享器,原因是多年前 RT-N16 用煩了,看到他的弟弟 RT-N66U 就想買來替換。
結果因為某種奇怪的原因(當時 RT-N66U 改機 firmware 只有 tomato,沒有 DD-WRT,偏偏我滿愛用 DD-WRT的)就一直使用2台在桌上用了。

初部檢查,我這台內插了一個 MicroSD卡,外插了一顆 2.5吋硬碟,發現竟然都抓不到,記得以前的文件說內建的那個 MicroSD slot 是 USB 介面的。
猜測應該有一組電壓掛了。
以下的圖是請"舅媽"來幫拍,距離有點拉太遠,重點板子都變小了,所以圖都經過裁切減少失真。

先量外部電源,竟然是19V輸入,真高檔~

板上正面有一個排針,應該是 serial out吧~有 3.3V輸出~
難怪這台還會跑,MCU 應該吃這個吧~

MicrSD 卡量不到電壓~不過此卡應有經過IC轉過來,此介面規格電壓為 2.7V-3.6V

插上 USB 電壓電流表在 USB port,如有電源的話,此表應該會亮與顯示。判定 USB 5V 消失了。

翻到背板直接量測 USB 輸出,量得電壓為 0V(異常)

經過分析,找到此 5V 為 FR9888 DC to DC converter 輸出~

檢查相關被動元件都沒問題。
IC 應量到為 Vin = 19V, Vout = 5V
不過確定 Vin = 19V, Vout =0V,且 pin 7 EN腳電阻正常,相關電容正常,沒空銲。

順手量測一下板上其它的 DC to DC converter~
此板用 FR9888 3顆 FR9886 1顆,一顆我忘了,好像是 FR97063的樣子~

找了找,發現學姐那有賣,當然就敗了2顆,順便又敗了鋼心特尖探棒。
等到貨時,直接開車送到專業戶 tony6605來拆這顆,開玩笑,這塊板子銅鋪的有夠厚,那顆 IC 底下又有熱散接點,板子又是無鉛的,我還是保險一點好了,不然拆壞板子會哭哭說。

換好後,電壓量過的圖,不小心被砍了。So....
完整測試圖~

telnet 登入後,確定 2台 USB devices (MicroSD 與 硬碟) 都正常的運作。

收工

後記:
我竟然會修我的分享器耶~
繼那個在銀行上班與那個寫網路遊戲的2位,我也開始不務正業了。
另外,那個戒指就是舅媽用來套我一輩子的牛鼻環~

補充內容 (2016-5-5 11:18 AM):
FR97063 正確為 FR9706
其他相關資訊:
http://wl500g.info/album.php?albumid=28
http://www.natthapol89.com/2014/03/asus-rt-n66u-b1.html

网友:
頭香...

下次叫舅媽拿探棒....

网友:
板凳~

行動硬碟的耗電量不知道對於DC-DC吃不吃的消

動作很好  就是要量測  知道現象後並去思考可能的問題 並且一一驗證擊破 並且找出真正的凶手

网友A:
大膽, 竟然不務正業還找舅媽當攝影助手...
下次請舅媽拿那個新買的鋼心特尖探棒在背上刺字... 舅舅負責拍照...

网友:
鋼心特尖探棒滿好用的,建議可以去買一組來用。

尖尖的刺下去不會滑動。。。。。。。就這優點最重要。。。。

网友:
asus中高階ap建議還是要上個小風扇比較穩定歐!溫度差很大!

网友B:
維修是件有趣的事~~
jojo快點搞壞手邊一些3C產品吧~

网友:
這幾天才知道有HGG版本的韌體....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HD太耗電導致故障..

网友:
這根本是JOJO 大曬恩愛 文,
以前發表少是沒有專人拍照
爾後請多發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維修是件有趣的事~~
jojo快點搞壞手邊一些3C產品吧~

jojo 大,現在製造新生命

网友:
印象中沒看過ip 分享器有這麼大片散熱器的

网友:
話說~~舅媽邊拍照邊看到這牛鼻環,應該心裡超開心的吧

网友C:
這台效能很不錯,恭禧完修
可能要加強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效能很不錯,恭禧完修
可能要加強散熱

剛查了一下,我這台是在 2013/03/04  pchome 24hr 買的~
開機開了3年又2個月後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查了一下,我這台是在 2013/03/04  pchome 24hr 買的~
開機開了3年又2個月後壞的~

原廠太會算了,過保後就掛點?!
RT-N16也需要給他風扇吹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膽, 竟然不務正業還找舅媽當攝影助手...
下次請舅媽拿那個新買的鋼心特尖探棒在背上刺字... 舅舅負責拍 ...

被刺字還能拍自己背部的照片,那他不就有魯夫的雙手,還要有通天眼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維修是件有趣的事~~
jojo快點搞壞手邊一些3C產品吧~

想不到阿魔越來越嚴重了 ...

网友:
舅:
   對你的佩服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网友:
我也是用這台N66U的...好用穩定耐用..我都是幫我同事換華碩的分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