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請問關機後主機的電源燈卻還亮著[

楼主(2016-05-05):
請教前輩 電腦主機板型號MS7309  系統為為win7  不知為何關機後螢幕已沒畫面,也變為橘燈,此時主機硬碟跟cpu風扇有停止運轉 ,但是主機的電源燈卻還亮著 有附圖 .
等很久也不會自己斷電,除非把power後面的SW關閉, 有時又能正常關機  請問這種狀況是主機板故障還是其他問題需要調整

网友A:
你找看看你的主機板BIOS裡,有没有 [STANDBY LED] 的相關選項。

网友B:
1.先換其他power測試看看

2.然後進BIOS - Load Default 後還是一樣的話,主機板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看看你的主機板BIOS裡,有没有 [STANDBY LED] 的相關選項。

前輩你好 找到STANDBY裡面選項為S1   但沒有LED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換其他power測試看看

2.然後進BIOS - Load Default 後還是一樣的話,主機板NG

前輩你好  剛換power 問題還存在  現在換另一個XP系統的硬碟使用看看
我進BIOS 找不到有這的字樣- Load Default   謝謝你幫忙

网友C:
主板故障 修過2快華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  剛換power 問題還存在  現在換另一個XP系統的硬碟使用看看
我進BIOS 找不到有這的字樣- Load  ...

Load Default =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圖片雙綠框)

下圖對比, 我猜測可能是插錯面版線.

网友E:
會不會是你的7設定在睡眠
win7安裝時, 有時會自動設定成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ad Default =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圖片雙綠框)

下圖對比, 我猜測可能是插錯面版線.

你好  剛比對有找到圖  我點選ok 對嗎
另那個電源燈是接在JFP2上的 1.5腳位
我把他改插JFP1上2.4腳位 但電源燈開機後完全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故障 修過2快華碩的

請教q7979前輩  如主板故障 請問我應該從那查修起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你的7設定在睡眠
win7安裝時, 有時會自動設定成睡眠

goodnight前輩你好  睡眠部份  我之前已取消了  謝謝你提醒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剛比對有找到圖  我點選ok 對嗎
另那個電源燈是接在JFP2上的 1.5腳位
我把他改插JFP1上2.4腳位 但 ...

機殼面板的"電源指示燈"杜邦插頭有分+、-- 級,搞錯LED不會亮

色線為+
白色為-

例如綠/白,綠是+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機殼面板的"電源指示燈"杜邦插頭有分+、-- 級,搞錯LED不會亮

色線為+

謝謝前輩  已更改  燈會亮了  再來我用幾天觀察看看能正常沒

网友:
由排針查起相關原件,一般是上下拉貼片排阻三極管組成,一般是上拉排阻壞了

网友C:
本人的維修記錄

故障現象:
1.故障,機箱電源燈關機還亮
2.更換紅色處822排組OK

三極管G極電壓未更換排阻為3多V, 更換後為5V,
LED 5V電壓未觸發,不輸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剛比對有找到圖  我點選ok 對嗎
另那個電源燈是接在JFP2上的 1.5腳位
我把他改插JFP1上2.4腳位 但 ...

好像是點選 Y (Yes) 或 Enter 然後落一級  (Save & Exit Setup) 也是點選 Y 或 Enter,
好像也是點選ok, 因小弟不是和你使用同一塊主機版.

電源燈是接在JFP2上 1 (-) 和 5(+) , 3 (+)是休眠燈 (有些機殼是沒休眠燈這條電線設置.
2 (-) 和 8 (+)  是大喇叭,  4 (+) 和 6 (-) 是小喇叭 (蜂嗚器 )

電源燈也可插在 JFP1上, 2 (+) 和 4 (-)
開關插在 6 和 8, 可不分正、負, 也可跟圖中說明分正、負.
1 (+)  和 3 (-) 是硬碟燈,
5 (-)和 7(+) 重置按鈕, 也可不分正、負.

見議你到微星網站下載主機版說明書看看, 會有很大的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維修記錄

故障現象:

首先謝謝大家撥控無私的幫忙解決問題
q7979前輩你好  電源燈我改差 JFP1 後 已能正常關閉   JFP1跟 JFP2上各有1個貼片3級管跟電阻  依你解說應該是JFP2上那個貼片3級管故障  但好小 我用放大鏡看不到編號   如能知編號  請問台北那裡有賣貼片的3級管
另外會造成不明當機已找到  顯示卡散熱片異常發熱  我換一個後就不會當機了
請問這異常發熱的顯示卡還有救嗎   AX5450憾訊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點選 Y (Yes) 或 Enter 然後落一級  (Save & Exit Setup) 也是點選 Y 或 Enter,
好像也是點選ok,  ...

前輩解說的很清楚  我看懂了   改天如要自行升級主板  不用擔心了  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撥控無私的幫忙解決問題
q7979前輩你好  電源燈我改差 JFP1 後 已能正常關閉   JFP1跟 JFP2 ...

顯示卡散熱片異常發熱, 試試拆除散熱片, 撤底清除舊散熱膏, 從新塗上新散熱膏, 再加散熱風扇,
若以上巳做, 還是過熱, 就丟棄或拆零件吧, 支援您主機板的顯卡, 買張二手的也不會昂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顯示卡散熱片異常發熱, 試試拆除散熱片, 撤底清除舊散熱膏, 從新塗上新散熱膏, 再加散熱風扇,
若以上巳做 ...

好的   謝謝你  我這2天有空來玩看看  反正已壞就當經驗之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維修記錄

故障現象:

找了不知幾倍數的放大鏡看 三極管規格現形了  1個WO4 06 (好像Q又好像O)   1個L 42   電阻221跟331
三極管 GO找不到

网友C:
q27 b極分壓電阻(r275 r277)是否正常  正常化可換q27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7 b極分壓電阻(r275 r277)是否正常  正常化可換q27看看

請問分壓電阻 不拆下來量可準確嗎/? 我用的是指針式3用表

网友C:
不必拆除非值差很多在拆,板修最好買個數位型三用電表,裡面的二極體值可跑線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必拆除非值差很多在拆,板修最好買個數位型三用電表,裡面的二極體值可跑線路用 ...

前輩好  貼片電阻221  跟331正常   q因手會抖 不敢上電測量  會短路到其他原件   電源燈我改插JFP1後 燈已能正常關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輩好  貼片電阻221  跟331正常   q因手會抖 不敢上電測量  會短路到其他原件   電源燈我改插JFP1後 燈 ...

手會抖, 可用母指和食指, 拿著探針最前端處接觸需要探測的元件,
手肘或手臂挨著機殼, 對手抖的問題, 多少也會有穩定的幫助.
這祇是對主機板的探測, 插了交流電的電器物件, 勿用這動作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會抖, 可用母指和食指, 拿著探針最前端處接觸需要探測的元件,
手肘或手臂挨著機殼, 對手抖的問題, 多 ...

謝謝前輩多次幫忙解說  感恩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   謝謝你  我這2天有空來玩看看  反正已壞就當經驗之學

其實那片5450有預留2PIN風扇電源, 買個小風扇裝上去說不定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那片5450有預留2PIN風扇電源, 買個小風扇裝上去說不定就解決了.

謝謝你提醒  剛拿出來找  有看到2PIN風扇電源,  風扇如找到我會試看看  還有請問固態電容上820  25v  上的820不知代表多少  有機會再換上電解電容   固態電容不知那買的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醒  剛拿出來找  有看到2PIN風扇電源,  風扇如找到我會試看看  還有請問固態電容上820  25v  上 ...

25V 系列的固態電容  印象中 很少有超過 25V  470uf 這個規格

該不會是 2.5v  820uf
如連結圖示
http://www.vgamuseum.info/images ... D5x/HD5450_fwhq.jpg

網路很多這種規格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0&o=4&p=3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V 系列的固態電容  印象中 很少有超過 25V  470uf 這個規格

該不會是 2.5v  820uf

謝謝你  對照一下顯卡一樣的  又多了一個知識了

目前這台主機當我實驗品  昨天去光華敗了一組 i5 6600  跟其他能匹配組件  組裝好了  就等灌系統
上月網拍買的序號剛放上去   結果不能使用  正在傷腦筋

補充內容 (2016-5-19 12:41 AM):
已解決  麻煩請版主將我31樓回文刪除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對照一下顯卡一樣的  又多了一個知識了

目前這台主機當我實驗品  昨天去光華敗了一組 i5 6600  ...

留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