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自製精密簡易型電子負載

楼主(2016-05-06):
1.最近論壇又興起一股自製電子負載機熱潮,而如何自製簡易又精密的負載機,便是本發文的重點所在.
2.本電路可分為電子負載機電路(屬純類比電路-即主電路自製部分)及數位電壓/電流顯示(購買現成模組-免校正)兩部分.
3.測試方式:首先設定負載機的定電流值(如:0.5A或1A等),並改變外部電壓源從最低0.8V至最高30V,觀察電表的定電流值是否發生變化.藉以了解負載機的可控制電壓及電流範圍.
4.在實作中,你將發現負載機的定電流能力,將受外部電源高低的變化所影響,而如何做電路改善,才是電路實作的重點.
5.在經過電路實作過程中,你將發現MOSFET的Vgs電壓並非理想的直流控制電壓,而是震盪的交流電壓(頻率約在100-200kHz之間),這將造成電路的定電流特性的劣化,經過自行改善後,定電流特性已大幅改善,並令人滿意.
6.底下為實作後並經測試後的特性,請參考.(測試方法:先固定定電流源數值後,調整外部電壓值,並觀察電流值是否產生變化,理想電流值應是固定不變的)

6.1  0.5A/0.8V(適合1.5V乾電池放電測試)

6.2  0.5A/12V

6.3  0.5A/30V

6.4  1A/2V

6.5  1A/12V

6.6  數字錶頭可測參數種類(約RMB50.-,直接配線使用,免寫程式)

6.7  成品正面圖

6.8  成品背面圖

有關本製作的電路及原理說明,請自行參考下列影片中的原著說明.(共有 7集)

网友:
不要看電路簡單   實際到現場看   聽老師說實作過程  會發現中途也是克服很多困難 不斷嚐試 更換元件
才有這麼好的表現的

网友:
ciko大的文總是讓人深感佩服~

网友:
雖然我只是動動滑鼠打個字 沒有實作辛苦
但是仍想說句  若是 加個外觸發啟動(手動/信號輸入)
那就可以測 動態負載   對於測供電電路穩定度 及動態補償修正  很有用

手動觸發  方便快速操作  或操作多台電子負載 啟動順序
信號觸發  方便多台電子負載同步連動   還可以方便同步觸發示波器  而不需要高價的儲存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