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M-37LZ55 待機紅燈有亮 但是無法亮綠燈開機

楼主(2016-05-07):
我把電源板的5VST跟O/F接在一起 測量出來的電壓值我標示出來
24V-----24.3V
GND
12V-----12.8V
GND
33V-----24.8V
18V-----18.6V
GND
12V-----12.7V
AC DET-----5.18
GND
5V ST-----5.18V
O/F-----5.18
6V-----6.30V
GND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网友:
看起來還很新阿~~把閃存晶體重燒看看,或是接觸不良~~

网友:
此機的通病 不是在電源板 出在主機板

网友:
不用費心電源板~往主機板去查修

楼主:
閃存晶體是位於主機板哪個位置呢?

网友:
要查主機板,不就很困難了,

网友:
學學我用吹風機看看!我也剛修好一台LG 37LC2D 剛有PO文

网友A:
  你的問題是主機板RESET失敗
這型主機板電容會漏液  建議洗版  換電容百分之85可以完修

网友B:
請用遙控器開機試試...或許是按鈕鍵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用遙控器開機試試...或許是按鈕鍵故障

我有把按鍵斷開 直接用遙控操作也是無法開啟!! 應該不是按鍵的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是主機板RESET失敗
這型主機板電容會漏液  建議洗版  換電容百分之85可以完修  ...

你說的電容是固態電容的部分都要更換嗎? 還是有針對哪裡區塊做更換呢?!

网友:
如果你可以用聞的也是多少聞出那些電容有漏液的味道,望.聞.問.切,也是可以用在維修上的。
也可以用烙鐵去加溫電容器2隻腳,有聞到很臭,那就是它,要換漏液電容要把機板洗過,不然撐不久電容還會漏液,電解液有腐蝕性。

网友:
主機板的最大的晶片,你可再回焊一下,若成功就算不錯,不成功就要換新的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