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國際牌 瓦斯警報器

楼主(2016-05-07):
家中大樓型 HA 瓦斯警報器壞了, 三不五時會叫, 請瓦斯公司來看沒漏氣
就先拆下, 以免繼續誤報, 拆開看, 應該是 Sensor 掛點了,
請教這顆警報器哪裡買的到? (管理處言 : 型號 06 12伏) , 很難找....

01.
02.
03.
04.
05.

网友:
哪裡買不曉得,我知道怎麼測試。
通常用打火機,不點火,噴一點點裡面的燃料出來,大部份是丙烷。
不要噴太多,警報器很敏感,怕它會叫太久。

网友:
這使用很久,大樓裏一樣也該一起換新,

网友:
消防器材沒用到時都忘了它的存在,更新又要花費不少

网友:
電路板上的VR調整看看,或許只是感應器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