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LG 37LC2D 亮紅燈不開機

楼主(2016-05-07):
第一次維修故障問題為:閃紅燈不開機
   拆開後發現電源板和訊號版電容爆開..當我正值開力的試機後!
                                        原以為撿到軟的
電源拔掉後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又不開機了

第二次維修故障問題為:亮紅燈不開機
   因為我還不太會量機板上的電壓為何,我一直在維修電源板,將所有的電容還有爬文後有一個D502,D500,D504
二極體全數更換,全換了後還是一樣,一直在GooGle找尋任何有關此機種的維修方式,
發現在一個文章以吹風機去吹電容
真的很意外
沒想到真的可以開機了,再慢慢的用擋板一次又一次縮小範圍去吹,才找出正確電容的問題,沒想到是出現在主機板上,
而不在電源板更換後現在又在熱機,但也不知還有沒有什麼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起初問題

二、亮紅燈不開機所更換的地方
(以吹風機慢慢的吹、一區一區的吹,找尋到的)
(完成圖)

原以為之前的零件都沒故障所以再重焊回去但是還是無法開機,就把這D502,D500,D504全部換成替用的
圖D502,D500,D504更換以下的替代用

(這個為老閭幫我查資料所找出可以替代用的)

目前可以正常的看電視,但不知日後還有沒有其他什麼問題,想請問各位專家給點建議
附帶一提,電源板還有高頻聲..不知如何解決

補充內容 (2016-5-9 07:20 PM):
目前的問題、一、可以用吹風機讓他啟動、斷電後就無法啟動、有待機電源
二、可以將電源線插久一點!按機板上sw800,反覆幾次也可以正常啟動!

補充內容 (2016-5-9 07:21 PM):
啟動後若不將電源線抽掉都能正常的開機,有人有遇過此問題嗎?

補充內容 (2016-5-10 12:22 AM):
抓了一晚!也爬了很多文獻,on/off 無電壓、強制2,3腳位串接電源有出現答的一聲,之後就可以正常的開機
還在盲目找尋,有高手願指引迷津嗎?

网友A:
還找的到那一篇文章,用吹風機找問題,家用的吹風機嗎

网友B:
你這台也有點扯,先把大肚子的電容換下吧!,否則目前可用,恐 怕也撐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找的到那一篇文章,用吹風機找問題,家用的吹風機嗎

http://bbs.mychat.to/sindex.php?t38426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台也有點扯,先把大肚子的電容換下吧!,否則目前可用,恐 怕也撐不了多久! ...

大肚的電容已經全換下來了,目前又不好開,只要斷電再重開就有開不起來,若能成功開啟後就都正常開機,還找不到問題,

楼主:
我看了維修手冊!提到沒有on/off 5V  找Q1001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那個Q1001 的位置,

网友C:
可以查看看電源板.主板是否有解焊

圖中的電晶體 可以測量一下

小弟的小小建議可以參考一下n_167|

网友:
鋁殼電容已經在漏液了.先把它們都換掉再來查其他的吧
記得板子要清洗一下.

网友D:
電源板有高頻音可以把小電容換掉試試。
如果還沒解決,可以換掉陶瓷電容試試。

電源板上最大顆的電容也檢查一下是否老化了。

网友E:
可先量大電容是否有待機電壓150v左右,一次測測完再測二次測,一一量電壓,我想會是二次測那出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看看電源板.主板是否有解焊

在週邊已經全部加焊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板有高頻音可以把小電容換掉試試。
如果還沒解決,可以換掉陶瓷電容試試。

我已經把全部的電容更換,只剩二顆最大顆未更換,我會再嚐試更換陶瓷電容,最大顆的二顆有老化現象
150uf 450v 變130uf  而68uf 只剩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先量大電容是否有待機電壓150v左右,一次測測完再測二次測,一一量電壓,我想會是二次測那出問題吧。 ...

量測電壓!68uf 450v 那顆有待機150V ,而最大顆150uf 450v 測無電壓,
量測老化找時間去電子材料行備料,更換完再告知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把全部的電容更換,只剩二顆最大顆未更換,我會再嚐試更換陶瓷電容,最大顆的二顆有老化現象
150uf ...

如果電容表是準的的話,那可能真的是該換了.

我前一陣子還過一台19吋的,上電一段時間背光就會掉了。。。。
大電容用450V 82uF的,用LCR量,剩74uF左右。。。。

換掉它就修好了。。。。只壞這一個。。。。

你的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或許有可能也是這二個大電容造成的。

因為你的故障機是37吋的,也很久了,才會提到大電容。

网友:
先找出5Vsb,並且對地並接1顆200歐電阻試看看.

楼主:
再次求助,這個編號R1031(外觀寫103)是什麼樣的電阻,我下載的維修手冊上並沒有這個編號。
一側量有5V另一側則沒有,有拆廢版相同代號上去一樣無法開機
但目前將他焊下來後,送電會有啪的一聲,可以正常開關機,但以往按開關機會有啪的一聲
拆掉後開關機都沒有啪聲,這個會有什麼影響

假如我用色阻  200 Ω  接住二端開關機也都會有啪的聲音,

**將大電容二顆和陶瓷電容換掉後就沒有高頻聲,感謝draculaxx 大大的協助**

附上圖片求解..

Q1這個零件叫什麼、我查了一樣叫(NTC熱敏電阻),是這個嗎?
Q2或可以用什麼樣的零件替用、
Q3這個會有什麼影響

補充內容 (2016-5-13 11:36 AM):
補上我爬文到看國外維修的影片,
https://youtu.be/gRDZDRGFR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