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想來買一片陣列卡試試

楼主(2016-05-07):
我們的論壇受限於SCSI 硬碟只有72G,但是論壇容量又很大,所以一些較大的檔案無法放在主機上面,後來跟大家討論的結果(當然是很少人),我想是在伺服器上裝ftp,然後加SATA 硬碟來解決是最便宜又簡單的方法,因為光是一台不很差的2bay 的NAS 空機就不便宜了。

因為我們目前的伺服器只能用SCSI 硬碟,所以我來看看X336 能不能裝這片陣列卡︰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8 ... &_u=7n952g5ba43

如果可以的話,那我再買兩顆硬碟裝上,再幫它找個外接電源就解決了。

网友A:
老大
這一片應該是好的?沒HD了

不知是否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這一片應該是好的?沒HD了

這是SCSI 用的吧!

网友:
有考慮用 usb 的嗎?
http://24h.pchome.com.tw/prod/DRAB5O-A9006M3AE?q=/S/DRAB5E
我公司目前就是用這組, 但主機是 usb 2.0

如果你的主機有支援 eSata, 可以考慮這個
http://24h.pchome.com.tw/prod/DRAB0X-A90054IFM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SCSI 用的吧!

對

楼主:
請問要賣多少呢?請用PM 回覆即可。

网友B:
Wish大,在下有一片骨董 fasttrak100 tx2,是IDE HDD用的,支援RAID0,1
介紹
http://www.tomshardware.com/reviews/storage-champions,380-4.html
手冊
ftp://ftp.acer.pl/controller/pro ... eries_manual_uk.pdf
這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要賣多少呢?請用PM 回覆即可。

不用錢(HP Smart Array 6400 Controller 128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在下有一片骨董 fasttrak100 tx2,是IDE HDD用的,支援RAID0,1
介紹
http://www.tomshardware.com/rev ...

哈!應該買不到IDE 的硬碟了才對,況且IDE 硬碟容量都不大,所以有這片也沒辦法用,不過還是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