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聲音效果器的共用(獨立)電源問題

楼主(2016-05-08):
我使用一個18V輸出直流的行動電源
利用3個降壓板 分別得到12V、9V、 9V的電源 希望同時供給3個聲音效果器使用(如附件圖檔)

使用時發現當「聲音效果器1」與「聲音效果器2」同時供電時,「聲音效果器2」音效輸出會有雜訊。發出類似白色噪音。而「聲音效果器1」輸出的聲音是正常的

但是,若「聲音效果器2」不使用行動電源模組的直流輸出18V,另外接一組獨立電源就又不會發出雜訊
不過如此一來就必須準備兩個電源,與當初想使用一個電源的想法不同

請問我該如何隔離「直流降壓板1」與「直流降壓板2」的電源輸出干擾

网友:
CLC濾波器
在所有輸入輸出都加上磁環 小的有引腳可以焊線的那種

楼主:
請問前輩,有CLC的圖可以參考嗎?數值要用多少的?謝謝!

网友A:
問題可能出於地線
用2個18V輸出直流的行動電源分別供應2個直流降壓板,應該是正常的

用一個18V輸出直流的行動電源
用7809 2個應該正常..只有一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可能出於地線
用2個18V輸出直流的行動電源分別供應2個直流降壓板,應該是正常的

謝謝前輩!降壓板不確定是否是7809的IC!那如果是用7809的IC,地線應該要如何配置,才不會造成雜訊干擾?
感謝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降壓板不確定是否是7809的IC!那如果是用7809的IC,地線應該要如何配置,才不會造成雜訊干擾?

試調整一個直流降壓板的電壓(開機調整)

有時候不能將就器材

网友:
前面還是要濾波器  行動電源依舊是採用DC-DC轉換器的  輸出會有開關雜訊  會影響到音響
濾波器選用  必須要調試才知道   每個例子並不同   目前已知MP2307DN的開關頻率是固定在340KHz
前面的行動電源  不知道     所以我沒辦法給濾波器參數

後面全改用線性穩壓 是最好的    不過效率跟續航時間就大大的犧牲了

地線短而粗  避免環狀連結  最好是星型的   電容該有的都要有  沒什麼好可以去掉或是用小容量的也是不行  所有輸入輸出都必須要有一大一小一去偶

网友:
然後附上現在會發生干擾的接法

就是當「聲音效果器1」與「聲音效果器2」同時供電時,「聲音效果器2」音效輸出會有雜訊。發出類似白色噪音。

我要看看是不是供電上少了什麼或是用錯種類      我先不說

网友:
雜訊產生的主因是 地線
最主要是因為兩條以上的地線,產生了壓降
此"壓降"被效果器內部放大電路給放大了

所以最好的接法是 維持一點接地
所有接地線都接在同一點
再由同一點接出去

网友:
有去google找一下我說的CLC濾波器了嗎
我不知道你的板子上的電容配置如何  也許是根本不夠 它原來的MLCC 是不夠的  這時候其實只要在適當的在效果器電源輸入前加個1uF以上的電容也許就可改善  或甚至是真的就是星狀接地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其他手段抑制差模雜訊即可  比如說其他種low pass電路

CLC low pass 應該是衰減雜訊效果最好的電路其之一了   再上去就需要用主動式的了  比如78xx LM317 LT1084 這類的穩壓器
我給個建議數值好了   L1: 1mH以上  C1:1000uF以上 C2: 3300uF 以上

電容電壓 跟電感耐電流  看自己的應用

网友:
[接地]這東西 看的是 [電流返回路徑]分割 與 信號電壓的零電位參考點

問一下  「聲音效果器1」與「聲音效果器2」  最後(或是有機會)接同一台擴大機嗎!?
這樣問的原因是   接同一台擴大機 後
「聲音效果器1」與「聲音效果器2」信號接地點  會在同一台擴大機輸入端接地點接在一起
使得前述幾樓說的電源星狀單點接地  形成共用環路 而破功

因此簡單安全的方法是「聲音效果器1」與「聲音效果器2」各自獨立兩個電源,

硬是要當初使用一個電源的想法, 就是10# 作法加上CLC...
...但是還不夠...CLC   C1與C2  接地迴路 再插L2 (數值參考L1)

L2 目的擋住 「聲音效果器1」與「聲音效果器2」電源電流返回路徑彼此亂串
C2成為各自 聲音效果器 新的電源參考點

CLC _C2最好是無限接近 聲音效果器

网友:
小弟認為以樓主的情況用磁珠最適合,CLC的L用磁珠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