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零件名稱請教

楼主(2016-05-08):
請教各位大大,下面這幾顆是什麼樣的零件?
這些是從亞拓的MR25穿越機上,用來驅動無刷馬達的零件
外形像DFN or SOP-FL包裝的這顆是目前說是可用來取代TO-220包裝的N-ch MOSFET
但不知道型號

N-ch MOSFET

N-ch MOSFET

這顆完全不曉得是什麼東東,官方說是電晶體,有可能是包著兩顆電晶體的chip

不知名的....

不知名的....

這顆確定是NPN電晶體,但不知道型號

NPN 電晶體

NPN 電晶體

這亞拓的機構RD跟電子RD是有仇嗎?禁置區也不畫大一點,
結果鎖機殼底座的螺絲鎖太用力會直接短路到電晶體,導致馬達燒毀
亞拓原廠那麼巧也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更換MOSFET的影片
竟然說是因為灰塵之類的會導致短路,我聽他們在屁

想說知道型號要取得零件就容易許多了,但這三顆還真的摸不著頭緒查不出型號
想請站上的高手協助,感激不盡!!

网友:
第一顆看似 CET 的 CEZ3R03
http://web2.cet-mos.com/PDF/CET- ... 5X6/CET_CEZ3R03.PDF

第二顆看似 ROHM 的 UMD2N
http://rohmfs.rohm.com/jp/produc ... gital/umd2ntr-j.pdf

楼主:
大哥您太強了,華瑞的MOS通常都會省略掉最前面的幾個英文字母導致找不到正確的料號
ROHM這顆我再來量看看是不是跟datasheet相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K03R1DP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5.oB9Ma0&id=44417280508&ns=1&abbucket=5# ...

從應用面看起來似乎不是這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太強了,華瑞的MOS通常都會省略掉最前面的幾個英文字母導致找不到正確的料號
ROHM這顆我再來量看看 ...

似乎不太好買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SMN3R0-30YL.pd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67990783

提供參考

楼主:
對我來說只有找不到型號的零件,沒有弄不到的零件
包裝不是您找的這一顆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