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把論壇改成RAID 1 了

楼主(2016-05-08):
不知道運作起來會不會比較慢?

网友A:
RAID 1 速度應該是會變快的 變慢的話就要有勞阿魔了n_081|

順便附個WIKI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RAID

网友B:
首先想說老大辛苦了,母親節還要忙著論壇的事!
我使用的感覺是和先前差不多,不過理論上來講,由於資料要寫入兩顆硬碟,寫入的速度可能較慢!讀取應該差不多的!這也要看介面卡的效率。
老大最近愈愈利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 1 速度應該是會變快的 變慢的話就要有勞阿魔了

喔!RAID 1 會比較快倒是很意外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想說老大辛苦了,母親節還要忙著論壇的事!
我使用的感覺是和先前差不多,不過理論上來講,由於資料要 ...

不會辛苦,RAID 卡是伺服器內建的,效能應該不會太差才對,不過可能要請有處理過RAID 故障的會員上來給我長點兒知識,不然遇到問題怕不知怎麼處理。

网友B:
在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 部份內容 --
RAID1模式是让组成RAID1模式的硬盘互为镜像,当你向硬盘中写入数据的时候,两个硬盘同时存储相同的数据,这样即使其中一个硬盘出现了故障,系统利用另外一个硬盘一样可以正常运行。RAID1相对于单块硬盘来说它的数据读取性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当一块硬盘处于忙的状态时,RAID控制器可以去读取另一块硬盘中同样的数据,但是写入数据性能不但没有增长而且可能会有轻微下降。当其中一块硬盘出现故障之后,新的数据可以写入仍然能够正常工作的硬盘,当使用新的硬盘替换掉原来的硬盘之后,RAID控制器会自动的把数据复制到新的硬盘上。RAID1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冗余性高,但是由于大部分的功能是利用软件来实现的,所以它会增加处理器的负担。这种RAID模式非常适合对数据的安全性有极高要求的人。

原址:
http://blog.csdn.net/youngcat7478/article/details/7914252

网友C:
感覺上....是變快了....
瀏覽...翻頁...比較順暢....
(可能是我的pc老舊...比較有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會辛苦,RAID 卡是伺服器內建的,效能應該不會太差才對,不過可能要請有處理過RAID 故障的會員上來給我 ...

如果LOG或燈號顯示磁碟異常要立即處理(抽換故障硬碟), 不然等兩顆全掛, 搞起來就爽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會辛苦,RAID 卡是伺服器內建的,效能應該不會太差才對,不過可能要請有處理過RAID 故障的會員上來給我 ...

牛遇到的Intel 內建RAID1案例是...
當硬碟出問題時, RAID只會 "報錯", 並不會自己切換到 "好的那顆硬碟" 做開機.
這時, 只要抽換掉有問題的硬碟, 換上新的硬碟, RAID會自行重建...

不確定好一點的RAID卡, 是不是有自行切換硬碟的功能...
但確定的是, 系統報錯時僅快處理, 都能維持資料的完整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 部份內容 --
RAID1模式是让组成RAID1模式的硬盘互为镜像,当你向硬盘中写入数据的 ...

會想做RAID 1就是想說兩個硬碟應該不會同一時間故障,當壞其中一個硬碟時,也能正常工作,伺服器有支援熱插拔,可以在伺服器不關機下更換故障硬碟,更換後也會自動與另一個硬碟好的同步。
看起來是很理想,不過實際操作時,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不過這要遇到伺服器故障就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上....是變快了....
瀏覽...翻頁...比較順暢....
(可能是我的pc老舊...比較有感)  ...

你的老PC是什麼等級?有比我的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LOG或燈號顯示磁碟異常要立即處理(抽換故障硬碟), 不然等兩顆全掛, 搞起來就爽大了.... ...

這是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遇到的Intel 內建RAID1案例是...
當硬碟出問題時, RAID只會 "報錯", 並不會自己切換到 "好的那顆硬碟"  ...

伺服器的每個Tray 有兩個燈號,一個是綠燈,一個是黃燈,綠燈是顯示硬碟的寫入、讀取狀態,黃燈應該是故障或同步的燈號,我下午有試過在伺服器工作中,故意拔出一個硬碟,這時伺服器仍然正常工作,過了一會兒再把另一硬碟個插上,看黃色燈閃了一會兒就熄滅了,然後就又恢復綠燈正常工作,改天來試試在伺服器工作中更換一個硬碟還沒分割的試試。

我只是很懷疑我要怎麼知道它同步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伺服器的每個Tray 有兩個燈號,一個是綠燈,一個是黃燈,綠燈是顯示硬碟的寫入、讀取狀態,黃燈應該是故 ...

RAID1 牛早早就放棄了...
主要是沒能解決問題, 還要在開機時才能知道是哪顆硬碟有狀況..
目前客戶那, 牛寧可求快, 改用RAID0, 並另外在NAS上做一份備份..
家裡的NAS, 牛則改用RAID6, 只要不一次掛掉三顆硬碟, 資料都能保全.

Wish大問題RAID1要如何得知它有沒有同步...
可能要看看有沒有System Log吧...

网友:
RAID 1好複雜的名詞, 訊息(以後有機會可以改成,可以貼圖嗎)

网友:
老大,看看這篇,不知適不適用!
http://blog.xuite.net/ganpin917/ ... 4%E6%96%B9%E6%B3%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老PC是什麼等級?有比我的老嗎?

我還是幼齒A....當然是老大比較老

Intel(R) Pentium(R) D CPU  3.20G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還是幼齒A....當然是老大比較老

Intel(R) Pentium(R) D CPU  3.20GHZ

讓你羨慕一下,我目前使用的電腦,DELL Optilex 790,DELL 的電腦真的很穩定!

网友:
我貼張圖好了,方便有需要的人參考,
以下內容原址:http://blog.xuite.net/ganpin917/ ... 4%E6%96%B9%E6%B3%95

网友F:
接下來要搞台NAS做異地備援....

RAID1會慢點,因為一份資料寫到兩顆硬碟裡去...除非兩顆
同時壞掉否則都能運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接下來要搞台NAS做異地備援....

RAID1會慢點,因為一份資料寫到兩顆硬碟裡去...除非兩顆

http://xpenology.me/

參考一下... 用舊電腦很容易就可以打造一台...

网友:
RAID 的卡很重要, 通常為了省錢, 都用內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下來要搞台NAS做異地備援....

RAID1會慢點,因為一份資料寫到兩顆硬碟裡去...除非兩顆

應該是要做 HA, 當主機硬體掛掉時, 另一台可以立刻接手~~
因為, 硬碟不壞, 主機也有可能掛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xpenology.me/

參考一下... 用舊電腦很容易就可以打造一台...

這老大就有很多台可以搞了~~不知效能要求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要做 HA, 當主機硬體掛掉時, 另一台可以立刻接手~~
因為, 硬碟不壞, 主機也有可能掛點~~~ ...

嗯~~~~這成本就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老大就有很多台可以搞了~~不知效能要求多高

現在主板上的LAN大多都已經是GigaBit了,
加上CPU的 Performance也都夠快...
找台 "CPU保護蓋級的" 電腦來做, 應該是游刃有餘的...

之前牛用一片ATOM的主板, 架了做測試,
當資料傳輸在24MB滿程時, CPU才跑15%不到..
它不管是SAMBA/FTP/WEB/ISCSI... 都能支持..
如果手邊有多的電腦, 不防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讓你羨慕一下,我目前使用的電腦,DELL Optilex 790,DELL 的電腦真的很穩定!

強伯...羨慕捏n_034|
雖然我看不太懂規格...
i5的cpu應該算是最近的產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現在主板上的LAN大多都已經是GigaBit了,
加上CPU的 Performance也都夠快...
找台 "CPU保護蓋級的" 電腦來 ...

你要不要來示範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要不要來示範一下~~?

改天, 牛再寫一篇架設說明在部落格好了...
必竟是 "黑的", 不好大鳴大放....

网友G:
Dear cremaker & dcstudio 兩大 linux 高手
想請問一下 freenas vs openfiler 你們會選哪一個? 我上網查了一下, freenas 把自己寫得優點很多很強的樣子
, 但我實際使用經驗, freenas 曾經把我的 ad 莫名的掛點, 但我曾試用 openfiler 操作和使用性都還不錯, 雖然語言和技術面支援得少, 但對 freenas 還是很感冒, 我比較欣賞的是openfiler 是架構在centOS
最近又想在公司搞一個小nas玩玩, 所以想請教兩位一下, 看看兩位的看法, 如果不方便回答也沒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ID 1 速度應該是會變快的 變慢的話就要有勞阿魔了

感謝專炸大看重....
但魔沒玩過RAID...所以還是別亂發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強伯...羨慕捏
雖然我看不太懂規格...
i5的cpu應該算是最近的產品...

其實我是買中古的,這台大約原使用者用了三年多,我用約七千元向他買的!
自已要用的電腦,不要太虧待自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天, 牛再寫一篇架設說明在部落格好了...
必竟是 "黑的", 不好大鳴大放.... ...

之前雜誌也有一篇類似文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ar cremaker & dcstudio 兩大 linux 高手
想請問一下 freenas vs openfiler 你們會選哪一個? 我上網查了 ...

我用過NAS4FREE,架設的平台是K8 754 DDR SATAI(沒錯SATA1代)
SOFTRAID1 500GB,曾經其中一顆有壞軌會發出警告!
重建資料softraid真的很慢!!
我用的還蠻順的,常用的功能是FTP!

网友G(2016-07-30):
引用 楼主:
不會辛苦,RAID 卡是伺服器內建的,效能應該不會太差才對,不過可能要請有處理過RAID 故障的會員上來給我 ...

RAID 1 重建的速度, 第一, 主機的憶體夠不夠多, 第二, 當然是 CPU 的處理速度, 第三, RAID 卡的等級, 第四, 伺服器的 I/O 負載

RAID 1 故障了, 要看 RAID卡及硬碟有沒有支援 HOT FIX, 如果沒有, 就要記下壞掉的硬碟位置, 關機拆換
有 HOT FIX 可以直接拔壞插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G:
RAID 1 重建的速度, 第一, 主機的憶體夠不夠多, 第二, 當然是 CPU 的處理速度, 第三, RAID 卡的等級, 第 ...
硬碟有沒有支援 HOT FIX

問題來了, 一般的硬碟都不會註明這項!那要如何辨明,還是說買企業用的硬碟,像是WD 的 黑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題來了, 一般的硬碟都不會註明這項!那要如何辨明,還是說買企業用的硬碟,像是WD 的 黑牌!
謝 ...

更正一下, 應該是HOT SWAP
SATA 的企業級硬碟不一定有 HOT SWAP, 一般是 SAS 硬碟才有, 如果 SATA 的話, WD則是紅標, 硬碟標籤上也會註明, 所以如果不確定, 就關機換硬碟也無鈁, 但是硬碟有 HOT SWAP 也沒用, RAID 卡也要支援
這部份 WINDOWS 是可以看到, LINUX 我就不知道了

PC HOT SWAP  要設定 AHCI, 若SATA設定有支援HOTSWAP (Hot plugging)也要打開,
這篇有簡單介紹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7&t=3253440

网友H:
引用 网友E:
RAID1 牛早早就放棄了...
主要是沒能解決問題, 還要在開機時才能知道是哪顆硬碟有狀況..
目前客戶那, 牛 ...

基本上 Hardware RAID的 RAID 1 沒有你說的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RAID
容錯式磁碟陣列(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舊稱容錯式廉價磁碟陣列(Redundant Array of Inexpensive Disks),簡稱磁碟陣列

軟體磁碟陣列(Software RAID)
    主要由電腦主機板CPU處理陣列儲存作業,缺點為耗損較多CPU資源運算RAID,優點則是價格偏低。...

硬體磁碟陣列(Hardware RAID)
    RAID卡上內建處理器,不需要伺服器的CPU運算。優點是讀寫效能最快,不佔用伺服器資源,可用於任何作業系統,也能在系統斷電後,透過備份電池模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 Hardware RAID的 RAID 1 沒有你說的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RAID

Jason大,

RAID1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牛不確定.
但, 牛確定的是, 當RAID1有一顆硬碟有問題時, XP就是開不了,
把那顆有問題的硬碟移除後, XP就正常開機了..

也許, RAID1有它的運作模式, 而好死不死, 牛就遇到這樣的現象...
Anyway, 已全改RAID0運作中了...

PS : 這邊用的都是Intel的Software RA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Jason大,

RAID1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牛不確定.

用 嚴僅的角度來看....
其實Software RAID不算"真的"RAID(或說百分之百的RAID)....

Software RAID顧名思意....
它就是用"軟體"來模擬"硬體"行為
優點: 省錢(省下硬體費用)
缺點: 軟體要"啟動"後,RAID才能有做用....

簡單的說....
開機(Power ON)----+BIOS----+(HW RAID BIOS)----+BIOS----+OS+Driver(SW RAID)-----+應用程式------+....

HW RAID 一上電 RAID card,就開始工作(除非BIOS一開始,就開不了機...)
SW RAID 要到OS/Driver加載後,才有作用,如果在這之前有問題,它就沒用了
HW/SW RAID的價差就是在這裏,你剛好就是壞在OS/Driver啟動之前(SW RAID還沒做用之前)....
當然會有問題....

RAID系統,是用來保護硬碟設備故障的風險,就跟保險(車險)一樣,有人保全險,有人只保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ar cremaker & dcstudio 兩大 linux 高手
想請問一下 freenas vs openfiler 你們會選哪一個? 我上網查了 ...

看妳想要作到啥工作!
以我自己帶選手的經驗@

簡單教一教,很快就能架起檔案伺服器,也能做簡單的帳號權限管理!
but!!AD跟SAMBA3後面,有些沒沒角角,最後我放棄SAMBA去跟AD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