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 車用擴大機使用壓敏電阻可行性

楼主(2016-05-08):
請益 車用擴大機使用壓敏電阻可行性

看了wish前輩的壓敏電阻文章突然想起車上的擴大機在開.關電門(ACC)時喇叭都會"砰"一聲
(有裝了延遲5秒起動也是會有.....只要開關機都會有,不管引擎有沒有發動!)

不知是否可使用壓敏電阻來吸收突波!?

另外,他是由ACC電啟動,那如果安裝可行是否可直接橋接安裝於圖片的REM及GND呢!?
還是,一樣橋接+.-電即可!?

汽車是使用DC12V我該使用多少的壓敏電阻呢!?

拆開看了擴大機是乎沒有長的類似壓敏電阻的原件

网友A:
我覺得分開供電 比較實際一點  或是串個大功率二極體跟濾波電容類似半波整流  這樣子擴大機的電會比較穩定  有了二極體是為了防止電容向其他設備放電
    或是先關擴大機在關車總電也是個方法

壓敏電阻  動作電壓離散性大  而且 一但動作  保險絲就要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分開供電 比較實際一點  或是串個大功率二極體跟濾波電容類似半波整流  這樣子擴大機的電會比較穩定  ...

回前備
小弟比較偏向於利用原件解決,因為即使先啟動引擎後再開起擴大機也一樣!
就連熄火前關閉也是會有....

如果照前輩鎖說串個半坡整流,那我該準備哪些原件及該如何串接!

网友A:
google 搜尋 半波整流

容值4700uf以上  再來是一個足夠耐電流的二極體

网友B:
會產生POP聲
主要是音源端未完成"開機"
而擴大機已經完成"啟動"
要解決?最理想的方式
就是讓"音源端"去"啟動"擴大機
也就是擴大機的REM不能直接接鎖頭正電
要接主機端的觸發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產生POP聲
主要是音源端未完成"開機"
而擴大機已經完成"啟動"

回前輩

我主機有條啟動線,就是接到擴大機上的REM,主機開關機都有"碰"的聲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主機有條啟動線,就是接到擴大機上的REM,主機開關機都有"碰"的聲音 ...

主機是"啞吧機"? 就是沒有內建擴大機的機子

那就得先測試擴大基本身,不接訊號下
開關機是否會POP
還有就是 主機音量與擴大機音量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搜尋 半波整流

回前輩

哈哈!小弟愚鈍.....不知道該怎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是"啞吧機"? 就是沒有內建擴大機的機子

那就得先測試擴大基本身,不接訊號下

回前輩

不是啞巴機,是一般多合一影音主機,主機音量是5最大40,擴大機音量50%

网友C:
先把汽車擴大機的聲音輸入端移除
依照你平常的開機程序
如果還會有相同的聲音出現
表示這台汽車擴大機的"緩開機"異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哈哈!小弟愚鈍.....不知道該怎麼接!

A(設備) ==> B(設備) ===> 喇叭POP聲

可能是A出問題,也可能是B....
所以要分開,先確認是A還是B出問題....
再來各別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汽車擴大機的聲音輸入端移除
依照你平常的開機程序
如果還會有相同的聲音出現

回前輩
好的,我試試
就是拔除擴大機的音訊輸入,開機看看喇叭會不會也有碰的聲音,如果還是有那有辦法處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A(設備) ==> B(設備) ===> 喇叭POP聲

可能是A出問題,也可能是B....

好的前輩,我回家分別試試

网友E:
後級擴大機結構使然,
單差動+準對稱 無法避免.
家用有喇叭延時保護繼電器,
車用倒是比較少見.

网友F:
車子很多是搭鐵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車子很多是搭鐵不良引起的

那這簡單的我先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後級擴大機結構使然,
單差動+準對稱 無法避免.
家用有喇叭延時保護繼電器,

一般會在後級電路上,
使用元件,達到"緩開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設備) ==> B(設備) ===> 喇叭POP聲

可能是A出問題,也可能是B....

回前輩
小弟今天簡單測試了,拔除擴大機的輸入音訊開機無"砰"聲
插上輸入訊號又出現了,所以是主機問題嗎!?

网友:
機頭接喇叭會異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小弟今天簡單測試了,拔除擴大機的輸入音訊開機無"砰"聲
插上輸入訊號又出現了,所以是主機問題嗎!? ...

擴大機的輸入音量調50%以下

由前音源調大.....試試!!!

楼主:
回前輩們,

小弟今天試了結果:

單接擴大機開機只有些微的"砰",非常小聲!

但是單接主動式重低音又不會!

可能是擴大機發出造成的,因為重低音是從擴大機的A+B訊號接出來的

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呢!?

小弟的主機

网友G:
有可能是交連電容的關係。檢查一下訊號路徑看是否有經過交連電容。交連電容後可以接一顆100K電阻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交連電容的關係。檢查一下訊號路徑看是否有經過交連電容。交連電容後可以接一顆100K電阻下地。 ...

回前輩

不好意思小弟不是本科系,請問我該怎麼查起!?
另外要怎麼接哪顆100K電阻!?

网友G:
查一下訊源端的訊號看看有沒有經過一顆電容再接到端子。最簡單的檢測方式就是直接焊一顆100k電阻接在擴大機輸入端。一端是輸入訊號、另一端接地,開關機看看有沒有pop聲。這個方式只適合消除關機pop,開機pop要用特殊的開關。另外,有現成的IC可以解決這類的問題,例如MAX989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訊源端的訊號看看有沒有經過一顆電容再接到端子。最簡單的檢測方式就是直接焊一顆100k電阻接在擴大機 ...

回前輩
那像文中所提供的可以解決pop的問題嗎?

http://tzuojeng.myweb.hinet.net/data.files/data014/tribute14.htm

或是這類產品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110216086390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那像文中所提供的可以解決pop的問題嗎?

要先找出原因,不同原因有不同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先找出原因,不同原因有不同解法

回前輩
我單獨擴大機開機或關機都沒有明顯pop聲,但是接了主動式重低音開關機就有pop聲

网友H:
一開始應先確定系統連結與設定,給基本資訊大家才好研判,才不會多頭馬車
1.重低音啟動線如何接?

2.PLAYER PRE OUT 有幾CH?

3.如果4CH AMP 是推車內4支喇叭,那CH B 不該在LO PASS

4.你有用2台擴大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開始應先確定系統連結與設定,給基本資訊大家才好研判,才不會多頭馬車
1.重低音啟動線如何接?

回前輩

1.重低音啟動線如何接?
  接影音主機的ACC的啟動線

2.PLAYER PRE OUT 有幾CH?
  2CH擴大機是4CH,為了推4門喇叭所以用了1分2

3.如果4CH AMP 是推車內4支喇叭,那CH B 不該在LO PASS
  因為賣我AMP的說重低音接組輸出,所以重低音才會接到CH B那組

4.你有用2台擴大機嗎?
  原本4CH擴大機+主動式重低音,應該是算台組!

補充內容 (2016-5-22 04:03 PM):
更正一下,重低音是A+B LINE OUT輸出

网友B:
重低音訊號可以由
1.主機的RCA輸出
2.擴大機的LINE OUT

而不是接到擴大機的 CH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低音訊號可以由
1.主機的RCA輸出
2.擴大機的LINE OUT

回前輩

重低音是A+B LINE OUT輸出

主機的RCA輸出拿來用4門喇叭擴大機用了!

网友H:
1.接影音主機的ACC的啟動線
A:要接影音主機的AMP啟動線

2.2CH擴大機是4CH,為了推4門喇叭所以用了1分2
A:抱歉看不懂,怕猜錯

3.因為賣我AMP的說重低音接組輸出,所以重低音才會接到CH B那組
A:這牽涉第2問題接影音主機有幾組RCA輸出,也就是説影音主機如有重低音RCA輸出你就要接這組,如沒你也可參考樓上做法,要從CHB,A+B接也可,但關LO PASS什關係,除非你主動式重低音沒LO PASS ADJ

4.原本4CH擴大機+主動式重低音,應該是算台組!
A:因為看到一台4CH(紅色)一台2CH(黑色),...該不會2CH(黑色)是推重低音喇叭

賣你AMP應該不是南部店家吧,如是請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接影音主機的ACC的啟動線
A:要接影音主機的AMP啟動線

回前輩

1.影音主機有一條啟動擴大機的線,但是他接了沒效果!不會啟動.....所以才改接ACC

2.影音主機輸出訊號是2CH我把他1分2接到4CH的擴大機上

3.影音主機只有一組RCA輸出,被我接到4CH擴大機上去推4門喇叭了!

4.黑色是另一台(原先提供線路改敏電阻用而已)....目前服役的紅色那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1.影音主機有一條啟動擴大機的線,但是他接了沒效果!不會啟動.....所以才改接ACC

答案出來了

問題在第1項,正常的器材這樣接會造就整套音響系統開關時序不對,爆音是必然

站在店家立場建議往修理影音主機走

話說十幾年前幫客戶加裝延遲繼電器,效果如何早忘光,真的想這樣稿,就先(手動)模擬依序開關送啟動電看效果如何,可以的話再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答案出來了

問題在第1項,正常的器材這樣接會造就整套音響系統開關時序不對,爆音是必然

回前輩
延遲起動有裝過,但沒用!
懷疑擴大機也有問題,只要低音經過擴大機開關機就有POP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