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達LED燈泡拆卸問題

楼主(2016-05-08):
大家好唷!!
想請教一下!

燈泡頭
燈泡側邊
拆到LED燈
拆到LED燈側邊圖

若要拆除倒可以見到裡面的電路
是否只能強制破壞,因為我目前只能拆到第四張圖的樣子
再來就動不了了,因為考慮到還想要修好之後再裝回去
或者是,我只能強制破壞呢??
請教大家有甚麼建議??

网友A:
有二種可能可試試
1. led 燈板的三顆螺絲拔下後, 解焊正負二條線,拿下LED燈板看看是否有其它螺絲鎖住
2.E27 頭上方可逆時針轉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種可能可試試
1. led 燈板的三顆螺絲拔下後, 解焊正負二條線,拿下LED燈板看看是否有其它螺絲鎖住
2.E2 ...

SIR~
1.LED燈板我有把三顆螺絲拔下,不過拔下來後也沒看到甚麼螺絲。
2.這就是我的問題所在了,我不敢硬轉,怕E27頭一起被我轉壞掉了。看他很脆弱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SIR~
1.LED燈板我有把三顆螺絲拔下,不過拔下來後也沒看到甚麼螺絲。
2.這就是我的問題所在了,我不敢硬 ...

三顆螺絲拔下...LED燈板拿得下來嗎??
E27頭...已經釘死了(周圍的小釘孔)...拆下來就裝不回去了....

网友:
試看看箭頭的地方....是不是能旋轉開來??

网友:
E27頭的底部應該可以直接解焊~凸起來的地方~這裡可能用粗銅線焊住後再剪斷的~所以拉不動
這時應該就可以拉動了~還有一條負極線可以先剪斷裝回時在焊長一點~
再不行就要注意散熱器事不是有卡榫設計

E27頭與燈頭接合地方看一下是不是有焊點

网友:
E27頭的底部(黑色正極)是否解焊
E27頭的凹點處可用小鑽頭移除,但要小心不要太大力

楼主:
當我把燈泡的殼拆掉後,再送電一次,居然又會亮了。我已我就先暫停拆E27頭。外觀注視電路板的部分也看不出來有明顯的問題。所以我現在又把燈泡張在我的檯燈上使用摟!!等下一次掛點時,我再來拆。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