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KYMCO V2系列車

楼主(2016-05-08):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
我的V2從剛開始入手就有問題(買新車)

車子外型圖

不過就算如此,我也已經這樣騎了5年
有發生過的問題包含
01.油表不會跑(老闆也已經幫忙換新的)
02.時速表不會跑(老闆也已經幫忙換新的)
03.坐墊無法輕易的關上(這我就沒有再回去麻煩老闆,而是將就地使用)
04.再來是最嚴重的問題,一剛開始的時候我車子都能騎到時速100,不過在過了大約2~3年之後,
油門快速的加到底都會熄火,時速最高也只能騎到30~40左右,若慢慢的加油門最高可以到50左右,
若在下雨天的時候車子的時速只能在20左右,我加油門就可能會熄火。

後來跟同事詢問之後,同事跟我說噴射的車子需要保養(我當時不知道噴射需要保養,機車店老闆也沒有任何說明,我也不知道要問),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在加汽油的時候,都會添加這個油精

當時我在網路上也找了很多資料,歸納起來似乎是油路阻塞的問題(油路好像是還有分低速油路,中速油路,高速油路之類的)
目前我加這油精,可以把車子的速度拉到80~85左右

不過目前還是有問題存在,
01.我如果快速的把油門加到底,有時候車子速度會拉不起來反而會速度拖慢到最後熄火,所以我目前騎車都是慢慢的把油門加上去(雖然這樣的騎法似乎也是比較節省氣油的騎法),我是想問我繼續加這精油是否車子的狀況會慢慢的在回覆回來,或者是我要把噴嘴頭及油路都需要清潔一番呢??
02.在下雨天的時候,我還是會遇到我若速度加太快會熄火,或是在下雨天時,我的車速只能維持在40~50無法在上去,再上去速度就會拖慢下來。

請問大大們不曉得是否有遇到這樣的問題,我總感覺V2這批車問題很多,還是這只是我的個案。

网友:
對機車不熟悉,
疑似火星塞間隙距離不足,
試試將火星塞間隙撐開 0.5 mm 行車測試, ( 最好使用厚簿規量度)
若然行車問題有少許改善, 再擰火星塞出來再撐開間隙 0.1mm,
每次撐開約0.1mm直至滿意為止.

网友A:
以前有開車的時代,這症狀很像涵氧感知器異常(排氣管旁邊帶條小電線),噴射車會去調整行車電腦的供油量,那邊也可以檢查看看,不過噴射車應該都有預留檢測接頭可以用儀器看指數,大大要不要找一間大一點的車行看看.
以上經驗供參考.

网友B:
像這種狀況儀表一定會閃燈 看幾長幾短的故障碼
基本的空濾火星塞是否換過
噴射車都靠故障碼 或電腦檢修了
噴油嘴要看原廠多久一次清洗(超音波洗) 化清劑洗可能洗壞

网友:
要拆了它,才知道什麼問題,而且都騎了五年了,能有70就好了,

网友C:
保養不是加汽油添加劑就好。添加劑≠保養
很納悶,新車都有附車主使用手冊,內就有保養項目,包括簡易故障原因,沒看嗎?
反正新購機車五年內免驗排氣,差不多時間到了可以敲打敲打訛詐了。
噴油系統是要看電腦控制的(加壓系統與油氣混和比與含氧感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開車的時代,這症狀很像涵氧感知器異常(排氣管旁邊帶條小電線),噴射車會去調整行車電腦的供油量,那邊 ...

真的嗎n_060|
家裡雖然有兩陽兩台噴射機車 可是一直頭好壯壯
只有吃機油啟動盤修復 沒有亮過故障燈 所以沒換過電子零件

网友D:
汽油添加劑會使機油劣化 , 所以要添加要在 換機油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這種狀況儀表一定會閃燈 看幾長幾短的故障碼
基本的空濾火星塞是否換過
噴射車都靠故障碼 或電腦檢修了

我的儀表板並沒有任何指示燈耶
只有機油的更換指示
不過這個指示也換亂跳耶
應該是每1000公里會跳成紅色的
不過有時800或900就變紅色的
而且有時候超過100了還沒跳紅色
總之我覺得我這台問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添加劑會使機油劣化 , 所以要添加要在 換機油前使用

汽油添加劑我是加在油箱裡面
當我要加汽油之前,我會加60cc進油箱
然後才把汽油加滿
所以我並不是加在機油中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嗎
家裡雖然有兩陽兩台噴射機車 可是一直頭好壯壯
只有吃機油啟動盤修復 沒有亮過故障燈 所 ...

大大妳的還有故障燈唷
我的甚麼都沒有耶
就一般傳統的儀表版
我再找時間拍照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養不是加汽油添加劑就好。添加劑≠保養
很納悶,新車都有附車主使用手冊,內就有保養項目,包括簡易故障 ...

因為說明書上,我看到的都是化油器時代的說明書
並不是噴射的!!=.="我五年前也傻傻的,以為都一樣正常保養(換機油,齒輪油)就行了
無奈噴射問題多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大妳的還有故障燈唷
我的甚麼都沒有耶
就一般傳統的儀表版

网友B:
可能要回車廠插電腦叫出過去故障碼 順便看電腦哪邊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回車廠插電腦叫出過去故障碼 順便看電腦哪邊有異常

有大大有回去插電腦檢修的嗎??
是不是要真的原廠的維修點才有系統可以叫故障碼??
所需的費用??有人有經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大有回去插電腦檢修的嗎??
是不是要真的原廠的維修點才有系統可以叫故障碼??
所需的費用??有人有經驗 ...

光陽系統還是給光陽的用會比較好
順便問什麼原因引發此問題或
哪個電子. 零件壞了
網路上大多汽油幫浦 截流閥包含電子零件
及含氧感知這三樣其中一樣壞了

网友E:
5年車已經過保了,建議您自己清節流閥、噴油嘴,順便更換汽油濾心

給車行清大約1000元,不過小弟大多自己來

您這個型號應該是西門子的噴射電腦,本身耐用性就頗有爭議,網路上因為清理造成故障糾紛的案例多到不行

可以上網找教學自己來

网友:
您說從來沒亮過的那個,就是噴射系統的故障燈了。

這種問題能懷疑的太多。。因為沒亮過,假設噴射系統正常。
建議還是先從最基本的進排氣,傳動,電系檢查起。(當健康檢查也好)

不過沒DIY能力的話,也不知如何建議起,只能花錢車行一家一家試了。

网友F:
請更換火星塞   這車子我也發生跟你一樣毛病  火星塞頭短了,我家跟你一台一樣的  重加速時會感覺突然沒動力0.5秒,輕加速可以上去  但速度過了60左右又會,下雨天時加速就動力出來後就好像快熄火一樣
更換完後就正常了

网友F:
這車型火星塞不知道為何  都很快會被消耗掉    只有正常自己換油 換空濾 換輪胎    現在還可以跑到105~11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這車型火星塞不知道為何  都很快會被消耗掉    只有正常自己換油 換空濾 換輪胎    現在還可以跑到105~110  ...

火星塞快速消耗掉有可能是過度省油造成過熱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更換火星塞   這車子我也發生跟你一樣毛病  火星塞頭短了,我家跟你一台一樣的  重加速時會感覺突然沒動 ...

挖唷!!大大!!
聽你的敘述,真的感覺狀況很像耶!!
火星塞!!我檢查看看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年車已經過保了,建議您自己清節流閥、噴油嘴,順便更換汽油濾心

給車行清大約1000元,不過小弟大多自己 ...

changold大大
能幫我提供一下要用甚麼關鍵字來收尋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會不會是積炭嚴重所造成的?!
找個空曠郊區在原地大力摧油門排炭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changold大大
能幫我提供一下要用甚麼關鍵字來收尋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http://forum.jorsindo.com/forum. ... 0%E6%B5%81%E9%96%A5

車種不一樣,原理差不多,您先參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油添加劑我是加在油箱裡面
當我要加汽油之前,我會加60cc進油箱
然後才把汽油加滿

機油為什麼會變黑 思索一下這個問題看看

汽油精(除炭劑)我說的意思是換機油前添加在汽油箱,這桶添加汽油精的汽油跑完就準備換機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tp://forum.jorsind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0143&highlight=%E7%AF%80%E6%B5%81%E9%96% ...

清洗節流閥

這個講解比較專業
很多也可以從YOUTUBE比較容易理解

网友:
火星塞也是有可能,更換時順便檢查一下高壓導線是不是有漏電。
感覺也很像漏電

网友:
V2的節流閥應該是長這樣

注意紅箭頭引擎電腦不能噴到化清劑,否則您就有理由換新電腦了

网友:
油門快速的加到底都會熄火,時速最高也只能騎到30~40左右,若慢慢的加油門最高可以到50左右,
若在下雨天的時候車子的時速只能在20左右,我加油門就可能會熄火。

您的點火系統最好檢查一下,而且可能不只1個地方出包

网友E:
噴油嘴詳細拆法可以參考小弟上次修AEON 125,大致上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噴油嘴詳細拆法可以參考小弟上次修AEON 125,大致上一樣

感謝changold2大大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節流閥

這個講解比較專業

q41074107大大
感謝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油為什麼會變黑 思索一下這個問題看看

汽油精(除炭劑)我說的意思是換機油前添加在汽油箱,這桶添加汽油 ...

這樣我聽懂creekse大大所說的問題點了
感謝指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這車型火星塞不知道為何  都很快會被消耗掉    只有正常自己換油 換空濾 換輪胎    現在還可以跑到105~110  ...

會不會是火星塞熱度選擇不當的問題,導致電極耗損過快?

网友:
不外乎~~
燃油、點火、引擎控制系統...全面檢查就知道了咩

网友:
油路分 低/中/高油路  是化油器才搞
噴射是由供油電腦依 感測器+油門 參數 由程式 控制噴油嘴開啟時機

感覺較像
供油問題 燃油過濾器..半阻塞 使高速供油不足
               燃油泵..壓力不足  使高速供油不足

我有遇上類似問題  低速普通 催油要拉中轉速  反而像是被掐住
後來是 燃油泵壓力不足  使中高速供油不足

撐到半年後  有天半路上突然 騎不動了  循著供油系統 查到燃油泵 已經不擠出燃油了

車種: Honda AirBlade 化油器版  ( 它真的有燃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會不會是火星塞熱度選擇不當的問題,導致電極耗損過快?

不會喔   換原廠一模一樣的, 我隔壁一台也是同型V2 外觀較新款 里程1萬多也是會這樣,為廠設計為了省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火星塞快速消耗掉有可能是過度省油造成過熱導致...

老實說因該是原廠為了省油耗這樣設計的,隔壁新款V2也是一萬多就看到火星塞電極少一些(我換火星塞時被隔壁大哥叫年輕人順便幫我買一顆也要換,當時在旁借他工具技術指導看他拆下來就明顯看的出電極頭圓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實說因該是原廠為了省油耗這樣設計的,隔壁新款V2也是一萬多就看到火星塞電極少一些(我換火星塞時被隔 ...

還是化油車好辦...調一下AIR就不怕過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是化油車好辦...調一下AIR就不怕過熱了~

我也深深地覺得以前的化油車比現在的好多了
如果把v2賣掉換一台二手的v1這樣不知道行的通或行不通

网友I:
前陣子我的V2突然開始亂閃引擎燈號
有時候一開電門就閃,有時候騎一半才開始閃,每一次閃的燈號都不一樣,起初想說還是可以騎就不理它

結果有一次剛要騎上陸橋時突然熄火,重開電門後就又正常
騎去車行本來跟我說電腦歸零就好,後來接上檢測電腦,老板跟我說整流器、點火線圈有問題要更換

說熄火原因是因為發電電流太大導致電腦保護熄火,如果不換過不久電瓶就會先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陣子我的V2突然開始亂閃引擎燈號
有時候一開電門就閃,有時候騎一半才開始閃,每一次閃的燈號都不一樣, ...

所以大大後來把兩個都換了嗎
大概要多少摳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後來把兩個都換了嗎
大概要多少摳摳呢

你可能要大概準備個五張小朋友
建議你到光陽修車廠修才不會換一堆冤枉零件
要把脈才知道哪個環節有問題
換下的零件分解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後來把兩個都換了嗎
大概要多少摳摳呢

我一共更換整流器、點火線圈、火星塞,花了$1800
但是我才騎1萬出,算起來好像也沒有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