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ASUS RS100-E5-PI2 陽春伺服器 改裝FTP 中

楼主(2016-05-09):
論壇的伺服器已經做好RAID 1,再來是要克服大容量檔案的問題,原本是想買一片SATA 的RAID 卡解決,但是我們的伺服器是1U 機架型,RAID 卡的硬碟接頭都是做在卡上面,要找做在擋板上的還找不到,所以只能放棄。

我也有考慮買2bay 有RAID 的外接硬碟盒,不過考慮到伺服器只有USB2,用USB2 掛載的方式速度可能跟不上,所以也先擱置,等有機會測試看看再說。

後來想到我還有台ASUS RS100-E5-PI2,這台是Xeon 3120 3.16G 1333FSB(6M L2),也支援RAID,只缺少硬碟,等一下去買兩個硬碟回來就可以安裝了。

這台陽春伺服器居然有3個 1G的網路Port 哩!

電源是全漢 80Plus 的。

只可惜記憶體太小,改天再來看論壇有沒有人賣二手終保的DDR2 記憶體幫它升級,這台可以插到8G,現在外面很熱,我怕出去會中暑,等一下再出去買硬碟。
這種等級應該比外面賣的NAS 效能好很多才對!

网友A:
老大以後是否準備開放大圖上傳

网友B:
為什麼要用 USB 接 NAS ???

新的不是都用 gigabit 的網路介面了嗎???

网友:
我想USB接NAS是為了直接擴充空間吧。

老大說的這台ASUS RS100-E5-PI2,可以直接裝二顆2TB的SATA硬碟嗎?  如果可以那問題就解了

SATA Controller:
Intel® ICH7R:
2 SATA2 300MB/s ports
Intel Matrix Storage (for Windows only)
(Support software RAID 0, 1)

DDR2-800 NON-ECC,應該很好買

Total Slots: 4
Capacity: Maximum up to 8GB
Memory Type: DDR2 667/800 Unbuffered, ECC/Non-ECC
Memory Size: 512MB 1GB 2GB

网友:
如果真的有USB 2.0的問題,那用NAS再加 1G 的switch hub也很好。。。。。這我用過了。

效率也很棒的。

反正FTP有針對每一個下載限流,這很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以後是否準備開放大圖上傳

我是想先可以放較大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要用 USB 接 NAS ???

新的不是都用 gigabit 的網路介面了嗎???

那裡有NAS?

网友:
NAS可以用網路接,也可以用USB接。。。。。

我是沒有注意過有[RAID 的外接硬碟盒]這種東西,就誤以為你說的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