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心電容介紹(用於特高頻以上運作之設備或是儀器 RF相關 )

楼主(2016-05-09):
2016/5/9 轉載自 穿心电容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5732.htm#2

穿心電容是一種三端電容,但與普通的三端電容相比,由於它直接安裝在金屬面板上,因此它的接地電感更小,幾乎沒有引線電感的影響,另外,它的輸入輸出端被金屬板隔離,消除了高頻耦合,這兩個特點決定了穿心電容具有接近理想電容的濾波效果。

介質
多數為陶瓷介質,而陶瓷電容的容量會隨環境溫度變化而變化,這種容量變化會影響濾波器的濾波截止率。陶瓷電容的容量溫度變化率是由陶瓷介質本身決定的。因此,選擇適當的陶瓷介質非常重要。濾波器所用的電容一般為陶瓷電容。由於其物理結構,這種陶瓷電容又稱為穿心電容。

穿心電容自電感較普通電容小得多,故而自諧振頻率很高。同時,穿心式設計,也有效地防止了高頻信號從輸入端直接耦合到輸出端。這種低通高阻的組合,在 1GHz 頻率範圍內,提供了極好的抑制效果。最簡單的穿心結構是由內外電極和陶瓷構成的一個( C 型)或兩個電容( Pi 型)。

使用
在實際工程中,要濾除的電磁噪聲頻率往往高達數百MHz,甚至超過1GHz。對這樣高頻的電磁噪聲必須使用穿心電容才能有效地濾除。
普通電容之所以不能有效地濾除高頻噪聲,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電容引線電感造成電容諧振對高頻信號呈現較大的阻抗,削弱了對高頻信號的旁路作用;另一個原因是導線之間的寄生電容使高頻信號發生耦合,降低了濾波效果

穿心電容之所以能有效地濾除高頻噪聲,是因為穿心電容不僅沒有引線電感造成電容諧振頻率過低的問題,而且穿心電容可以直接安裝在金屬面板上,利用金屬面板起到高頻隔離的作用。但是在使用穿心電容時,要注意的問題是安裝問題。

穿心電容最大的弱點是怕高溫和溫度衝擊,這在將穿心電容往金屬面板上焊接時造成很大困難。許多電容在焊接過程中發生損壞。特別是當需要將大量的穿心電容安裝在面板上時,只要有一個損壞,就很難修復,因為在將損壞的電容拆下時,會造成鄰近其它電容的損壞。

隨著電子設備複雜程度的提高,設備內部強弱電混合安裝、數字邏輯電路混合安裝的情況越來越多,電路模塊之間的相互騷擾成為嚴重的問題。解決這種電路模塊相互騷擾的方法之一是用金屬隔離艙將不同性質的電路隔離開。但是所有穿過隔離艙的導線要通過穿心電容,否則會造成隔離失效

网友A:
說實在的,我還沒用過這東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的,我還沒用過這東東!

我也是上禮拜才親眼見到的   在頻譜分析儀上面的DC-DC有用到

還有LM723 /883 CDIP Package 的IC    用料下真猛

楼主:
來釣幾個 RF研發的出來分享實戰經驗   快來喔n_076|我已經準備好舞台了

网友:
沒注意看,恕刪

网友B:
在台灣稱為貫穿電容,有多種容量必須搭配信號的工作頻率來選用,常見的是 1000pF 左右,由於 1000pF 對高頻相對比較大所以多半都用於電源或控制訊號的貫穿。
搭配的物件就是隔離盒,以前我們俗稱蓋棺材,常以馬口鐵來製作,RD 也可能拿薄銅片來剪裁與折彎方便試做。隔離盒鑽洞後將貫穿電容焊接在上頭作為引出線或測試點,將高頻訊號留在盒子內只取出或引入低頻訊號。

下面那排接線柱就是貫穿電容,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容量。

以前常見於電視或收音機選台器 Tuner 或是要求抗干擾特性要好的儀器,現在 Tuner 已經單晶片化所以這類的物品越來越少見了。
搭配的又是手工焊接配線或插件 DIP 工藝,材料與工資相對高昂,所以也是快看不到的原因。

還有一種 Filter Connector 相同結構,比較高檔的工控電腦上頭的 D Type 9 pins 接頭可能就是,體積稍大全金屬密封隔離,為了是能過 EMI 檢驗。
這些針很特別,也是貫穿電容。

這種我也曾經買過一顆兩千多臺幣,沒辦法要讓檢驗能過這些錢還是得花。
比較便宜的作法是絕緣介質本體用整塊的鐵氧磁珠材質,也能降低一些高頻雜訊。

网友:
類似安X倫的E5062A這種分析儀, 應該都會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台灣稱為貫穿電容,有多種容量必須搭配信號的工作頻率來選用,常見的是 1000pF 左右,由於 1000pF 對高頻 ...

这图片不就是CRT彩色电视机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