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以鎳氫電池Ni-MH 取代 鎳鎘電池Ni-CD

楼主(2016-05-09):
最近陸陸續續地修了幾件內置鎳鎘電池(Ni-CD)的小家電,
有電動理髮器, 電動刮鬍刀, 以及電蚊拍等...
固障的情形都一樣, 都是因為鎳鎘電池已經完全無法充電..
而牛維修的方式很簡單... 直接找手邊有的低自放鎳氫電池(Ni-MH)換上就修好了...

Ni-CD/Ni-MH 都是DC1.2V, 長度大小也都差不多...

但看到板子上寫的 "USE ONLY NiCD CELL" 總覺得不是很舒服...

這類小家電用的電流並不是非常大, 以Ni-MH來取代Ni-CD, 應該是沒啥問題...
但Ni-CD/Ni-MH的充電截止方式似乎不同...
取代後, 是不是只要注意不要充電太久就可以了呢??

煩勞痞友開示..

補充內容 (2016-5-10 10:41 AM):
主題自 [疑問] 修改為 [討論]..

网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2%E7%94%B5%E6%B1%A0

鎳氫電池(NiMH)是由鎳鎘電池(NiCd battery)改良而來的,其以能吸收氫的金屬代替鎘(Cd)。它以相同的價格提供比鎳鎘電池更高的電容量、較不明顯的記憶效應、以及較低的環境污染(不含有毒的鎘)。其回收再用的效率比鋰離子電池好,被稱為是最環保的電池。但是與鋰離子電池比較時,卻有一定的記憶效應。

舊款的鎳氫電池有較高的自我放電反應,新款的鎳氫電池已俱有相當低的自我放電(與鹼電相約)而且可於低溫下工作(-20℃。鎳氫電池比碳鋅或鹼性電池有更大的輸出電流,相對地更適合用於高耗電產品,某些特別型號甚至比普通鎳鎘電池有更大輸出電流。

沒有特別大的差異  在充放電上面
基本上也許電路的誤差比電池的誤差還要大了也說不定

网友:
這年頭要殺到良品Ni-CD電池也不容易,Ni-MH將就頂著吧
http://chinese.engadget.com/2008 ... hargable-batteries/

网友A:
我的是國際牌刮鬍刀(泰國製),但我是用二顆充電電池抵不了一顆日本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國際牌刮鬍刀(泰國製),但我是用二顆充電電池抵不了一顆日本的電池 ...

前提是...
二顆充電電池的電壓/電流 = 一顆日本的電池嗎??

牛這樣的更換法, 電壓量是相等的, 電流量是變大的,
唯一不同的是瞬間放電能力...
一般的Ni-Cd能出力5C, Ni-MH能出力3C (網路資料)
以牛修的這些小電器用品來說... 放3C/5C應該是沒差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提是...
二顆充電電池的電壓/電流 = 一顆日本的電池嗎??

你誤會了,兩顆加起來是1.2V,這樣應該叫並連吧,下次要用4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誤會了,兩顆加起來是1.2V,這樣應該叫並連吧,下次要用4顆,

二顆電池並聯, 要的就是它的電流量...
您可以比較下 日本電池 的電流量是多少...

另外, 電池好不好也很關鍵! 可以試試更換低自放電池!!

网友:
依之前的經驗, Ni-CD 與 Ni-MH 的充電截止條件的確不同; 但不要長時間持續充電下是可相互取代.

比較不建議取代是類似廉價的緊急照明燈之類; 這種用兩光的浮充電路全天候猛灌的, 容易造成 Ni-MH 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顆電池並聯, 要的就是它的電流量...
您可以比較下 日本電池 的電流量是多少...

dcstudio大:
   我的經驗 鎳鎘比鎳氫好!! 低自放電的鎳氫電池,我的經驗是"放電力不足"!!

网友:
馬達類的對電池而言都是大負載,尤其是啟動電流更是巨大。
要用能夠大電流放電的工業用電池,這種電池都是單色印刷的收縮膜與平頭的正極。
NiCd 比較能夠找到大放電數的現貨,NiMH 大電流的有生產但現在已經很少見了。
其原理就是內組低,工業用的大電流其內阻就是比商用標準品來的低。
電子零件有分商用、工業用與軍用這三種,電池也是一樣,只是日本沒有做軍用等級的。
商用電池都不能快充與大電流放電,工業電池還有分一般用與能快充與快放的。
先看好電池原廠規格再使用,誤用電池種類會短命。

网友B:
我的理髮器也是鎳鎘電池掛點,因為沒有充電指示,每個人說的充電時間都不同,最後不知道該怎麼換,直接買一個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髮器也是鎳鎘電池掛點,因為沒有充電指示,每個人說的充電時間都不同,最後不知道該怎麼換,直接買一 ...

其實... 打得開就多能修好... 最多是修不好... 再來買新的!
有試有機會, 能修就是做環保! 盡一份維修的心, 少一件沒用的垃圾!

网友C:
接上去試試看囉 ~
用沒多久就掛掉 表示真的不適合

我買電動刮鬍刀 或 理髮器 會偏好買電池式的
這樣就可以用鎳氫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去試試看囉 ~
用沒多久就掛掉 表示真的不適合

是的, 上機試用後最準!
用一陣子看看, 再來更新測試結果!

网友D:
我也曾使用NIMH更換飛牌電鬍刀,使用2-3年吧?都沒問題,

後來是充電機板線路氧化,飛線接過2次,再來氧化找不到電路而作罷

只將馬達刀片留下(很多型號都共用),就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曾使用NIMH更換飛牌電鬍刀,使用2-3年吧?都沒問題,

後來是充電機板線路氧化,飛線接過2次,再來氧化 ...

這次更換電池時, 也看到板子有氧化的現象.
只能用刀子先把氧化的部份刮除乾淨, 用酒精稍事清理,

維修嘛~ 修得好一件就少一件垃圾, 能用多久都是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