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E-5000 LCR表功能介紹

楼主(2016-05-10):
1.專用型手持式LCR表,其內部使用的主芯片有一致化的趨勢,內部主要是由2顆芯片組成,電路已相對簡化,其主要是採用了LCR表專用IC,型號為ES51920.
2.而在維修領域中,因電容造成的各式故障又偏多,故本文將多著墨於電容的特性量測與介紹.
3.電容器的參數包含了 電容值,ESR,D值(損失),Phi角度(理想為-90度),漏電電流(一般為<=0.01CV,單位為uA)等.有關各參數量測及轉換教學請看影片後半部的介紹(整篇秘笈關鍵所在).

4.而有關測試頻率可選擇100,120,1K,10k,100kHz(100及120Hz應用於交流市電全波整流用,而較高頻率則適用於開關式電源使用)
5.底下為電容實測的參考圖片,請試著比對對參數的轉換及計算.

5.1 電容D值測量(120Hz)

5.2 電容ESR值測量(120Hz)

5.3 電容phi值測量(120Hz)

5.4 電容D值測量(120Hz)

5.5 電容ESR值測量

5.6 電容ESR值測量(高解析度)

5.7 長度為20cm的OK線阻測量(Hz)

5.8 長度為40cm的OK線阻測量(Hz)

5.9電容ESR值測量(100kHz)

5.10 標稱R010 SMD電阻值測量(Hz)

5.11 DE-5000內部線路(右側芯片即為ES51920)

5.12 DE-5000測試項目

网友A:
這台機子感覺很貴~我只能用普通的能測測esr值,漏電率,電容容量,就很滿意了

网友B:
這價格沒四線比較可惜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價格沒四線比較可惜一點

他本身是4線結構,只是經由轉接盒後就看不出來了.

网友C:
这个100K的数字电桥看线路板设计很是简洁,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请教版主:电容的phi值翻译成中文怎么讲,这个实际测试的100uF 35V电解电容,根据3项测试指标来看,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00K的数字电桥看线路板设计很是简洁,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请教版主:电容的phi值翻译成中文怎么讲 ...

Q:相位角,指位於X軸上的ESR值與位於Y軸上Xc值所和成的幾何阻抗Z,而為此斜線與X軸夾角,理想電容器的ESR=0歐姆,故此夾角近似90度,若ESR值越大,則此夾角越小,造成損失越大,而另一角度 d= 90度- Q. 而照片上的量測值Q=88.6度,故d = 90度 -88.6度=1.4度,而D值=Tan d =Tan(1.4)= 0.024,或稱損失2.4%,應該是類似晶體管測試儀上的Vloss標稱值.另一算法為D值=Tan d =Tan(ERS/Xc),可自行算出在f=120Hz下求出Xc值,再帶入上式即可得出,故相位角Q越近似90度,即表示其ESR內阻越低,其特性越趨近理想.

因角度字型錯誤,另更正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Q:相位角,指位於X軸上的ESR值與位於Y軸上Xc值所和成的幾何阻抗Z,而為此斜線與X軸夾角,理想電容器的ESR=0 ...

感谢赐教,对数字电桥不是很熟悉,去年才入手,还在不断学习提高阶段,让你见笑了。

相位角的标识应该是希腊字母   θ       (seita),不是Q,            Q在数字电桥表示品质因数(也称为品质因素,可能海峡两岸习惯称谓有所不同),当然是数值越高越好,与损耗(D值)是倒数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機子感覺很貴~我只能用普通的能測測esr值,漏電率,電容容量,就很滿意了 ...

这个电桥是台湾设计生产的,与台湾的其它品牌如茂迪、ESCORT(富贵)、明普及同一档次的比,价格应该是最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台機子感覺很貴~我只能用普通的能測測esr值,漏電率,電容容量,就很滿意了 ...

普通的数字电桥如何测试电容器的漏电电流?

敬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赐教,对数字电桥不是很熟悉,去年才入手,还在不断学习提高阶段,让你见笑了。

是的,原角度標示是錯誤的,所以正確是要看我的回文中的下方小字那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数字电桥如何测试电容器的漏电电流?

你好,我是用這台簡易型的~對我來說只要能測試電容好壞就行,功能太強大的電容表給我用反而浪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用這台簡易型的~對我來說只要能測試電容好壞就行,功能太強大的電容表給我用反而浪費

这个vloss我还是未看懂,不知何意。

道目前为止,无论是正规电桥还是简易电桥,我都不知道如何测试电容器漏电电流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loss我还是未看懂,不知何意。

道目前为止,无论是正规电桥还是简易电桥,我都不知道如何测试电容 ...

用指針示電錶,大約可看出電容是否有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vloss我还是未看懂,不知何意。

道目前为止,无论是正规电桥还是简易电桥,我都不知道如何测试电容 ...

1.一般的電解電容器漏電流值,需參考各生產產商的規格表,常見日製為<=0.01CV(單位為uA),假設該電容標示為10uF/50V(0.01CV=0.01*10*50=5uA),測試時只要在電源供應器(輸出10V)串上電流表,再接至 待測電容器兩端即可測出該值.考慮電容器接電瞬間為短路大電流,可慢慢將電源由低壓轉至高壓(10V),另測量用的電流表需使用高解析度(uA級).
2.至於Vloss值,我估計應是同D值,晚些我再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