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176FPb 色調異常

楼主(2016-05-10):
如圖
色調感覺很像跑回16位元色!不知這是哪個晶片故障還是面板呢?

网友A:
1.按menu 去reset 一次看看是否恢復正常

2.拆開LCD~check AD board connect panel 的軟排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menu 去reset 一次看看是否恢復正常

2.拆開LCD~check AD board connect panel 的軟排線吧! ...

ultraman大!我已經有試過更換軟排線了!還是一樣...現在不知該從哪下手

楼主:
螢幕經過調整有變正常了!但變的有點暗好像有一層護目鏡一樣!把亮度調到最高還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螢幕經過調整有變正常了!但變的有點暗好像有一層護目鏡一樣!把亮度調到最高還是一樣 ...

若你確定已排除PI板問題的話!!!

變暗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燈管老化 , 一種是偏光膜變質

這兩種多是在panel裡面

若沒把握拆panel就將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確定已排除PI板問題的話!!!

剛剛有換了殺肉下來的備品燈管還是一樣!看樣子是偏光膜變質了...謝謝Ultraman大的寶貴意見

网友:
請問這算不算油畫? Gamma IC?

网友:
畫面上的圖案都有拖影
TFT/AD 板 出毛病  先看看 AD板上穩壓IC   以及AD板供電出給軟排線 TFT 插座端的電源